请教个verilog语法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0-10-05):
module s2(x,y,z,w
    );
output x,y;
output [1:0] w,z;
reg x,y;

reg [1:0] w,z;

        initial
                begin
                        x=1'b0;
                                fork
                                        #5 y=1'b1;
                                        #10 z={x,y};
                                join

                                #20 w={y,x};
                end

endmodule

这个语句为什么会报错呢?
错误提示是:
Unsupported fork statement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1楼是我的回答,不过是错误的,所以删掉了

楼主是不是在综合时出错?fork……join只能用来仿真,是不可综合语句

楼主:
但是书上说的fork_join语句可以有延时啊,我知道他们是并行执行,只是执行没有先后顺序、
我试了把fork_join中的延时去掉了,也还是不行啊?

网友:
抱歉,我回答错了,已经删掉了

是仿真还是综合?
如果是综合则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综合没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就是我没综合出来的话,还可以进行仿真吗?它在报错啊?也可以继续仿真吗?
谢谢了

网友:
难以理解 按说程序写的没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综合没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还有就是我没综合出来的话,还可以进行仿真吗?它在报错啊?也可以继续仿真吗?
谢谢了

我已经提过两次了,fork……join不可综合!还有很多语句也是不可综合的,像initial、#n等等,自己可以找资料看看,只要讲Verilog的就可以

可以仿真,但是不可硬件实现
仿真和综合可以说是两回事,所以最好从一开始就要学会写可综合代码,要不然没有实际意义,不可综合语句是用来给仿真和行为测试提供便利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了。

网友(2010-11-07):
的确是这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