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定时器中断输出脉冲控制步进

楼主(2010-10-06):
学51也有快半年了,却什么也没搞成,最近准备使用51定时器中断输出脉冲来控制步进,有现成的驱动,参考书上公式计算的定时器初值,输出的脉冲频率却低了很多,想来肯定是初值计算出的问题,却不知道该如何计算才正确,找了好多资料也没结果,望那位大哥帮忙指点一二,谢谢!

//晶振 12M
//使用定时器中断输出50KHZ脉冲,用来驱动步进)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Motor_CLK=~Motor_CLK;
TH1=0xff;
  TL1=0xec;
}
void main(void)
{
// AUXR|=0x40; //定时器工作在1T模式
TMOD=0x10; //定时器工作方式为1
TH1=0xff;  //
  TL1=0xec;

Motor_CLK=0;
RUN_LED=1; //运行led灭 低电平有效
STOP_LED=1; //停止led亮 高电平有效
TR1=1;
ET1=1;
//EA=1;
while(1)//循环等待
  {
    if (START_key==0)  //按下开始按钮
    {
         EA=1;      //开总中断,启动脉冲输出
         RUN_LED=0;  //运行led亮
         STOP_LED=0; //停止led灭
     }

    if (STOP_key==0)   //按下停止按钮
         {
          EA=0;       //关总中断,停止脉冲输出
          RUN_LED=1;
      STOP_LED=1;
         }
  }

}

楼主:
补充下,我使用的是STC12C5A60S2,看资料说是1T的单片机,使用1T模式,脉冲同样也不对,还发现个问题,就是按下START时,输出脉冲会变慢!翻了很多资料,发现公式没错啊,什么原因,那位大哥指点下!感激!

网友:
"使用定时器中断输出50KHZ脉冲,"

that's potentially too high, as you may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rocess the interrupt before the next interrupt is fired.

try something low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定时器中断输出50khz脉冲,"
that's potentially too high, as you may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rocess the interrupt before the next interrupt is fired.
try something lower.

好早哦,谢谢你的回复,我想问下,单纯就这个计算方法来说的话,有错误吗?如果没办法,我就使用低点的脉冲来试试了!因为之前在坛子里看到高手使用51输出2路100K脉冲,还需要对脉冲计数,所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的呀!

楼主:
【2楼】millwood0
"使用定时器中断输出50khz脉冲,"
that's potentially too high, as you may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process the interrupt before the next interrupt is fired.
try something lower.

应该不全是脉冲过高的原因,我把初值改大后,脉冲噌就上来了,总觉的是计算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网友:
肯定是脉冲过高的问题,如果50khz的话就意味着定时器的中断时间是20us,这样的时间太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肯定是脉冲过高的问题,如果50khz的话就意味着定时器的中断时间是20us,这样的时间太短了,
找到答案了,的确是时间太短,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
因为是在定时器中断中反转P3.5 来实现脉冲输出,则如需要输出脉冲50K,定时器需中断100K次,而我一直是以50K来计算,所以脉冲刚好少了一半多,把这个问题解决后,再把定时器中断的那几个指令算上去,补偿下,就差不多了;最终上面的这段测试程序,可以实现稳定的输出脉冲是45K左右,上50K那就要不准了,可能得重新计算补偿,再去学学PWM硬件处理,貌似比定时器中断更好实现!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