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Debug..中是否能用 SignalTap II?

楼主(2010-10-06):
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NIOS II Debug.中,能跑 SignalTap II 监视吗?
是否有设定方式?

网友:
可以同时用

楼主:
博客有这方面资讯,但是都是 CPLD 方面的资讯~~~

网友:
可以滴。。。。。。没有什么设置方式,直接用就是。

网友(2014-07-04):
nios都是监视memory和寄存器的 用printf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