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程师帮帮忙看这块板哪里布得不合理,主要是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0-10-06):
毕业师兄留下来的项目,我接手了,是跟东莞一个公司联合研制的一个热泵控制系统。师兄之前设计的板抗干扰能力不行,交流接触器有动作就容易引起程序跑飞。在实验室能正常工作,到了现场就不行了。现场没有示波器,不能确定是什么问题。小弟经验有限,只能请教各位工程师了,望各位施以援手。用的是PIC18F6520。知道这个版块热闹点,借人气发在这里。莫大手下留情哈。

网友:
布线布的相当漂亮啊,比我强多了!
说下我的看法,你的阻容吸收回路没有加在220v那一侧啊,用处不大
继电器中间可以开一排槽,人为避免一些干扰!
输入光耦可以加二极管保护电路!

网友:
最好在铁皮盒里。另外如果功率不大,建议用igbt 别用接触器。 另外 继电器 触点 并个小电容

网友:
干扰解决了吗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热心人的帮助。受限于现场空间,铁皮盒装不了,所以想从提高PCB抗干扰性入手。IGBT我没接触过,不知道能不能带动压缩机等机械。二楼的建议我会试试的。因为现场在东莞,我在广州,所以有没有成效不能那么快看出来。再次谢谢大家关心

网友:
复位电路没处理好,复位电路应该靠近复位引脚(尤其是复位电路的电容要靠近复位脚)。最简单的处理方法就是:将复位电路的103不焊接,在MCU下背面(最靠近复位引脚的)MCLR过孔上焊接一个104到地。

楼主:
多谢楼上热心。不过死机的现象是程序跑飞而不是重启。就是正常时有个LED一闪一闪的,死机就不闪了,直到看门狗复位。用看门狗不过权宜之计,因为压缩机有些操作需要延时,一复位定时器就清零了。
你的回答很有道理,MCLR电容引的线太长了,我重画板时会修正的。再次感谢!

网友:
直流的继电器,线圈一般是反接二极管,交流的继电器线圈才用阻容吸收。

楼主:
RC滤波电路不是可以吸收继电器开合时产生的电火花干扰码?还是反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rc滤波电路不是可以吸收继电器开合时产生的电火花干扰码?还是反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建议你实际的测试一下单片机的电源,在程序错误的时候的电源干扰波形
这个电路板整个布局还不错,我分析有两点原因:
1.单片机的退偶电容隔得太远了,
2.复位电路里单片机太远
3.我怀疑你这个电路是晶振受到干扰引起的,可以单独接个有源晶振试试
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板子,前几次都和你的差不多,最后做了两点修改就很稳定了
1.专门用一路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在单片机前面加LC滤波
2.晶振使用有源晶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rc滤波电路不是可以吸收继电器开合时产生的电火花干扰码?还是反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建议你实际的测试一下单片机的电源,在程序错误的时候的电源干扰波形
这个电路板整个布局还不错,我分析有两点原因:
1.单片机的退偶电容隔得太远了,
2.复位电路里单片机太远
3.我怀疑你这个电路是晶振受到干扰引起的,可以单独接个有源晶振试试
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板子,前几次都和你的差不多,最后做了两点修改就很稳定了
1.专门用一路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在单片机前面加lc滤波
2.晶振使用有源晶振
谢谢yuanjingjie.布板时是否可以如5楼wayhe所说,把退藕电容放在背面?最靠近引脚的地方。
电源的话这块板分成三组,两组5v,一个给单片机及周围光耦,一路给485通讯;一组24v,驱动继电器。下次争取带个示波器去东莞现场,看看单片机电源。现在还不急 :-)

网友:
哈哈,板子做得不错,我也在做类似产品,而且已经量产了。也正准备再做一个热泵的板子。我用的是MEGA
我猜的话,退藕电容不起作用,一来远了,二来接法不对。我有一个富士通的文件说到怎么连退藕电容的,不过我不知道怎么搞上来(相当的菜,一般没怎么发表言论)。
还有就是上面大家说的,RC应该加在220V那边,搞个大一点的电阻。继电器线圈这边最好反向加个二极管。我的板继电器和单片机还用的是同一个电源都没有问题

楼主:
哈哈,多谢楼上lizhihuanok的建议。可以的话把文件发到 zhhaoqi@126.com ,我再上传到这里来,行不?^o^

或者按如下步骤操作:在回复框 提交 的下面有个链接:上传文件((图片请控制在400K,否则不能直接显示)) ,点击进入上传页面,浏览后点 上传文件 ,注意格式要符合,成功的话会生成几行代码,把代码全部,一字不落地复制到回复框,点提交,大家就可以分享你的文件啦  \(^O^)/ 表达能力有限,希望能看得明白,哈哈。
最近对“颜文字”感兴趣,所以加了几个ASCII表情,大家反感的话我会删掉,啊哈哈

网友:
没事就用铁壳,你以为铁壳不花钱啊。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howmoney
你好!如果你觉定要重新布板,就没有必要把复位电容放在背面了,放在正面也可以,只要靠近复位脚就行。之说以叫你焊接到背面是为了实验现有板子的问题。另外要说明的是复位脚受到干扰,也可以让程序跑飞。我也遇到过你说的类似故障,我建议你先这样改一改试试看,如果跨接一个电容就解决了你的问题,也没有必要费那么大周折。如果你没找到问题点,你自信你布板能力比师兄强再布板就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明白你的意思了。多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rc滤波电路不是可以吸收继电器开合时产生的电火花干扰码?还是反接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建议你实际的测试一下单片机的电源,在程序错误的时候的电源干扰波形
这个电路板整个布局还不错,我分析有两点原因:
1.单片机的退偶电容隔得太远了,
2.复位电路里单片机太远
3.我怀疑你这个电路是晶振受到干扰引起的,可以单独接个有源晶振试试
我以前也做过这样的板子,前几次都和你的差不多,最后做了两点修改就很稳定了
1.专门用一路电源给单片机供电,在单片机前面加lc滤波
2.晶振使用有源晶振
-------------------------------......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上网少,所以现在才回复你
  你这个改了退藕电容位置不一定有效果,你的PCB布局实际上很完美的,我觉得你这个晶振的可能性比较大。
  还有你的那个5V的电路电容1000UF是不是取小了,我看你那5V电源带的负载蛮多的,估计继电器同时工作的太多的话电压肯定有闪
动的,我觉得你这么多负载,这个电容最少也得2200UF以上吧,我一般用2200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网友:
1。你的pic18f6520的i/o负载比较重,也会导致单片机不可靠。
2。复位电路处理好点
3。晶振下方尽量不要走线。

楼主:
回复 网友D:
1。你的pic18f6520的i/o负载比较重,也会导致单片机不可靠。
2。复位电路处理好点
3。晶振下方尽量不要走线。

嗯,请问I/O口负载重该如何解决呢?在不作很大修改条件下。是不是如yuanjingjie所说的加大主滤波电容?

网友:
在保证光藕正常导通的情况下增大光藕的限流电阻。或者加缓冲驱动器。
要看你是否重新设计决定。

网友:
下了图看了看
图比我画的好看多了,肯定画不出来俺
觉得IO控制的加缓冲比较好
如果在现场建议先拆掉C12
24V的过孔有个很小
线很细其他的都很粗

网友:
复位电路 单片机电源 晶振 继电器触点,想办法排除下,应该就在这几个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多谢楼上lizhihuanok的建议。可以的话把文件发到 zhhaoqi@126.com ,我再上传到这里来,行不?^o^
或者按如下步骤操作:在回复框 提交 的下面有个链接:上传文件((图片请控制在400k,否则不能直接显示)) ,点击进入上传页面,浏览后点 上传文件 ,注意格式要符合,成功的话会生成几行代码,把代码全部,一字不落地复制到回复框,点提交,大家就可以分享你的文件啦  \(^o^)/ 表达能力有限,希望能看得明白,哈哈。
最近对“颜文字”感兴趣,所以加了几个ascii表情,大家反感的话我会删掉,啊哈哈

看看有没有作用。
想请教一下你那个相序保护是怎么搞的?

楼主:
抱歉,这两天忙着找工,没来这帖子看。呵呵,谢谢各位啦。

相序保护有一块小PCB板,用光耦把波形整成方波,输入给IO口,然后在程序里检测有没有缺相或反向。

网友:
要是搞好了吱个声,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处理好的

楼主(2010-11-29):
唉,说来惭愧。上个月着找工作,都没什么心思去解决。现在死机问题还在,好在找工的事已经尘埃落定。

上周去了两趟现场,发现干扰是从温度探头(NTC热敏电阻)进来的。把温度探头用10K电阻代替,十多次的启动关闭压缩机都没死机现象,接上任意一个,大概五次之内就有一次死机。用示波器交流耦合看温度探头,平时有200mv左右的波动,机械开关时有个1.5-2V的脉冲。有脉冲不一定死机,但死机时一定有脉冲出现。

三个温度探头分别是测冷凝温度、排气温度、化霜温度,都有较长引线。其中化霜温度探头,引起死机的概率大得多,且水泵、补水电磁阀开关都会引起热泵控制板的死机。其他两个只在压缩机开关时有一定的概率死机。

      单片机AD口
+5V—NTC—5.1K—地
        |      |
        —103—

个人猜测有可能是由程序引起的,因为化霜探头的程序跟其他不一样,有涉及到负温度。现贴上AD程序。希望各位施以援手。如果从硬件下手,需要做哪些改动呢?谢谢大家!

网友:
LZ说的,我怎么听着像是制冰机....
我这做的喷淋式制冰机就是三个温度探头,水泵,进水阀,排水阀,压缩机,除霜阀

当然其它系统也很可能有这些....

表示PCB布线很重要,软件上的措失只时以备万一....PCB布线不行,软件怎么改都没用....
当然软件也加了一些措施,CPU空闲时休眠,继电器动作时休眠什么的....减少MCU跑飞的机率...

我这用st7flite15bf1m6和stm8s103f3p6做过(8位mcu),支持lcd液晶显示状态(其实完全是为了我方便观察运行时的数据-_-),
8位机表示无压力....

ps.看到滥用浮点数,表示悲唉,又不是有fpu的arm.....

网友:
mark,以后再看

网友:
建议把NTC输入端加电感磁环之类的磁性器件,加合适了应该能够解决的

网友:
PCB设计肯定是有问题的,MCU电源线太细,而且是跟其他电路共用,应该用粗走线直接连到MCU.铺地分隔的太零碎,在底层应该少走线,形成一个完整的地平面.MCU的电源和复位去耦电容离的太远了,IO口也没有抗干扰元件,至少应该加几个小电容.

网友:
天啊,你的文件有100多兆,
用protel打开再关闭,就恢复正常了,约3M多点。

网友:
文件下载后压缩文件不能打开,说错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天啊,你的文件有100多兆,
用protel打开再关闭,就恢复正常了,约3m多点。

哪个文件有100多兆?

网友:
MCU退偶有问题  ,电源线走的很纠结  模拟信号输入环路太大 并且离RS488很近   通讯接口处理有问题    稳压块输出电容位置接错   CPU基本没退藕   跑程序偏掉很正常,建议重新理好系统的信号路径再进行布线

建议看看PCB布线的抗干扰的知识,尤其是电容作用。。。。华为的里面资料不错。。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从整体来讲  还可以,细节不是很到位,建议楼主从信号路径和环路最小来解决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是如何对AD口进行保护。可不可以在5.1K电阻两端反接个5V稳压管,滤掉高压脉冲。不知道速度够不够快。各位谈下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问题是如何对ad口进行保护。可不可以在5.1k电阻两端反接个5v稳压管,滤掉高压脉冲。不知道速度够不够快。各位谈下看法

可能加电容要好些

网友:
要是我的话,就串个电阻,并个电容到ad口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是我的话,就串个电阻,并个电容到ad口
原来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在27楼有说到:

      单片机AD口
+5V—NTC—5.1K—地
        |      |
        —103—

网友:
这样!

1K电阻可以根据需要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F:

多谢关注和建议!^-^

网友:
我的就是这样用的,好几米长的NTC都接过,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现在这个电脑没装PCB软件,打不开你的图,给你提个醒,铺地时上下层都要注意不要接触到固定的螺丝(一般是铁的),我中过一次招。退耦电容你要是不放心的话用两个104+106,走线时按我之前发的那个资料,继电器加个反向二极管,再加一个RC吸收,AD口我上面发那个应该也是没问题的,我这个板已经出了两W台的机器了。

网友:
不明白为啥GND_485与GND都串个100uF/400V电容到EGND?

网友:
复位电路处理好点

网友:
这种帖子好啊

网友(2011-02-16):
学到好多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G:

浮地接法。

网友:
做个记号慢慢看

网友:
不明白为啥GND_485与GND都串个100uF/400V电容到EGND

网友(2015-08-14):
进来 学习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