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节式机器手,机体为YAMAHA的,电机原来用多摩川的,现改为三菱J3的

楼主(2010-10-06):
运算已脱离电脑,高速度,使用触屏,控制器自己做,现发视频为路线为一长方形:20mm X 240mm,中途有90度旋转2次(快慢不一),上下升降20mm,速度极快。所有动作为一个指令发出。程序只有10行左右,现想找一6轴机器手玩玩,不知哪位大虾有介绍。不要控制器及电机,本人自己做。

楼主:
只有我BB欣赏我的机器手,现给大家看看,我没有工作仿,好想把隔壁的单元买了,搞个工作室什么的。

网友:
哦,不知所云呀。

网友:
我这边有一个和你那个机械主体很像。比你那个体积大,用的pmac和现成的驱动器。

网友:
这个的局限在于  只能一个方向上的平面工作面上工作

网友:
顶,期待六轴的出现

楼主:
今天已经买了6轴,未到货

网友:
大家做机器人用的控制卡是哪个品牌的啊? 除了PMAC,倍福
减速机用的啥呀  我们一般用Harmonic和RV的
大伙来说说

网友:
哇塞 ,5楼的这个机器人,应该值很多米吧

网友:
5L  的机器人搞的像阿西莫 一样的~~~

楼主:
6轴到货了,看图

楼主:
6轴关节手 (原文件名:14.jpg)

楼主:
四轴机器手 和 6轴机器手的原电机 ourdev_595365AN40S1.JPG(文件大小:1.2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DSCF670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