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乱码问题

楼主(2010-10-06):
串口通信时,老是遇到乱码问题。问题无非是上位机与下位机的波特率设置不一样所致。
可有时我的下位机波特率不能确定,这怎么解决?

网友:
下位机波特率不能确定?是你不会确定?你发送的东西不要连续发送,不然乱码很多的。。。。每个字符都跟上一个延时。

网友:
我提个建议:可以采集rxd和txd两根线上的数据,将其在示波器上显示或者用采集板连到电脑上,在计算机上显示,读出其一个位所占的周期,然后得出波特率。不知道可行不,仅供参考,呵呵

网友(2013-03-30):
那如果串口的波特率都一致了还是乱码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