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proteus和虚拟打印机生成PDF文件 打印出来尺寸不对

楼主(2010-10-06):
小弟这几天在搞热转印制版, 用protues画出电路,生成PCB后, 在用虚拟打印机打印成PDF文件进行热转印, 但是拿到打印店打出来的图是实际大小的90%, 请问各位大虾米怎么设置原始尺寸打印啊, 我找了半天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另外如果在proteus里直接打印就没问题, 而先生成PDF文件再用PDF打印出来就是90%大小, 郁闷啊, 求大侠们帮帮小弟吧

网友:
PDF的分辨率问题

楼主:
请问 manhere, 怎样才能用proteus和虚拟打印机生成一个可以拿到打印店打印的原始尺寸的PDF文件啊, 谢啦

网友:
换一个虚拟打印机软件 比如TinyPDF等

网友:
打印的时候应该没选上1:1吧

网友:
导出Gerber,用CAM350打印!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打印店里要让老板把页面缩放格式选为"无" 或 "实际大小" 就行了,打印出来就是实际大小.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