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人帮忙,19寸或者更大的液晶显示解决方案

楼主(2010-10-06):
19寸或者更大的液晶显示解决方案.希望得到有经验的朋友帮忙哈,19寸,或者更大的液晶显示器上面显示数字和汉字,推荐一些方案啊

网友:
你现在除了液晶外还有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FPGA做一个显卡
好像有卖的 不贵

网友(2011-01-29):
有机会到修理液晶显示器的地方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显示器+CPLD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用显示器的OSD

网友:
如果是设备的话,批量不大可以用一些公司做好的屏,这种屏你只需要UART和他通讯就可以了,我一款医疗设备上用的就是这种屏幕,有大有小,有多家公司在做,我目前用的是北京的一家。为避免做广告之嫌,公司名字就不公开了。我留QQ在此,你若需要请加30932441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设备的话,批量不大可以用一些公司做好的屏,这种屏你只需要uart和他通讯就可以了,我一款医疗设备上用的就是这种屏幕,有大有小,有多家公司在做,我目前用的是北京的一家。为避免做广告之嫌,公司名字就不公开了。我留qq在此,你若需要请加30932441即可。

哦?这个效果咋样?关键是分辨率了。弄个ARM上去,现在的A8也随便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