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 PWM 驱动无刷电调问题

楼主(2010-10-06):
问题描述如下:本人使用DSP28335的EPWM模块驱动无刷电调控制电机的转速,现DSP能准确的输出PWM波形,可以输出1-2ms高电平周期为20ms的PWM,接上电调后电机不转动,刚接上电调发出滴滴的声音,请了解的前辈给予帮助,多谢!!

网友:
这是电调的安全保护功能,如果收到信号初始动力值不为0,电调不会启动,防止刚接通电源,电机带动螺旋桨高速旋转伤人,还有很多电调开机时接收到的信号如果高于1.5,就自动进入设置状态,自然也不会启动。遥控信号应该称为PPM信号,不要称之为PWM,意义不同,你可以试着开始时输出1MS宽度信号(相当于油门为0),然后再逐渐加宽,如果还不能启动,就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

楼主:
是不是DSP发出的脉冲驱动能力不够?比如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电调单片机是电平驱动,既然有两声DD,就说明收到了足够强的信号,否则根本不会响。关键是电调一定要收到有效信号,并且在0动力位维持若干秒,
才能对后来增大的动力值产生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用信号发生器直接给1.5ms、2.0ms,电机都可以运转,你之前有没用DSP驱动过电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从未用过所谓DSP,只会用AVR解决问题,据我所知,没有一种商品电调会允许不经过零功率位就可直接启动。也许你的信号发生器有个经过零位(1.0ms)的状态。仔细检查你的实验条件,就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