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实现将char=‘abcd’差分为 a b c d四个char数据?

楼主(2010-10-06):
求助  如何实现将char=‘abcd’差分为 a b c d四个char数据?

网友:
啥语言的?很多语言都有字符串相关的函数!一般vb是测长!用循环用中间取一个一个取出来

楼主:
能否具体点那?  新手啊   !  对字符指针很不理解!

网友:
#include "stdio.h"
main()
{
   int a='ab';
   char * pointer1;
   int i=0;
   pointer1=&a;
   for(i=0;i<2;i++)
   {
    printf("%c\n",*pointer1);
    pointer1++;
   }
   getch();
}
用WIN-TC编译运行结果是输出
a
b

网友:
char 就是一个指针  指向字符串的首元素地址 所以

*char = 'a'

*char+1 = 'b'

*char+2 = 'c'

*char+3 = 'd'

*char+1 跟 *(char+1) 都行

楼主:
非常感谢   使用A-smith的方法 可以!
另外如何将uint32  格式转换为cahr格式  在ADS1.2  下!  谢谢!

网友:
强制类型转换   可以隐式转换 也可以直接转换

在要转换的变量前加 (uint8) 就强制类型转换了

uint8      a;

uint32           b;

(uint8)b  就是一个 char型变量了

a = (uint8)b;

楼主:
感谢 A-smith

我现在的做法是    uint32  wendu     char  lcdcode_3[];

                 c=wendu/1000;    //qian wei
                d=wendu%1000/100;//bai wei
                e=wendu%1000%100/10;//shi wei
                f=wendu%1000%100%10;//ge wei

                lcdcode_3[0]=c+0x30;
                lcdcode_3[1]=d+0x30;
                lcdcode_3[2]=0x2e;
                lcdcode_3[3]=e+0x30;
                lcdcode_3[4]=f+0x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char 就是一个指针  指向字符串的首元素地址 所以
*char = 'a'
*char+1 = 'b'
*char+2 = 'c'
*char+3 = 'd'
*char+1 跟 *(char+1) 都行

解释的好!

网友:
u32 n = 'abcd';
u8 x;

x = ((unsigned char *)(&n))[0];
x = ((unsigned char *)(&n))[1];
x = ((unsigned char *)(&n))[2];
x = ((unsigned char *)(&n))[3];

网友:
楼上回答有待商榷
1 首先字符串要用双引号""

2 定义指向字符串的指针 要用  char *  不能是32位无符号

3 应该是 n 不是 &n

网友:
不是字符串,赋值方式只是模仿楼主的方式而已,所以后面两个"有待商榷"也都不成立.楼主既然这样写,肯定是有原因的,就不去计较了,只要解答他的关心的问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