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计算机鼠标被劫持,想知道遇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是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0-10-06):
有发现计算机鼠标被劫持的朋友吗?

很长时间以来,我发现自己在作键盘输入时,常常有鼠标被劫持走了的感觉,过几秒钟后才回来,出现中间某些字不能被输入的现象。
起初,没有太在意。后来,愈来愈频繁,感觉很讨厌,怀疑是否有木马病毒之类的东西在作祟。
我用的搜狗输入法和雨林木风浏览器。刚刚改用QQ输入法,现象依旧。
无奈,今天特地在网上搜一下,还真的就有“鼠标劫持(Clickjacking)”这个词。

--------------------------------------------------------------------------
10月9日
Clickjacking,鼠标劫持!
Internet and Web browser security experts are sounding the alarm about a new type of malicious attack called "clickjacking," a technique that can be used to dupe Web surfers into revealing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while clicking on seemingly innocuous Web pages. Among other things, a clickjacking attack can be used to take control of a computer's Webcam and microphone without the knowledge of the user.

Clickjacking has been identified as a vulnerability for the Adobe Flash player, as well as for every major browser, including Firefox, Internet Explorer, Opera, Safari and even the newly released Google Chrome.

互联网和网络安全专家日前发出警告,一种名为“鼠标劫持(Clickjacking)”的新型网络攻击正威胁到浏览器用户的使用安全。这种技术能够“引诱”互联网用户在点击一些貌似无害的网页时,不自觉地泄露了自己的一些秘密信息。此外,这种劫持技术还能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控制其电脑的网络摄像头和话筒。

这一漏洞会威胁到Adobe Flash player以及其它主要浏览器的安全,包括Firefox,Internet Explorer, Opera,Safari以及最新发布的Google Chrome。
--------------------------------------------------------------------------

尚未找到解决办法。本地硬盘上也没有搜索到网上提到的so.dll等文件。
想知道遇有同样问题的朋友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不是笔记本打字的时候手碰到了触摸板么=.=|

网友:
你确认你的鼠标没坏?换个鼠标或拔掉鼠标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笔记本打字的时候手碰到了触摸板么=.=|

没有。是台式机,独立键盘。
谢谢回复。

回复 网友B:
你确认你的鼠标没坏?换个鼠标或拔掉鼠标试试看。

鼠标绝对没坏。
被劫持的基本特征是光标不存在了,所以不能输入。
光标回来了,输入也就正常了。
谢谢回复。

网友:
我以前 碰过,也查不到病毒,本来以为鼠标坏了,后来重装系统就没事了。

网友:
没听过,重装驱动如何?
帮顶

网友:
我在我机子上搜到so.dll了。

网友:
我的到现在还这样,我打字的时候,鼠标自己到处跑,跑一圈后又回来了。
有时候浏览网页的时候,鼠标会莫名的跑到屏幕的边缘去,不知道是不是病毒。

网友:
清洁下光电组件 碎小的颗粒会造成指针跳跃

网友:
office中有一个鼠标指针自动隐藏,看是否是软件设置

网友:
LZ没穿裤子

网友:
鼠标质量不好吧,我手机一来短信鼠标就乱跑

网友:
有可能并不是鼠标劫持病毒,我用的是紫光输入法,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有时出现输入丢失几个字符的情况:切换窗口,切换过去时候马上打字输入,这时会出现丢失前几个字符的现象。在窗口较多,切换较快时,这情况曾经发生过,我曾经检查过病毒,也通过网络防火墙查过当时网络通信情况,没发现病毒的迹象。

后来想了一下,可能是输入法本身的问题,在窗口切换时,输入法同时也会进行状态切换,当切换太快时,针对新的当前窗口,输入法可能还没就绪(我估计紫光在状态切换上加有延时),这时输入是无效的,导致我输入一串按键,会漏了前几个的现象,本来想打的词组就变成了另外一组词组。

我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只是偶尔出现,并且机器无病毒木马迹象,所以怀疑是不同窗口输入法状态切换的延时导致。

不过楼主如果是在一个窗口上出现输入丢失,没发生切换窗口,那倒确实有可能是中病毒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网页代码的问题,我发现有的网页很大,并且带有一些javascript代码,它们也会出现帮你切换焦点的情况,导致在网页上输入焦点的暂时丢失,几秒后又回来,这时输入也会少几个字符,这情况估计是网页代码写的不好。

网友:
楼主想手动杀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