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V2640可以写寄存器但是读值为0x00!!

楼主(2010-10-07):
1)SIO_C,SIO_D未使用上拉电阻而是直接连GPIO
2)DVDD使用内部供电,测得电压1.23伏
目前可以写寄存器,但是读取寄存器的值返回都是0x00;而且SCCB的代码是参考OV7670的有效代码,应该读取时序正确。请问是否是以上某个原因造成的呢?
期待大家的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
IIC电路不外接上拉电阻??有内部上拉吗?

楼主:
谢谢啦,去实验一下下,回来告诉大家结果

楼主:
试过不灵,还有别的办法没?

网友(2010-11-15):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也遇到你同样的问题啊,是不是哪个寄存器要先写下的啊

网友:
你是用什么主控呀?有的寄存器一但使能后就自动归0,,你读0x0a,0x0b,看看能不能读到?

网友:
IIC一定要上拉电阻的

网友(2011-02-27):
楼主,请教你的电源部分是怎么解决的呢?
我看大部分都用1.3V的,但是我问卖家(我在淘宝上买的)他很明确的告诉我是1.8V
求解。。。

网友(2018-03-13):
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