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CRC校验计算工具软件,功能不错

楼主(2010-10-07):
希望对大家的学习、工作有所帮助。

网友:
不错 经常用到

网友A:
好像可以输入公式,看起来不错,实用

网友:
好象有点BUG,会出现

楼主是不是作者?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输入的数据是什么?你的操作系统是win07的吗?

楼主:
计算参考资料:
http://regregex.bbcmicro.net/crc-catalogue.htm

里边写的很详细,不可多得的资料。

网友:
大家验证了吗?

0xB1,0x00,0x00
这三个数的CRC7值是多少呀?

一个工具一个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必须先搞明白你想用什么样的算法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忘了说,CRC7

网友:
没有导入文件计算CRC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CRC7的多项式、初值、数据流方向(LSBF/MSBF)、输出异或值等待哦需要指明。这个软件里的CRC7可以用于SD卡通讯校验,不一定适用于你的项目。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般不用简单的CRC来校验文件,所以暂时没有加这个功能。校验文件可以用HashTab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WINDOWS VISTA

楼主(2010-12-11):
回复 网友B:
软件改版,修正一处错误。
在vista和xp测试运行正常。

<marquee> 欢迎大家使用! </marquee>

CRC_Calc v0.2.rarourdev_603975FPDDOG.rar(文件大小:589K) (原文件名:CRC_Calc v0.2.rar)

网友:
最好能定义初始值

网友:
在加一个高低位的描述则更好!

网友(2011-02-17):
应该很好用吧。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计算参考资料:
http://regregex.bbcmicro.net/crc-catalogue.htm
里边写的很详细,不可多得的资料。

E文压力很大啊

网友:
非常感谢楼!这个软件功能确实非常强大。但是里边一个多项式,怎么有好几种算法选择,计算的结果各不同。
比如:
CRC-16/IBM          x16+x15+x2+1
CRC-16/MAXIM        x16+x15+x2+1
CRC-16/USB          x16+x15+x2+1
CRC-16/MODBUS       x16+x15+x2+1
还有
CRC-16/CCITT        x16+x12+x5+1
CRC-16/CCITT-FALSE  x16+x12+x5+1
CRC-16/X25          x16+x12+x5+1
CRC-16/XMODEM       x16+x12+x5+1
楼主能不能简要说明一下,他们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网友:
我用PIC24FJ64GA006单片机的硬件CRC模块实验发现,当把CRCXOR寄存器配置为 0x1021;,即多项式为 x16+x12+x5+1时,通过硬件CRC模块生成的CRC校验码,只符合 CRC-16/XMODEM       x16+x12+x5+1  的格式的值。
与其他三种格式
CRC-16/CCITT        x16+x12+x5+1
CRC-16/CCITT-FALSE  x16+x12+x5+1
CRC-16/X25          x16+x12+x5+1
算出的值都不一样。

对于MODBUS协议,生成多项式  为x16 + x15 + x2 + 1,则CRCXOR寄存器应配置为0x8005,但是实验发现通过硬件CRC算出的值,与通过标准软件算出来的校验码值不一样。
通过上面两种情况配置实验结果的比较,是不是可以说明PIC24系列单片机内置的CRC模块的硬件实现方式是特殊的,它不能用于生成Modbus协议的校验码值。

网友:
玩CRC呀,我发的贴里有详细的笔记

网友:
好的,谢谢,我找找看看

网友(2011-03-26):
多谢无私分享,期待更多的

网友(2011-05-06):
SD卡的CMD8指令的CRC用这个计算好像是错的,CMD8的命令串是0x48,0x00,0x00,0x01,0xaa,CRC应该是0x87
CMD0的指令串是0x40 0x00 0x00 0x00 0x00,CRC应该是0x95
但是该工具计算的CMD8结果是0x43
CMD0计算出来是0x4a
多项式是选择x7+x3+1

网友:
真是个好东西呀

网友:
要是可以实现批量处理就好啦   有没有这个软件的源代码 建议楼主 修改 加精!!!!!!!!!!!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标记备用。。。

网友:
有没有这个软件的源代码 建议楼主发出来 大家一起改进

网友(2011-06-17):
CRC 好工具

网友:
玩CRC还是这个好,哈哈。。。。。。。。。。太强大了。雁塔菜农的HOTWC3---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

网友:
支持自定义多项式,CRC无所不能!

楼主:
回复 网友F:
sd卡的cmd8指令的crc用这个计算好像是错的,cmd8的命令串是0x48,0x00,0x00,0x01,0xaa,crc应该是0x87
cmd0的指令串是0x40 0x00 0x00 0x00 0x00,crc应该是0x95
但是该工具计算的cmd8结果是0x43
cmd0计算出来是0x4a
多项式是选择x7+x3+1

你好,SD卡的CRC7是7位的,在其数据帧的最后一位总有一个1,这个是结束位。
所以,你所说的0x87、0x95都是算上了这一位,但它不是crc7的一部分。所以。。。软件是没有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非常感谢楼!这个软件功能确实非常强大。但是里边一个多项式,怎么有好几种算法选择,计算的结果各不同。
比如:
crc-16/ibm          x16+x15+x2+1
crc-16/maxim        x16+x15+x2+1
crc-16/usb          x16+x15+x2+1
crc-16/modbus       x16+x15+x2+1
还有
crc-16/ccitt        x16+x12+x5+1
crc-16/ccitt-false  x16+x12+x5+1
crc-16/x25          x16+x12+x5+1
crc-16/xmodem       x16+x12+x5+1
楼主能不能简要说明一下,他们指的是什么,有什么区别?

参见右侧的信息框

网友:
这是个好东西,顶起来

网友:
你们太强悍了,mark!!!!!

网友:
雁塔菜农的HOTWC3这东西强大!

网友:
怎么用啊

网友:
很实用的工具啊,要是有VC源码就好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uipp,你能否把crc-16/maxim    x16+x15+x2+1  部分的CRC程序发上来看看,最近在调这个,但是我写的程序最终校验结果和从1-wire中读出来的不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检查了很久了,谢谢了。

网友(2011-10-11):
回复 楼主:
thanks a lot!

网友:
万能的论坛,啥都有,
谢谢大家

网友(2013-03-08):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计算参考资料:
http://regregex.bbcmicro.net/crc-catalogue.htm

哥们  链接打不开   资源貌似被移到其他地方了
你那边有保存资料吗   方便的话发一份给我  crc校验
754100974@qq.com

网友(2013-05-14):
雁塔菜农的HOTWC3  帅气啊  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输入公式,看起来不错,实用

你在哪儿输入的公式....

网友(2013-06-27):
太棒了,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好用的版本了

网友:
雁塔菜农新浪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17741f0100lbkq.html,然后点此链接http://www.hotpower.org/HotAjax/HotPower_HotAjax.html进入HotPower互联卫士 HotAjax(V1.06)界面!

网友(2014-12-05):
收到,很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好啊  mark

网友(2016-01-14):
是個好用的神器啊!!
雖然現在還猜不出來別人的CRC怎麼計算的...
收好,總有一天派上用場!!

网友(2017-03-20):
这个非常好用,一直在用。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