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X311,关于传输变压器。。。

楼主(2010-10-07):
我看MINI的规格书上。传输变压器 只有变比,还有损耗。。。

我能自己绕么?

找个高频磁芯,只要变比是那样就行? 线圈的匝数如何确定呢?
以前做开关电源,变压器有个匝数比,还有个电感量,但是RF变压器需要关注一些什么参数呢?

网友:
主要是变比和损耗,不同的频段圈数会有不同,除了磁性材料绕的,还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出现
自己做是绝对可以的,磁芯先从有线电视的1分2中获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一开始就有两种或三种不同颜色的漆包线就会大大提高一次成功率

有了变压器以后你会觉得:
传说中的高频匹配是可以很容易入门的
原来双平衡混频器是绝对的暴力
宽带放大器也不难做,即使要跨倍频程
......

网友:
下图实例

网友:
这是MRF151G,的文件,详细地可以去搜其PDF文件
如果此器件要是工作在50兆下,就需要换成磁环绕的9:1和4:1的变压器了,我们试过在30兆时,输入0.8瓦输出100瓦,而且工作在AB类,而且带宽很宽,国际上有许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用其制作高品质的短波放大器。

楼主:
我不要这么大功率啊。。。

类似于平衡二极管混频器 那种小的变压器。。
要求带宽高 -1DB 50K-100MHZ

您搞过么?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交流啊。。。
加我QQ 二四九604二七六 哈~~谢谢X311老师! 哈哈

楼主:
如何用安捷伦 R5071C VNA 测试传输变压器?

网友:
变压器的测试吗

在漏感合格的情况下,一头如入标准电压(射频的),一头测试输出结果

50k-100MHz,比如1:4的双线绞绕大约8圈,主要看磁性材料,我们用的是北京七星的NQ-10,二极管我上班后给你问一下是哪家的反正是一种很小的贴片全桥

网友:
你说的仪器我们没有,所以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加我QQ 捏~~QQ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