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TMS320C5505与TMS320VC5505这两DS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10-07):
如题

网友(2010-12-06):
同问,另求C5515开发板,新旧皆可。

网友:
c5000系列用不用的吧,代码放在片外,呵呵,做完的东东,大家都能用了。

网友:
楼上在打谜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你在买开发板,猜测还没实际应用。因此,提个小小建议,漫天飞的arm怎么看也比c5000芯片性价比高。

网友:
c5000实在不给力,我建议学blackfin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呵呵,看你在买开发板,猜测还没实际应用。因此,提个小小建议,漫天飞的arm怎么看也比c5000芯片性价比高。

多谢指点,我是没看懂你在2楼的回复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