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求!!L298n驱动电路问题

楼主(2010-10-07):
我是按典型电路接的L298n驱动电路,没有加光耦,驱动两个直流减速电机,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时而好时而不好,VS接上12V电源,刚接上一瞬间电机能动,又测了VS端电压只有1.9V,刚接上时12V,就是不知道为啥电机转一下就变成1.9V的,二极管肯定没接错,两个使能端都接高了,双电源供电。还请各位大哥给小弟指点指点.....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电源?如果电源电压被拉低,那么可能是电源驱动能力有限,提供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两个锂电池和一个蓄电池串联,应该没问题锂电的电流够大,关键就是有时候好使有时候不好使,不知道那会就好使了,也能正常循迹。不知道大家遇没遇到这个问题,这个跟单片机有关系没,我用万用表量一下单片机控制口的高电平只有一点多伏两伏左右就好使,不知道为啥,大哥帮帮忙!!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吗关注中。。。

网友:
同意1L观点。还是电源问题吧,电机启动需要瞬间大电流,你的电池不知道行不行。先用个实验电源供电试试。甚至我们以前还遇到过电机太强劲了298带不起来

网友(2010-11-20):
问题解决没有,我也不能用L298n让电机转起来

网友(2011-01-01):
回复 楼主:

我是按典型电路接的l298n驱动电路,没有加光耦,驱动两个直流减速电机,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时而好时而不好,vs接上12v电源,刚接上一瞬间电机能动,又测了vs端电压只有1.9v,刚接上时12v,就是不知道为啥电机转一下就变成1.9v的,二极管肯定没接错,"两个使能端都接高了",双电源供电。还请各位大哥给小弟指点指点.....
按这个图接法没问题,我有几块板就是这样用的。请楼主看下手册:如果从6脚输入PWM,“两个使能端”IN1和IN2都接高的话是刹车啊。只有这两个一高一低电机才能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是按典型电路接的l298n驱动电路,没有加光耦,驱动两个直流减速电机,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时而好时而不好,vs接上12v电源,刚接上一瞬间电机能动,又测了vs端电压只有1.9v,刚接上时12v,就是不知道为啥电机转一下就变成1.9v的,二极管肯定没接错,"两个使能端都接高了",双电源供电。还请各位大哥给小弟指点指点.....
按这个图接法没问题,我有几块板就是这样用的。请楼主看下手册:如果从6脚输入pwm,“两个使能端”in1和in2都接高的话是刹车啊。只有这两个一高一低电机......
要不要加光耦,我没接,但电机就是不转,6脚也输入pwm,in1和in2也有高有低?请指点指点!

网友:
同问,我用12-14V,输出电流是2A的实验电源,用130玩具电机,结果电机只能嗡嗡响,转不起来,测OUT1-OUT2电压才不到1.多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11-02-09):
电机功率多大?
是不是L298保护了。。。

网友(2011-04-29):
电源这样??你不怕有什么影响呀,哎,你用手摸一下L298芯片,肯定很烫。

网友:
1、检查电源供电能力够不够,不要光看电压,要看功率
2、光耦加布加不影响信号传递,光耦只是起保护单片机引脚的作用
3、用万用表先测一下单片机引脚的电压有没有变化,可能是程序上的bug,如果引脚电压正常,那么可以排除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昨天刚根据这个典型接法成功驱动两个电机 楼主试试IN1高电平IN2低电平第一个电机正转 IN1 IN2一高一低电机才能转的哦~

网友(2011-12-18):
有意思啊这现象

网友C:
搭车一下,电路图同楼主,我的两个直流减速电机3--6V,启动大约2A,运行大约1A。请问我接入L298N板12V电机电源口,至少需要多少毫安的电流?

网友(2012-02-18):
在控制端接上上拉电阻吧,我当时就测着单片机口的电平2v左右,时而行时而不行的。 试试吧。。。

网友(2012-03-25):
如果IN1、2、3、4接PWM,ENA和ENB接高电平控制电机和楼主的接法有什么区别没有???哪个更容易控制些??

网友(2012-05-06):
为什么我的298一接上电机就把单片机的口拉高了啊 而且不断跳

网友:
使能直接接VCC,VS接7.2~12V左右的电压,VSS接VCC,然后给高低电平试试。

网友:
你先把两个都始能!然后in1和in2一个给高一个给底看看转么?

网友:
或者先接一个电机试试,从来都不敢一片298驱动两个电机……

网友(2012-06-16):
引用 网友C:
搭车一下,电路图同楼主,我的两个直流减速电机3--6V,启动大约2A,运行大约1A。请问我接入L298N板12V电机 ...

额。。那个照片上的续流二极管印着“M7”, 我没记错的话是贴片的1N4007吧,用它来续流没出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问题,等待解决QQ409934985

网友(2014-10-09):
可以说下你的QQ号吗?想请教些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