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可能有点难度的数控加工的问题。

楼主(2010-10-07):
我想把一个圆盘工件的外圆柱面通过一个内圆弧面的砂轮磨成一个曲面,工件低速旋转,砂轮高速旋转并且可以进行径向和轴向进给。 请问有什么软件可以生成这样的加工代码?Mach3能做到吗?

网友:
砂轮磨 耐磨不~~~ 要不要每次都从效一次    就控制沙转给进不就行了  说到底 还是控制 X,Y 轴的给进顺序

或许磨出刀具来几刀更快

网友:
直接用成型刀。不用砂轮。

楼主:
问题是工件的有很多种规格,就是厚度,轮廓都有很多的变化,所以用成形刀非常麻烦甚至是难以实现。
并且基本不用考虑砂轮的磨损,因为砂轮磨损到一定程度就换新的。

网友:
用一台小数控车就行了。。如果光结度和精度特高的话就要上磨床了.

楼主:
站长都来了,真是荣幸啊!
这个是一个外观件,对精度要求的确不高。只要求表面很光滑,所以才用砂轮磨。
Mach控制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但问题是怎样生成加工代码?据我了解一些大型的软件例如Mastercam是可以自定义刀具的,用这个功能应该能实现,不过没有操作过所以也不确定。不过我是希望能有一些向Mach3这样的小型软件能实现,因为不但容易实现并且在使用过程也比较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一台小数控车就行了。。如果光结度和精度特高的话就要上磨床了.

这个工件的材料是玻璃,石头一类的材料所以用车的方法不是很可行。并且就算是金属用车的办法也挺难达到比较高的表面粗糙度。

网友:
这编一个简单的G代码不行吗?X轴,Y轴移动的程序不就行了吗!

网友:
顶8楼,平面几何,先算下砂轮轨迹,然后自己做G代码。

先确定一个可用的对刀方法是关键。这样的砂轮,貌似很难对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一台小数控车就行了。。如果光结度和精度特高的话就要上磨床了.
这个工件的材料是玻璃,石头一类的材料所以用车的方法不是很可行。并且就算是金属用车的办法也挺难达到比较高的表面粗糙度。

玻璃的话就用砂轮磨了,我有个朋友专做水晶玻璃加工设备。

编程简单...

网友:
同雕刻机一样编程就可以了,可以把三轮看作工件,把工件看作刀具。开始时分层加工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顶8楼,平面几何,先算下砂轮轨迹,然后自己做g代码。
先确定一个可用的对刀方法是关键。这样的砂轮,貌似很难对刀。

能具体说一下怎样算砂轮的轨迹吗?那个工件的外轮廓的曲线是用软件画出来或者是抄数得来的,怎样用方程式表达这个曲线我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去解方程了,这个虽然是平面几何的问题,但我确实找不到门道。
对刀的话就用砂轮的外径,因为用的是金刚砂轮,砂轮就算磨损完砂轮的外径也不会变化太大,对这种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一台小数控车就行了。。如果光结度和精度特高的话就要上磨床了.
这个工件的材料是玻璃,石头一类的材料所以用车的方法不是很可行。并且就算是金属用车的办法也挺难达到比较高的表面粗糙度。
玻璃的话就用砂轮磨了,我有个朋友专做水晶玻璃加工设备。

编程简单...

能简单说一下编程的思路吗?

网友:
没干过脆性硬材料的飘过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用MACH做吧。建模后就好办了。磨玻璃偏差个1MM我看都无所谓。哈哈。正好应对了各有各不相同,艺术品这样才值得拥有 嘎嘎

楼主:
回复 网友D:
精度要求不高。用mach做吧。建模后就好办了。磨玻璃偏差个1mm我看都无所谓。哈哈。正好应对了各有各不相同,艺术品这样才值得拥有 嘎嘎

怎样建模呢?这个东西麻烦在刀具上面,因为刀具是一个内弧面的砂轮,按我的理解,切削的时候,刀具跟工件接触的点上面的工件的曲率和刀具的曲率应该尽可能的接近。如果用平的砂轮的话,那么更麻烦,因为砂轮的圆柱面必须要跟切削点上面工件曲线的切线想重合,那么就意味着砂轮要以直径为轴转动。这个问题对于专业的cam软件来说只是小菜一碟,但我还是想找到一些比较简单方便一些的方法,例如就向你说的找到一个模型转化成普通车床的切削方式就好办了。

网友:
如果可以的,我想把砂轮转一个90度,那样就可以用平面砂轮走轨迹来磨了,砂轮的磨损也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