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0.4版本什么时候出来?

楼主(2010-10-07):
rtt0.4版本什么时候出来?gui的成熟度怎样?可以直接用在产品上吗?

网友:
产品还是用0.3.1吧

楼主:
0.3.1版本gui的成熟度怎样?

网友:
你可以把GUI这块的详细需求给我,然后看看0.3.1是否能够满足

网友:
0.4有没有考虑中断的底半设计呢?呵呵。

楼主:
其实就一般的应用,基本几何图形绘制,曲线绘制,能实现按钮,菜单,文本框,数字、英文字母键盘。对中文支持好,不需要触摸。

网友:
菜单可以用功能列表是实现,屏幕键盘需要自行实现

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

楼主:
键盘主要是用来输入修改参数的。没有这个还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