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windows下进行Linux开发的过程是怎样的?

楼主(2010-10-07):
我以安装cygwin,Source Isight,xshell,ADS,这些软件,请问要开发嵌入式Linux这些软件应该怎么使用,开发流程是怎么样的?还有那个软件相当于Vi?

不好意思,新手所以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弱。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教!

网友:
换个传统形式的虚拟机吧, VMware Workst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是不是最好在Linux下开发呢?

网友:
我瞎说下:
在XXX平台下开发,这类问题很宽泛,也不是一个特别容易回答的问题吧。
所谓Linux下开发,其实必须Linux主机上做的事只有:
一定要在正确的安装了编译环境的Linux主机下对应用程序代码进行编译并生成可在运行嵌入式Linux的目标板卡上执行的应用程序(当然嵌入式Linux本身也是一个应用程序)。
其余的事,您可以在任何平台下做。。。

网友:
虛擬機加redhat9.0

网友(2010-11-17):
windows下开发linux,就是在虚拟机上装个linux系统就OK了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