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DMX控台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0-10-07):
这个用在电脑灯上,8个图案,DMX控制该如何写程序,望有经验的指点一下,或者给个参考,谢谢!

楼主:
天冷了,人也冷了么?

楼主:
几天了,问题还没解决,如何确定电机的当前位置呢?

网友:
用磁钢和霍尔做定位,开灯复位后磁钢和霍尔对齐这时图案1也正好对齐光路.
实际测试切换一个图案电机要转多少步,比方说换一个图案要转10步的话
转到图案8就是10*8=80步,切换图案时以10的整倍数翻倍加或减即可.

楼主:
楼上大侠,我磁钢复位正常,比如我从图案1转到了图案8,假如是正转的,就是80步,然后我想图案8回到图案4,就应该反转,DMX对应的值不知道怎么判断?

网友:
独特的闭环方案

楼主:
楼上的 到处都看见你的广告啊 你发的跟我的问题没有关系

楼主:
偶已经可以控制8个图案盘准确定位,可是当DMX值大于128后还是不会弄,图案流水走起来会撞到定位杆,请问当DMX>128后该如何处理?要不要先复位再开始来回走呢?希望高手再指点指点!!!

网友(2010-11-22):
LZ是做舞台电脑灯的吧.

网友:
走GOBO效果是不会有定位杆的.选一个图案快速来回晃动.

网友:
ls正解
图案盘一般没有定位杆,复位时用霍尔定下位,图案流水=图案盘360度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