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同时使用RTT文件系统于NAND Flash 和 SD卡,针对STM32的系统?

楼主(2010-10-07):
初次使用RT-Thread,应用的是一块红牛STM32的版子,带有64MB的Nand Flash。
曾经成功测试过mount SD卡的范例,但是,对于如何mount Nand Flash的方法,
则找不到可供参考的范例;因为同时要使用SD卡与NAND Flash,所以,想请教版主
帮忙解答以上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目前没有相关的驱动

楼主:
感谢拨冗回覆!
在RT-Thread里已经有mount SPI Flash的范例,想请教
要如何来实作Nand Flash这样的驱动,使能如 mount SDK卡一样的来运作RTT文件系统的API?
可否请版主指点一下制作的方向,需要运用到哪一些模组?

网友:
不进行擦写均衡,可以在每次写入前进行page擦写,关键点在于write操作上面。

至于如何做针对于FAT文件系统的擦写均衡,真的比较抱歉,我现在缺乏比较好的灵感(2k page的问题还有个地方没想通-_-)

网友:
FatFs 文件系统下有一个NANDflash应用的例程,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Aug 16, 2010  Modified for FatFs module R0.08a.
                LPC2000: Added NAND flash driv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哪个应用啊,能给个链接吗?是不是在stm32上的nandflash移植?
是不是这个链接
http://www.eefocus.com/yuanxihua/blog/09-10/178164_3066e.html?

fat用在nandflash上必须有一个转换层(NFTL),包括写均衡(Wear-Leveling),坏块管理等,
它要实现的功能和SD卡内部控制器差不多,有点复杂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我在网上下的一个NFTL的程序,希望有点帮助
一直想将fatfs用到nandflash上,希望有实现过的大虾传授一下经验~_~,

网友:
网上有个NFTL例程如下:

网友:
哪呢哪呢

网友:
希望做过nandflash管理的大虾传授一下经验,不胜感激!
^-^                                      ~_~

网友:
感谢luxinsun的提醒,
Fatfs module R0.08a 的应用实例ffsample中的确有对nand flash的接口,但是好像没有做写均衡(Wear-Leveling)部分

网友B:
我之前移植过一个NFTL,内存占用也不多,比UFFS好,512Bytes Page的NAND需要10几KB的RAM;
现在处于样品应用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出去用,可靠性还没有验证;

顺便问问ffxz大侠,我已经使用rtt有一段时间了,并且也做了一些移植工作,如NFTL,STR71x平台等,不知道怎么能提交代码,给rtt添砖加瓦。

楼主:
可否请14楼的大侠提供移植NFTL在STR71x的RTT代码?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之前移植过一个nftl,内存占用也不多,比uffs好,512bytes page的nand需要10几kb的ram;
现在处于样品应用阶段,还没有大规模出去用,可靠性还没有验证;
顺便问问ffxz大侠,我已经使用rtt有一段时间了,并且也做了一些移植工作,如nftl,str71x平台等,不知道怎么能提交代码,给rtt添砖加瓦。

请给我邮件,bernard.xiong # gmail.com,#换成@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NFTL的项目是在STM32上的
STR71x是另外的项目
你是用的什么平台呢?
需要代码的话可以给我邮件 likazhou@139.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给我发一份吗?非常感谢
给你发邮件了
^_^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小 冯" <feng200808@yahoo.com.cn>邮箱发送失败,你提供一个其他的邮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fengsave@gmail.com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否发一份NTFL代码给我?谢谢!
已给你发邮件了。

网友(2011-03-14):
回复 网友C:
感谢luxinsun的提醒,
fatfs module r0.08a 的应用实例ffsample中的确有对nand flash的接口,但是好像没有做写均衡(wear-leveling)部分

看了一下,那个例程是处理小页(512Bytes)的nand
直接开了一个Block(16K Bytes)的RAM
这样wear-leveling就不用处理了

小页的似乎可以使用,明天尝试移植...

网友D(2014-11-20):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移植过一个NFTL,内存占用也不多,比UFFS好,512Bytes Page的NAND需要10几KB的RAM;
现在处于样品应 ...

兄台的NFTL是否能够共享一下?

网友(2015-10-29):
引用 网友D:
兄台的NFTL是否能够共享一下?

有关于NFTL的资料,最好是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