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有什么好方法改一下这个震荡电路的幅度?(想改成大约在3、4幅之间震荡)

楼主(2010-10-08):
大家看看有什么好方法改一下这个震荡电路的幅度?(想改成大约在3V、4V之间震荡)也可以高于这个范围,改了半天总是感觉改的不好,现在是在12V震荡,频率倒是还可以。

楼主:
刚才忘了上传电路图了,请大家看看

楼主:
晕,怎么没人说说,我改了好几种,都不行。大家看看。OUT后应该怎么加电阻电容会好一些。跪求!

网友:
cd4001电源改成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板子都做了发回来了,再说,板子上也没稳定的5V电源,我想在原板子上加几个电阻电容改一下。我想应该能做到,就是总感觉改的不算太好。

楼主:
我做来了。虽然没人回答,做了一上午别的测试。后来要吃饭的时候忽然又想起了这个问题。改了改加了三个电容、一个电阻就改出来了。

网友:
咋看咋感觉2楼的图不正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不正确啊,说说看!上面的电路我已经调出来了。说说看法可能会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仔细分析了下,倒也可以,只是不容易起振,调整起来麻烦。

主要原因还是在电容的充放电回路上。

俺比较奇怪的是,见过好多振荡电路了,这种的咋好像头一次见呢。。乍一看像是环形振荡器,可仔细看却不是。。

RC的门振荡器,俺个人比较喜欢施密特触发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