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T-Thread/GUI上移植了NES游戏模拟器

楼主(2010-10-08):
国庆旅游期间移植了个NES模拟器,在QEMU/mini2440上运行,除声音外,其他功能都正常,游戏速度和可玩性都还不错,先上些截图。

网友:
小时最喜欢玩的魂斗罗,3条命打通关,可以介绍一下移植过程吗,希望在自己的7寸屏上玩起来,再回味一下童时的乐趣

网友:
RTT也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在电脑上运行的吧?
另外向楼主请教下,你移植的NES,消耗了多大的SRAM?
我移植到STM32上,得需要1.2M的SRAM,太大了。。。

网友:
楼上你的 1.2M SRAM

一部分可以使用 外部的 Nor flash。

info NES 就是先从文件系统中把 Rom 整个文件 copy 到 SRAM 中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是在电脑上运行的吧?
另外向楼主请教下,你移植的nes,消耗了多大的sram?
我移植到stm32上,得需要1.2m的sram,太大了。。。

这个是可以在mini2440开发板上运行的,因为mini2440本身没有键盘,操作起来不方便,因此在QEMU/mini2440模拟器上加入了虚拟的键盘来控制游戏,具体的RAM大小没有统计过,晚上回去看下。

网友:
stm32能跑起来不?

楼主:
在QEMU/mini2440模拟器上运行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模拟任意大小的LCD屏幕,像上面图片的屏幕大小就是根据NES游戏屏幕调整成的256X320。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m32上没有试过,估计比较悬。

网友:
stm32 移植的时候就是 RAM 不够没有能够跑起来。

抽空把部分代码放到 flash 中, 继续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stm32 移植的时候就是 ram 不够没有能够跑起来。
抽空把部分代码放到 flash 中, 继续试试看。

stm32上速度估计也够呛。
info NES有Iphone的版本,但速度也是挺慢的。

网友:
希望能在STM32上移植成功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能不能把共享资源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太有才了,能不能把共享资源呀!

多顶一把,如果有需要可以考虑将源码发布出来。

网友:
一起顶 把源码顶出来

网友:
“mini2440,是shaolin和阿干主导开发的 ”,本来就是开源的,不好意思刚看到。

网友:
这个开发板是自己做的吗?有没相关资料?

网友:
超级玛丽好玩。。能移植到STM32上就爽了

网友:
"国庆旅游期间移植了个NES模拟器"  这个....

网友:
移植到STM32上有点困难,我一直在做,都没有成功。。。

网友:
【23楼】 youki1234
移植到STM32上有点困难,我一直在做,都没有成功。。。
==========================

做的人多了就成功了, 我们要解决的最后地方就是 RAM 问题。

网友:
强的,不顶不行

网友:
只见过人在AVR32上移植GB模拟器的,似乎速度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C:
【23楼】 youki1234
移植到stm32上有点困难,我一直在做,都没有成功。。。
==========================
做的人多了就成功了, 我们要解决的最后地方就是 ram 问题。

看了下,较大的NES ROM文件大小为256K,需要被读入SRAM,如果只计算NES模拟器消耗的RAM资源,需要的RAM应该也至少在几百K 这个级别。

网友:
不用全部读入.

网友:
求代码,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求代码,测试

你直接给我发邮件吧 qiuyiuestc@gmail.com

网友:
哈哈,我也移植过,

有个叫gpsp的东西,还可以模拟gba,建议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哈哈,我也移植过,
有个叫gpsp的东西,还可以模拟gba,建议试试

gpsp在很早前也移植过的,在官方论坛上还有截图,只是移植效果不是太好,没有继续下去了。

网友:
使劲顶啊,把少林高手的秘籍顶出来!!!!!

网友:
这东西关键是ppu和apu的算法

网友:
很感兴趣,希望楼主开源```

楼主:
回复 网友G:
很感兴趣,希望楼主开源```

肯定会的,这段时间太忙,抽空我会整理一下,将源码发布出来。

网友:
呵呵。。不错呀,都是经典的游戏

网友:
是从哪移植过来的?

楼主:
InfoNES回复【42楼】hyz_avr 红尘
是从哪移植过来的?

InfoNES

楼主:
运行程序及源代码
在RT-Thread实时线程操作系统上运行NES模拟器的demo

使用说明
1-将SDCARD.rar解压到当前文件夹
2-双击run-mini2440-sdcard.bat即可运行NES模拟器

加载NES游戏
SDCARD文件为虚拟的SD卡,其中放置了三个默认NES游戏,分别是魂斗罗,超级玛丽和冒险岛,如果需要加载其他NES游戏,可以用winimage工具打开虚拟SDCARD卡,然后将需要加载的游戏放入。

源代码
nes文件夹为在RT-Thread实时线程操作系统上运行NES模拟器的源代码,从RT-Thread的SVN服务器中取得最新源码后,将nes放入bsp目录下,然后可以用MDK打开nes目录下的project工程文件进行编译,生成rtthread-mini2440.axf文件。

键盘和游戏手柄的对应关系
键盘A == select
键盘S == start
键盘Z == A键
键盘X == B键
键盘Q == 退出当前游戏
键盘的四个方向键对应游戏杆的四个方向键。

网友:
抽空试下 <<饿狼传说>>FC版.

网友:
顶下, 裤子, 天气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还是不行啊.
玩起来很卡...

网友:
昨天移植到一款MIPS处理器上了,速度还行,不知道如果用STM32来跑的话,速度是否跟得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速度还是不行啊.
玩起来很卡...

如果觉得速度太慢,修改下源码中的SkipFrame参数吧,这个参数改得越大,速度相应会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