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8层嵌套,“Hardware stack overflow detecting, warning”

楼主(2010-10-08):
目前在PIC16F819上,使用HI-TECH编译后得到一个警告,“Hardware stack overflow detecting, warning”。
经过检查 "Call Graph Tables"中函数结构,发现最深的达到9层(depth)。
后在编译命令中加入 “--RUNTIME=stackcall”后,有以下改变:
1.中断服务函数的“depth”由3变为了2.
2.之前达到9层的,变为了“8”, 那个警告也就没有了。
3.编译生成的程序信息显示,生成的代码量略微变大了。

请问有经验的朋友,“--RUNTIME=stackcall”是否可以解决函数嵌套超过8层的问题呢?
如果不能解决,那为什么warning消失了? 在不改变程序结构和芯片型号的前提下,有其他方法解决此问题吗?

谢谢。

网友:
PIC 的 stack 是有深度限制的,所以写的代码的时候应该尽量保持结构扁平,一些函数只是被一个函数调用那么就可以用 inline。

不过没有在 picc 上用过 in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