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上要想并行处理多个任务是不是要建多个核?

楼主(2010-10-08):
用nios,要实现几个任务同时处理,是不是要建多个核?或者在单核下就能实现?

网友:
上个uC/OS-II。

楼主:
猛醒,谢谢点化。

楼主:
感觉NIOS上uC/OS才有意义,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nios上uc/os才有意义,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不对

楼主:
一个软核上跑的东西感觉单片机也能做,那直接用单片机就好啊,FPGA再便宜估计也比用单片机贵啊

网友:
这要看应用。 需要并行处理,可以用硬件做硬件加速模块(altera dsp builder)。 虽是上了uC/OS,其实还是顺序执行结构,非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