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USB-Blaster,支持1.0V-5.5V,电平范围超过原装货!

楼主(2010-10-08):
先上图片:

实物打开图 (原文件名:PCB.JPG)

核心采用C8051F单片机,F321带USB全速控制器,内部的51内核工作的最高速度为25MHz,而且是单指令周期的,在USB全速模式下,最高可达24MIPS,比68013的方案快整整一倍,68013内部最高速度是48MHz,但是是4指令周期的,最高速度是12MIPS。
将网上的68013方案的代码移植到里面,电路简单了很多,不需要外接晶振,连LDO都省了!

接下来说说它的“过人之处”,呵呵
电平支持范围 1.0-5.5V !!
这个可不是吹出来的。站上的都是高手,光说没用,唯有上电路图了

电路-输出部分 (原文件名:SCH-OUT.JPG)
输出部分,采用NXP的74LV125D来做电平转换,这个是仔细找过的,别的品牌的都不行,支持范围1.0V~5.5V。
F321的输出统统搞成无上拉电阻的开漏输出,通过外部的上拉电阻上拉到目标板的IO电压,再经过74LV125D驱动。
输出可以用它,但是却不能用来当做输入,因为输入要上拉到3.3V,如果目标板的IO电压低于这个值,上拉电流会通过74LV125D的钳位二极管流到目标板上去的。
所以,输入部分直接采用F321的内部资源--高速比较器,再低的电压,照样行!

电路-输入部分 (原文件名:SCH-IN.JPG)

后面再来点测试图片

ID读取测试 (原文件名:IDCODE.jpg)

NIOS调试 (原文件名:NIOS.jpg)

网友:
已经买过一个了 呵呵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你那个盒子   不知道在那买?  楼主买不  多少钱一个!!!

楼主:
你要我的盒子干嘛?

网友:
速度咋样呢?

网友:
楼主,淘宝链接不能放在帖子里,可以放到签名档。

楼主:
to: sytu_xww 芦苇
    24MIPS的运行速度,下载线速度是原装USB-Blaster的一半,是68013版本的两倍,是并口下载线的4倍

to: qiufeng 秋枫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来楼猪没听懂我的话,我是说把楼主位最后的“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1355628527”转移到签名档,不然帖子含有广告,帖子将被删掉,你可能被封号!

网友:
我也已经买了一个,外壳跟楼主一样,拆开一看,好像就个8051F芯片,真够省的,不知多少钱了。跟jlinkV8一起买的120元钱。

网友:
我也买过一条,呵呵。

楼主:
速度上,如果换成C8051F340的话,可以运行到48MIPS,下载速度就跟原装的一样了,可是读取的速度还是没有原装的快。
不知道为什么,用FT245R做的下载线读取速度比用FT245BL的慢很多,比我这个还慢。

网友:
回复 楼主:
速度上,如果换成c8051f340的话,可以运行到48mips,下载速度就跟原装的一样了,可是读取的速度还是没有原装的快。
不知道为什么,用ft245r做的下载线读取速度比用ft245bl的慢很多,比我这个还慢。

因为你的读入是通过比较器,而不是直接IO。C8051F系列的RAM太小了,做USB通信速度还是有点慢。可以考虑一下PIC的自动缓冲配置的。

网友:
lz,我刚在淘宝上买了你的USB Blaster,希望早点能用上他 :)

网友:
回复 网友A:

TAOBAO上有卖的,都是开好孔的

楼主:
好险好险,呵呵
不过如何实现1.0V-5.5V的已经说清楚了吧。。。

to: astankvai 陈超
FT245BL只有384byte的FIFO,C8051F比他大多了,而且是双缓冲的。
再说这个是工作在全速模式下,又不是高速模式下的,数据量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石头xxxx”是吧,我跟他开的模,现在好多人用这个壳了

网友:
恭喜楼主检条性命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现在我在塞格都看到有买的了!不用去开模了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
对了,你以前做的TFT驱动有没有遇到过写屏的时候出现大量的杂点呢?
这个问题怎么KO了的.能说一下不!呵呵!这个就是我目前的问题啊!写的时候大量的杂点,提高了时钟,好像要好那么一点,点越来越小了,不过还是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点疑问!!!

支持1.0V-5.5V 你的说明是有问题的 你说的这个是74LV125D 的电压范围!
从下面的手册中可以看到实际的输入输出电压VI VO 的范围是0-vcc

如果你的单片机采用3.3v IO口的话,对于你的74LV125来说电压就不能低于3.3v,因为手册推荐使用的是VI,VO<=VCC的 不推荐VI VO>VCC,这个是官方的推荐使用环境,不应该更改!否则会有临界现象的出现!!

从手册上来看 这个芯片对于高的电压和电流没有做特殊的保护 ,不像AT91SAM7S64一样可以支持5V容限的电压,过流保护也看不到,所以楼主的帖子是否有问题???

个人见解 ,不对之处还请见谅!!

网友:
27楼的是你自己没有理解好楼主的电路哦,楼主电路里面的输出方向的IO口是开漏输出的,由目标板的VCC上拉的哦,只要74LV125D 的电压范围能做到1.0V~到5.5V,那么输出方向的IO口就能适应1.0v~到5.5v。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电路里面的输出方向的IO口是开漏输出的?

手册没有看到开漏的OC字样呀?74HC07知道是开漏的OC,这个LV125哪里能看出是开漏输出的了?

网友:
这个是74ALVC164245DL的 电压操作区间

这个是74LVC4245的 电压操作区间

网友:
只要74LV125D 的电压范围能做到1.0V~到5.5V,那么输出方向的IO口就能适应1.0v~到5.5v。

有什么根据???请不吝赐教!!

网友:
刚才看到ULINK2的资料 发现使用的都是一样的片子

官方的说明只有2.7V-5.5V!!!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速度上,如果换成c8051f340的话,可以运行到48mips,下载速度就跟原装的一样了,可是读取的速度还是没有原装的快。
不知道为什么,用ft245r做的下载线读取速度比用ft245bl的慢很多,比我这个还慢。
因为你的读入是通过比较器,而不是直接io。c8051f系列的ram太小了,做usb通信速度还是有点慢。可以考虑一下pic的自动缓冲配置的。

通过比较器和通过IO是一样的,毕竟内部要做串转并的事情,让后放到USB-FIFO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很细心,呵呵,的确,很多芯片都是输入范围是0-VCC的,原因是钳位二极管,在做电平转换的时候,用得不好,就会通过钳位二极管漏电。我考虑了这个问题,所以单片机的输出端口都设置成开漏输出,而上拉电阻是接到74LV125D的电源脚上的,所以输入不会超过电源电压,同时这个VCC也是由目标板提供的,所以跟目标板的电平是完全匹配的。

有一些缓冲器,比如TI的2G125,FSC的7SZ125,这些都是输入范围是0-5.5V,而不是0-VCC,如果用这些的话,单片机的输出口就不用设置成开漏输出,但是这些芯片都是1.65V-5.5V的范围,所以我没有采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用法
而且同一型号,不同厂家出的性能是不一样的,同样是74LV125D,TI的就不行,只能用Philips的
另外,开漏输出是指的单片机的IO口,所以,输入电压不会超过VCC
VCC由目标板提供,输出电压也同样不会超过VCC

网友:
引用图片【34楼】xiaobenyi

还有点小问题 这个下面的管子是否能5V承受??虽然串了一个1K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F:
引用图片【34楼】xiaobenyi

还有点小问题 这个下面的管子是否能5v承受??虽然串了一个1k电阻!

这个管子是在MCU内部的,C8051F的Datasheet上就写明了,是支持5V电平的,即使是直接接5V,不通过电阻,也是能承受的(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

网友:
静电保护做的怎样?

楼主:
回复 网友G:

静电保护上没有特别的做,也就是阻尼电阻加IC内置的ESD电路
开发的场合来说,这个要求并不高.
倒是有些人用的时候,自己定义的接口,跟标准不统一,插上去运气不好就坏了,比如电源给接反了的那种
这个在Xilinx的下载线上更普遍,配的是散线,要一根一根的插,不小心插错了后果就很严重

网友(2010-12-02):
唉,任何产品都能挑出刺来,要挑不出了,估计价格和成本就贵了

网友:
太牛了,我们公司的IC还没有把晶振收进去(USB需要比较精确的时钟)

网友:
这个能支持NIOS的仿真调试?

网友:
赞一个,lz还能公开源代码啊,一起学习一下啊

网友:
去你的淘宝上看了下你的东西。ISE12.2正版LICENSE和网上下的 不一样?
我以前装了12.1还是12.2的在网上下了个license ,多可以用。

2个有区别吗?望解答

楼主:
to powerSTM 农夫山拳
当然支持!

to zgq800712 SEED
文件是一样的,只是license不同

to jlqamark
源代码与站内的68013版没有本质区别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很好的创意

网友:
电平范围大也没什么用吧,大部分的板子都是3.3V的,哪怕你做到0.5V有什么实际作用?

楼主:
to sysclk

哪怕99.9%都是3.3V,那也还有0.1%的是低压的.宽了没坏处不是吗?
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没有漏电流,不会对目标芯片造成威胁
而市面上很多都是用244,通过钳位二极管会漏电流到板子上

网友:
扯淡的事,看来楼主根本就没搞懂所说的是啥东西,原装的是2.5V,3.3V,5V的器件,你搞个LV的器件有几个不知道的呢,怎么超越原装,电平?靠

没怎么觉得C8051会比68013快,瓶颈是USB,和原装的更没法比

标题可以换个“最低,超低”类比较合适,其帖子既没技术参考价值又没实际用途价值

楼主:
to huxiaoping

1.原装的是1.5V-5V,现在有多少器件支持1.5V的VCCIO,你知道吗?
2.FT245是FullSpeed,C8051F是FullSpeed,68013是HighSpeed,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的
3.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ps:说话注意用词

网友:
接口处低压的确是很有用的!

网友(2011-01-23):
回复 网友A:
已经买过一个了 呵呵   我现在感兴趣的是你那个盒子   不知道在那买?  楼主买不  多少钱一个!!!

那种盒子我在电子市场上买成6毛钱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盒子是我在浙江一家店开的模,现在已经满世界都是了,以前是要加工的,现在不用了

也算是给大家做了点贡献

网友(2011-07-05):
好强,以前做ARM开发时做过一个x_link,很好用,又便宜,
在网上看到用C8051做USB Blaster可是一上找不到资料,现在开发用到CPLD,很想做一个,
不知能跟楼主交流一下不,gulang1760@163.com

网友:
能把你移植到F321里面的代码给我发一份吗?
我在做68013移植到F321的工作,谢谢啦!
我邮箱是530381169@qq.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上图片:

实物打开图 (原文件名:pcb.jpg)
核心采用c8051f单片机,f321带usb全速控制器,内部的51内核工作的最高速度为25mhz,而且是单指令周期的,在usb全速模式下,最高可达24mips,比68013的方案快整整一倍,68013内部最高速度是48mhz,但是是4指令周期的,最高速度是12mips。
将网上的68013方案的代码移植到里面,电路简单了很多,不需要外接晶振,连ldo都省了!
接下来说说它的“过人之处”,呵呵
电平支持范围 1.0-5.5v !!
这个可不是吹出来的。站上的都是高手,光说没用,唯有上电路图了

电路-输出部分 (原文件名:sch-out.jpg) </center......

能把你移植到F321里面的代码给我发一份吗?
我在做68013移植到F321的工作,谢谢LZ啦!
我邮箱是530381169@qq.com

网友:
看完我就去taobao买了两个下载的。

网友(2013-07-1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这个吗 ?

NC7SZ125 TinyLogic UHS Buffer With Three-State Output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NC7SZ125 is a single buffer with TRI-STATE output from National’s
Ultra High Speed Series of Tinylogic in the space saving TinyPak™ package.
The device is fabricated with advanced CMOS technology to achieve ultra high speed
with high output drive while maintaining low static power dissipation
over a very broad VCC operating range.
The device is specified to operate over the 1.8V to 5.5V range.
The inputs and output are high impedance above ground when VCC is 0V.

Inputs tolerate voltages up to 6V independent of VCC operating voltage.

网友:
另外一个 1.65 to 5.5V Fairchild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