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MHz频率计哪家的好?

楼主(2010-10-08):
我的项目要测250-275MHz的计算机时钟同步信号,并且要做allen方差测试.
现在想买台好用的频率计,大家有啥推荐?
本想看看Agilent的,但他们家的53100系列标配最高只到225MHz,再高就要买微波频率计了,不适合。

网友:
对各家的技术指标比较一下吧。国产的也做的不错,毕竟技术难度不大。

网友:
标配选择很少哦,精度要求咋样?

楼主:
精度当然越高越好,呵呵!有国产货或二手货推荐不?

网友:
国产货貌似精度都不太高。二手进口货倒是便宜,就是有点风险,网搜一大把~

网友:
泰克最新推的FCA3000/3100应该适合你,就是不知具体要多少银子,你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楼上推荐的泰克这款FCA3000/3100好象确实是有备而来,势头很猛啊,看到有关介绍资料中直接就和Agilent掐上了,网上搜到的参数,给大家共享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泰克最新推的fca3000/3100应该适合你,就是不知具体要多少银子,你可以了解一下~

泰克这个有点高端了,不适合俺们厂,FSK的iPhone/iPAD生产线一定用得着,呵呵

网友:
以前只知道泰克是做示波器的,原来他们还做频率计啊。。。到底咋样呢?有用过的吗?

网友:
也想知道哪个国产的好,看来用过的人不多啊,帮顶一下。

网友:
allen方差测试 是什么来的?我们用300多块国产的貌似也不差,能测2.4G呢。

网友:
阿伦方差是对频率进行统计,取其差值开方的结果,在时域上表征相位的稳定性,用于测试振荡器的频率是否稳定,楼主应该是测试同步信号是否有相位差。

不过我一直以为这个是专门的时间分析仪干的事情,没想到现在的频率计都能测这个了,但想一想其实也是,频率计可以把测试结果记录一段时间,再计算一下,是可以的吧,但需要可以存储测量结果的设计,看起来 6 楼那个泰克的频率计具有 3.75M 存储深度,似乎就是干这个的了,被对比的,莫非就是惠普的 5313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