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JTAG口被拉低

楼主(2010-10-08):
我的FPGA的型号是EP2C8Q208C8N,使用JTAG在线调试,JTAG无法连接,测试了一下,发现JTAG口的TMS信号线被拉低,在没上电的状态下,其与地的电阻仅为15欧,正常情况下,应该是高阻态吧。芯片是刚焊进去的,跪求高手解答,这是芯片坏了吗?在这种情况下会不会影响使用EPCS配置模式下烧写程序?

网友:
估计芯片没坏,不影响EPCS模式,我试过多次,都可以救活,方法是使用3.3V 500mA-1000mA,的电源接到那个跟地电阻很小的那个脚,我的板上一般是用1117-3.3V,我就用这个3.3V接过去,接个几秒钟就好了(如果串上一个电流表,会看到电流下降),你再测测,那个脚对地的电阻应该会变大了,这个方法是我以前修VCD的时候学到的,用在这里应该还是原创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durgy大侠的回答。我试了下,内阻确实变大了,但是变化的很慢,我的从十几欧变道一百欧,用了一分多钟,检测了以前正常的芯片应该是十千欧左右,如果用3.3V一直接到那个接口上,会不会把芯片烧坏,同时我试着检测JTAG,发现偶尔也能识别,但大部分时间识别不了,能不能解释下这么做的原理是什么,感觉我直接用3.3V短接到此引脚,心里挺虚的,就怕芯片坏了,希望能得到进一步的解答。

网友:
呵呵,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