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疑惑

楼主(2010-10-08):
altera的FPGA 硬件用quartus+sopc builder ,软件用nios ii,  Nios II里设置程序是在片外RAM SDRM还是片内RAM运行,

xilinx的FPGA硬件和软件都用EDK,软件和硬件可以合成一个bit文件,下载到FPGA里运行。

问题是当我的软件越来越大的时候,BIT文件也会越来越大,那FPGA岂不是装不下了。

如果不将elf文件合成bit文件,那elf文件该怎么下载。

能不能像ALTERA那样,让ELF文件固化到外部FLASH,在外部RAM里运行

该如何设置的

刚接触xilinx的FPGA ,很疑惑, 感觉没altera的工具好用,好理解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
xilinx的FPGA的bit文件大小,与芯片型号有关,与编写的软件和硬件无关。
EDK中有Bootloader软件范例,用它引导外部FLASH中的ELF文件。
EDK可在SDK中仿真、下载ELF文件。

网友:
>>> xMicroBlaze Platform Flash/PROM 引导加载器和用户数据存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回复

通过两天的学习,我来说说新的认识

EDK中硬件生成bit文件,软件生成elf文件

bit文件中包含bootloader,这一段是用C来描述的;

elf是应用程序生成的目标文件。

先说说完整的启动过程

fpga配置(加载bit文件)成功后,程序从片内启动,运行bootloader,再由bootloader从片外FLASH复制代码到片外RAM,并跳到片外RAM运行应用程序。

这是程序比较大的情况,如果程序不大,则直接将应用程序写在bootloader,这样就只要下载一个bit文件。

如果程序较大,需要将程序放在片外,则下载了bit文件后,还需要下载elf文件。

还有一点疑问:
   FPGA配置成功后,是不是必须从片内启动,可不可以从片外启动,如果我的系统没有片外存储器,在片内运行程序,程序的大小是不是受片内RAM大小的限制。
   当应用程序越大时,合成的bit文件也越大,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