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in7系统,系统分区可空间突然减少了20多G

楼主(2010-10-08):
不知道怎么搞的,磁盘空间突然消失了20多G
我选中所有C盘的文件和文件夹查看属性,包括隐含文件以及虚拟内存页面文件和休眠文件,只有22G,
但查看磁盘空间却占用了46G多。

不知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种情况,
所有磁盘的系统还原也都是关掉的
试过运行chkdsk c:/f,没有检查到任何错误

网友:
关键在于System Volume Information这个文件夹和那几个加锁的文件夹,由于你没有权限,所以这个文件夹的大小在全选后点属性是统计不出来的。关闭“系统保护”功能可以减少此文件夹的容量,但不建议这么做。

楼主:
现在刚想起来
昨天我尝试用lenovo自带的那个ThinkVantage Toolbox测试了一遍磁盘,时间太长,中途我就停止了,可能是这个原因造成了NTFS出错。

现在用那个ThankVantage的空间检查功能可以看到有24.6G的空间总是“未扫描”状态,应该就是莫名奇妙都是的那一部分空间。但研究了几个小时也不知道怎么恢复过来。
网上找了很多分区恢复和文件恢复的软件,可是都看不到这24.6G空间

现在来看,应该不是分区表出错,而是NTFS文件系统出了错,可有什么软件能修复NTFS文件系统错误呢,按道理chkdsk是扫描文件系统错误的,问题是chkdsk根本看不到问题。

网友:
chkdsk /f是不管未使用空间的,用chkdsk /r试试看

楼主:
/r很慢,刚也试过了,还是找不到那24.6G
我在想想别的办法,不行的话只能格式化重装了

网友(2010-11-23):
回复 楼主:
----------------------------------------------------------
你好楼主,我电脑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机子Think Pad E40   我没分区只有一个C盘,就是那次电脑没电然后没有正常关机,早上起来后就发现从原来的177G降到了158G一下子少了19G,查了半天也没找到原因,想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如果解决请告诉小弟怎么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