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仅三行程序

楼主(2010-10-08):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不过我在网上游逛了很久,也看过不少源程序了,没有发现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踪迹,所以,我将他共享出来,和广大同僚们共勉。我非常坚信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便捷和高效,你可以移植到任何一种嵌入式处理器上面,因为C语言强大的可移植性。
同时,这里面用到了一些分层的思想,在单片机当中也是相当有用的,也是本文的另外一个重点。
对于老鸟,我建议直接看那两个表达式,然后自己想想就会懂的了,也不需要听我后面的自吹自擂了,我可没有班门弄斧的意思,hoho~~但是对于新手,我建议将全文看完。因为这是实际项目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以下假设你懂C语言,因为纯粹的C语言描述,所以和处理器平台无关,你可以在MCS-51,AVR,PIC,甚至是ARM平台上面测试这个程序性能。当然,我自己也是在多个项目用过,效果非常好的。
好了,工程人员的习惯,废话就应该少说,开始吧。以下我以AVR的MEGA8作为平台讲解,没有其它原因,因为我手头上只有AVR的板子而已没有51的。用51也可以,只是芯片初始化部分不同,还有寄存器名字不同而已。
核心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完了。有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当然,没有想懂之前会那样,想懂之后就会惊叹于这算法的精妙!!
下面是程序解释:
Trg(triger) 代表的是触发,Cont(continue)代表的是连续按下。
1:读PORTB的端口数据,取反,然后送到ReadData 临时变量里面保存起来。
2:算法1,用来计算触发变量的。一个位与操作,一个异或操作,我想学过C语言都应该懂吧?Trg为全局变量,其它程序可以直接引用。
3:算法2,用来计算连续变量。
看到这里,有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吧?代码很简单,但是它到底是怎么样实现我们的目的的呢?好,下面就让我们绕开云雾看青天吧。
我们最常用的按键接法如下:AVR是有内部上拉功能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我是特意用外部上拉电阻。那么,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读端口数据为1,如果按键按下,那么端口读到0。下面就看看具体几种情况之下,这算法是怎么一回事。
(1)       没有按键的时候
端口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初始状态下,Cont也是为0的)很简单的数学计算,因为ReadData为0,则它和任何数“相与”,结果也是为0的。
Cont = ReadData; 保存Cont 其实就是等于ReadData,为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
Trg = 0;
Cont = 0;
(2)       第一次PB0按下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很显然,就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第一次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那么这个式子的值也不难算,也就是 Trg = 0x01 & (0x01^0x00) = 0x01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3)       PB0按着不松(长按键)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连续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x01。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Trg = 0x01 & (0x01^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因为现在按键是长按着,所以MCU会每个一定时间(20ms左右)不断的执行这个函数,那么下次执行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ReadData = 0x01;这个不会变,因为按键没有松开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1 & (0x01 ^ 0x01) = 0 ,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Trg值永远为 0 !!!
Cont = 0x01;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值永远是0x01!!
(4)       按键松开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f,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0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0 & (0x00^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0;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0;
Trg = 0x00;
Cont = 0x00;
很显然,这个回到了初始状态,也就是没有按键按下的状态。
总结一下,不知道想懂了没有?其实很简单,答案如下:
Trg 表示的就是触发的意思,也就是跳变,只要有按键按下(电平从1到0的跳变),那么Trg在对应按键的位上面会置一,我们用了PB0则Trg的值为0x01,类似,如果我们PB7按下的话,Trg 的值就应该为 0x80 ,这个很好理解,还有,最关键的地方,Trg 的值每次按下只会出现一次,然后立刻被清除,完全不需要人工去干预。所以按键功能处理程序不会重复执行,省下了一大堆的条件判断,这个可是精粹哦!!Cont代表的是长按键,如果PB0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就为 0x01,相对应,PB7按着不放,那么Cont的值应该为0x80,同样很好理解。
如果还是想不懂的话,可以自己演算一下那两个表达式,应该不难理解的。
因为有了这个支持,那么按键处理就变得很爽了,下面看应用:
应用一:一次触发的按键处理
假设PB0为蜂鸣器按键,按一下,蜂鸣器beep的响一声。这个很简单,但是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对比一下看谁的方便?
#define KEY_BEEP 0x01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BEEP) // 如果按下的是KEY_BEEP
    {
         Beep();            // 执行蜂鸣器处理函数
    }
}
怎么样?够和谐不?记得前面解释说Trg的精粹是什么?精粹就是只会出现一次。所以你按下按键的话,Trg & KEY_BEEP 为“真”的情况只会出现一次,所以处理起来非常的方便,蜂鸣器也不会没事乱叫,hoho~~~
或者你会认为这个处理简单,没有问题,我们继续。
应用2:长按键的处理
项目中经常会遇到一些要求,例如:一个按键如果短按一下执行功能A,如果长按2秒不放的话会执行功能B,又或者是要求3秒按着不放,计数连加什么什么的功能,很实际。不知道大家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承认以前做的很郁闷。
但是看我们这里怎么处理吧,或许你会大吃一惊,原来程序可以这么简单
这里具个简单例子,为了只是说明原理,PB0是模式按键,短按则切换模式,PB1就是加,如果长按的话则连加(玩过电子表吧?没错,就是那个!)
#define KEY_MODE 0x01    // 模式按键
#define KEY_PLUS 0x02     // 加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MODE) // 如果按下的是KEY_MODE,而且你常按这按键也没有用,
    {                    //它是不会执行第二次的哦 , 必须先松开再按下
         Mode++;         // 模式寄存器加1,当然,这里只是演示,你可以执行你想
                         // 执行的任何代码
    }
    if (Cont & KEY_PLUS) // 如果“加”按键被按着不放
    {
         cnt_plus++;       // 计时
         if (cnt_plus > 100) // 20ms*100 = 2S 如果时间到
         {
              Func();      // 你需要的执行的程序
         }
    }
}
不知道各位感觉如何?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完成了任务,当然,作为演示用代码。
应用3:点触型按键和开关型按键的混合使用
点触形按键估计用的最多,特别是单片机。开关型其实也很常见,例如家里的电灯,那些按下就不松开,除非关。这是两种按键形式的处理原理也没啥特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一个系统里面这两种按键是怎么处理的?我想起了我以前的处理,分开两个非常类似的处理程序,现在看起来真的是笨的不行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啊,结构决定了程序。不过现在好了,用上面介绍的办法,很轻松就可以搞定。
原理么?可能你也会想到,对于点触开关,按照上面的办法处理一次按下和长按,对于开关型,我们只需要处理Cont就OK了,为什么?很简单嘛,把它当成是一个长按键,这样就找到了共同点,屏蔽了所有的细节。程序就不给了,完全就是应用2的内容,在这里提为了就是说明原理~~
好了,这个好用的按键处理算是说完了。可能会有朋友会问,为什么不说延时消抖问题?哈哈,被看穿了。果然不能偷懒。下面谈谈这个问题,顺便也就非常简单的谈谈我自己用时间片轮办法,以及是如何消抖的。
延时消抖的办法是非常传统,也就是 第一次判断有按键,延时一定的时间(一般习惯是20ms)再读端口,如果两次读到的数据一样,说明了是真正的按键,而不是抖动,则进入按键处理程序。
当然,不要跟我说你delay(20)那样去死循环去,真是那样的话,我衷心的建议你先放下手上所有的东西,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操作系统的分时工作原理,大概知道思想就可以,不需要详细看原理,否则你永远逃不出“菜鸟”这个圈子。当然我也是菜鸟。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单片机入门,是从学会处理多任务开始的,这个也是学校程序跟公司程序的最大差别。当然,本文不是专门说这个的,所以也不献丑了。
我的主程序架构是这样的: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rcnt;
void InterruptHandle()    // 中断服务程序
{
       Intrcnt++;          // 1ms 中断1次,可变
}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每20ms 执行一次大循环
    {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
        …
           while(1)
        {
              if (Intrcnt>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
}
貌似扯远了,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也就是怎么做按键消抖处理。我们将读按键的程序放在了主循环,也就是说,每20ms我们会执行一次KeyRead()函数来得到新的Trg 和 Cont 值。好了,下面是我的消抖部分:很简单
基本架构如上,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直在用。当然,和这个配合,每个子程序必须执行时间不长,更加不能死循环,一般采用有限状态机的办法来实现,具体参考其它资料咯。
懂得基本原理之后,至于怎么用就大家慢慢思考了,我想也难不到聪明的工程师们。例如还有一些处理,
怎么判断按键释放?很简单,Trg 和Cont都为0 则肯定已经释放了。

网友A:
真的有那么神奇?

楼主:
楼上的自己试试看不就得啦

网友:
mark,回头细读。

网友:
没什么希奇的,就是定时扫描而已。

    20ms扫描一次,太快!
    建议80~100ms扫描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受教了

网友:
不是一般的强啊!好思路!

网友:
之前不是有人发过了的吗?

网友:
貌似不是很神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你一般用的什么按键扫描,讲讲看,我也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不神奇,仔细想想按键状态的变化。抓住状态变化这一特点,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
确实不错,楼主写的很仔细,还有什么好菜记得与大伙分享啊~ 感谢分享

网友D: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089/
这里有,是那个福利包里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好东西,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转帖要给个出处,这样能找到更多好东西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额...第一次发帖有点不知,不过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
我是看帖不爱回帖的,但是这个帖子,我一定要说“顶!!!”
思路决定出路,楼主,谢谢了。

网友:
好东西,但是不能用在矩阵的按键上面.

网友:
标记以方便以后需要了。

网友:
先留爪再细读

网友:
读过留痕……

网友:
KeyRead();
KeyProc();

以上两程序20ms执行一次,如果按键抖动在20ms左右,那么楼主的程序,抖动也被检测到了

网友:
先标记一下,一会细看

网友:
谢谢提供新思路。很好。

网友:
一会细看

网友:
哇!太自愧不如了……自己平时考虑的还是比较少的……一定要学习学习楼主的思路!

网友:
确实有点新意

网友:
MARK一下,楼主写得详细,值得表扬

网友:
待以后用到了再细读

网友:
好像以前有人发过了。

网友:
好好看看 回头自己试试 顶楼主

网友:
mark 按键 新程序

网友:
如果楼主是转贴,最好请注明。

网友:
很神奇

网友:
不错的 很精粹 但应用起来不怎么灵活

网友:
用于源代码加密不错,人家拷贝到了也看不懂.

网友:
mark下慢慢研究。。。谢谢咯。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于源代码加密不错,人家拷贝到了也看不懂.

这有什么,很多加密的算法那么牛B都有人看懂并破_解了,这么几行的代码,还会难倒人.

网友:
回复 网友F: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9376&bbs_page_no=1&bbs_id=9999
一样,这边就是矩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E:
用于源代码加密不错,人家拷贝到了也看不懂.
这有什么,很多加密的算法那么牛b都有人看懂并破_解了,这么几行的代码,还会难倒人.

你...服了.

网友:
80-100扫描几次?比如10次?那样反应太慢了吧

网友:
顶楼主,很值得借鉴

网友:
大体看了一下,MARK 键扫描一下再仔细读,顺便问一下:能否处理组合键呢?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以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印象好熟,记得以前MARK过.楼主与这位是同一人?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41614&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zhangxun0712&bbs_id=9999.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已经有了

网友:
改天试下瞧瞧.

网友:
的确很精炼!消抖这块好像有点问题,只是熬了20ms :)
            另外楼主这个可以识别多个按键按下或是矩阵按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J:
的确很精炼!消抖这块好像有点问题,只是熬了20ms :)
            另外楼主这个可以识别多个按键按下或是矩阵按键吗?

就是啊,8*8矩阵键盘,允许同时多个键,每个键随机按下/松开,只要能及时找出有变化的键即可。最好带消抖,有没有十行以内的经典程序啊?

网友:
试下 ,看有那么神奇吗?

网友:
还是没看懂如何防抖的,请明示.

网友:
有这个思想和算法的人,而且他的程序也是采用的类似与或运算,只是他没有共享出来,你是共享者 顶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上的某弟兄, 下载了福利包

网友:
是不是和马老师的状态机异曲同工?

网友:
不好,还是用状态机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J:
的确很精炼!消抖这块好像有点问题,只是熬了20ms :)
            另外楼主这个可以识别多个按键按下或是矩阵按键吗?

基本没做按键抖动处理.

网友:
消抖不是键扫必须的,要看应用,在应用端处理更合适,个人经验.

网友:
MARK,回家再看~

网友:
这种按键扫描方式很久以前就有人在这里发表过了。。。。。

网友:
还是很不错的,写的也详细,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东西 我移植来看看

网友:
mark,回头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K:
不好,还是用状态机比较好。

能说的更详细些吗?比如如何来用状态机实现?是用VisualSTATE吗?还请指教。

还有就是有的场合需要按键既能单击加一,也可以长按连续增加,而且随按的时间越长增加的速度越快,不知道是用什么结构来实现好啊?

网友:
经典按键处理

网友:
好象这里都发个两次了。

网友:
很好,谢谢!做个记号。

网友:
mark,以后再细看

网友:
不错,以后用得着,MARK

网友:
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做成这样,做绝了。精品!!

网友:
没看完,看了前面部分,似乎和以前用汇编写51的时候用的算法类似。

网友:
有点长,没看完,但也是很精典的,保存了

网友:
确实经典!~

网友:
想法很经典 学习了
按键扫描太简单了  但是很少有人去仔细这么研究  此做法实在是精妙 楼主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
照楼主算法,我作了实际应用,确实很好,惊叹这算法的精妙!! 感谢楼主 zhuhanliang

网友:
记号,稍后认真品尝,谢谢。。

网友:
记号下,回头学习!

网友:
mark一下,仔细看看~~

网友:
和维纳的一样

网友:
呵呵,确实能体现C语言的精妙,感觉自己以前都是形而上学,痛定思痛啊!

网友:
此贴必须顶!

网友:
mark。顶19楼,找到那个福利包了。

网友:
标记,回头细读。

网友:
很久以前采用过同样的方法,只是不是C语言,是用汇编做的。

网友:
思路很不错,程序很简单

网友:
不错
值的研究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要消化一下

网友:
做个记号,有空学习学习!

网友:
为了这个算法,mark

网友:
看了就要回帖,学习中。。。

网友:
果然深入,好好学习!!

网友:
不错啊。很实用。以后就用这种算法。

网友:
思路很新颖,不错!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同时按下几个键如何处理?怎样处理组合键等等!

网友(2010-11-07):
先顶上,但是,如果第一次就长按的话,会不会出现误判?第一次按键,不论长按或者短按,它都会按照短按来处理吧,只是下一个扫描来到之后才会判别出长或者短按。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呢?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早就有人转了。

网友:
留个记号,有空分析!

网友:
我十年前就用过类似思路

网友:
分析的不错,但Trg只记录了按键动作的的下降沿

网友:
you have a good concept but the code isn't modular enough.

here is what I would recommend:

==========code=============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gpio.h"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KEY_PORT                        P2
#define KEY_PORT_IN                        P2
#define KEY_DDR                                P2
#define KEY0                                (1<<3)                                        //key0 on key_port.3
#define KEY1                                (1<<3)                                        //key1 on key_port.3
#define KEY2                                (1<<3)                                        //key2 on key_port.3
#define KEY_LOOP                        50                                                //number of loops for debouncing

#define LED_PORT                        KEY_PORT
#define LED_DDR                                KEY_DDR
#define LED0                                (1<<0)                                        //ledo on key_port.0
#define LED1                                (1<<1)                                        //led1 on key_port.1
#define LED2                                (LED0 | LED1)                        //led2 = led0+led1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key_read(unsigned char keys) {
        unsigned char tmp;                                                                //temp variable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s_prev=0;                                //read out from the last call

        tmp=keys_prev;                                                                        //save keys_prev
        keys_prev=IO_GET(KEY_PORT_IN, keys);                        //read the button, active high
        return (tmp ^ keys_prev);                                                //1) returns bits that have changed
        //return (tmp ^ keys_prev) & tmp;                                //2) return s bits that have changed from high to low / falling edge
        //return (tmp ^ keys_prev) & keys_prev;                        //3) returns bits that have changed from low to high / rising edge
}

unsigned char key_read_sm(unsigned char keys) {
        unsigned char tmp;
        unsigned short loop=KEY_LOOP;

        tmp=key_read(keys);                                                                                //read the keys
        if (tmp)                                                                                                //key has been pressed
                while (loop--) if (key_read(keys)) return 0x00;
        return tmp;                                                                                                //loop exhausted -> keys did stablize
}

void mcu_init(void) {
        IO_IN(KEY_DDR, KEY0 | KEY1 | KEY2);                                                //key0/key1/key2 as input

        IO_CLR(LED_PORT, LED2);                                                                        //led2 cleared
        IO_OUT(LED_DDR, LED2);                                                                        //led2 as output
}

int main(void) {
        mcu_init();                                                                                                //reset the mcu
        while (1) {
                if (key_read_sm(KEY0)) IO_FLP(LED_PORT, LED0);                //if key0 is pressed, flip led0
                else IO_FLP(LED_PORT, LED1);                                                //flip led1
        }
}
=============end code=============

it utilizes two routines: key_read() that returns 1 if a key has seen its level changed (by using the different return statements in key_read(), you can read level changes, or falling edges or rising edges), and key_read_sm() that returns a valid key read only if the key remains stabilized over a given number of cycles (defined by KEY_LOOP).

no global variables, all you need is those two routines.

see the simulation below:

KEY0 simulates a bouncing key press, as in the time period highlighted by red traces, between 0.5ms and 1.3ms. it stabilizes after that.

LED0 is the debounced output: it stays low while KEY0 is being stabilized and then stay stabilized during the next KEY_LOOP (=50) consecutive reads before it is considered a valid read.

the code is entirely C so it is portable to any mcu that has a c compiler.

you can customize the code to your application by tailoring the hardware configuration section, at the beginning at the code.

hope it helps.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不过我在网上游逛了很久,也看过不少源程序了,没有发现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踪迹,所以,我将他共享出来,和广大同僚们共勉。我非常坚信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便捷和高效,你可以移植到任何一种嵌入式处理器上面,因为c语言强大的可移植性。
同时,这里面用到了一些分层的思想,在单片机当中也是相当有用的,也是本文的另外一个重点。
对于老鸟,我建议直接看那两个表达式,然后自己想想就会懂的了,也不需要听我后面的自吹自擂了,我可没有班门弄斧的意思,hoho~~但是对于新手,我建议将全文看完。因为这是实际项目中总结出来的经验,学校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以下假设你懂c语言,因为纯粹的c语言描述,所以和处理器平台无关,你可以在mcs-51,avr,pic,甚至是arm平台上面测试这个程序性能。当然,我自己也是在多个项目用过,效果非常好的。
好了,工程人员的习惯,废话就应该少说,开始吧。以下我以a......

这个需要有定时(按键间隔)调用函数,完成去抖,区别单次和长按,好的思路。我想矩阵键盘也可以处理,只有键盘返回的码是唯一的,把PINB 换成 getkey之类的函数。我想这个可能用来分析脉冲信号,比如红外遥控信号

网友:
思路好,不知是怎么想出来的。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呵呵!我有个仅一行的按键扫描程序,用移位完成的,用在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很合适,还能分辨按下和抬起!:)

网友:
留下手印,慢慢再看!

网友:
while(1)
        {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if (Intrcnt>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就在这里空等跟delay()有区别吗?
void main(void)
{
       SysInit();
    while(1)           // 每20ms 执行一次大循环
    {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
        …
        delay();
       }
}
前者只不过时间更精确而已。

网友:
的确很有意思,mark下来,对比我的大量if else真是惭愧啊。

网友L:
我以前的按键扫描做法:
1:读端口状态
2:和TEMP(全局变量)比较,如果相等则表示没有按下或持续按下,退出;如果不相等就往下
3:把端口数据送入键码缓存
4:吧端口数据送入TEMP
5:结束。

网友:
记号一下,慢慢学习。

网友(2010-12-12):
马克。果然很奇妙!!

网友:
思想不错。比那些用if去处理的好的多。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这里的unsigned char Cont起名叫unsigned char Hold更好一些吧。

网友:
不能处理多个按键。。。其实程序还是仔细写,除非在要求比较低和存储器不够 用的情况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看过不少源程序了,没有发现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踪迹,
lz的钻研精神可嘉哈!

其实在很多做来换米饭的实际应用里,其中常有(如两键电子钟表为例)至少一个键,是点击(结束时)就确认执行一个常规操作,而长按到特定延时后则进入调节状态,当中就必定要包藏有lz所描述的处理程序。

网友:
讲到键盘的刁钻设计,~_~ 话说十多年前偶曾检修过一只俄国佬的电控装置,面板有7个按键而背板是3路独立(估计是调光器般的)输出,解剖开后我就震惊鸟!……内里控制核心就一只8脚IC(MCU)?!其中有2个脚是电源,3个脚驱动3只双向硅,1个脚是过零无疑,1个脚是阻容振荡,最后一个脚就是连接7个按键及其阻容阵列滴!!

当时就是换鸟1只短路掉的双向硅就好啦。匆匆按物主指点接上3个60W灯泡测试,2个+/-按键x3组出来的确实是有调光效果,第7个按键是总的带保持记忆性的软开关,当然还有个拨杆电源开关,再上电后会为软关停,而且导致保持的记忆归中位大概。

图纸是当然有抄画下的,但也当然早已经丢了,对那按键及其阻容阵列的印象就是玩具电子琴样的。

……热切期待有牛人能 解究 重现 神奇 !!!

网友:
呃。。。接上补充一下:还记得那7个按键,是随意同时按动几个键都只会有一个生效,而且貌似有优先级的排序,7号总软开关按键是最高级最能抢键权的。

……热切期待有牛人能 解究 重现 神奇 !!!

快下班了哈。

网友:
一点用也没有。

网友:
PA_TEM1 = PA_TEM0;
PA_TEM0 = PINA;
PA = PA_TEM0 & PA_TEM1;

网友:
226楼说的东西会不会是用模拟测量的方法?

网友:
除了语句精炼之外, 效果比拼,才是看点

网友:
拓宽思路。好帖

网友:
在项目中应用,感谢LZ和原创者,不收版权费吧..

网友:
好贴,很受启发

网友:
感觉没什么神奇的

网友:
听上去不错,回头试试

网友:
简洁,菜鸟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M:
你这个所说的大概就是AD做按键扫描了,我用的是STC单片机,其中的数据手册有类似与你说的用法

网友:
mark,后头细看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

网友:
我一般不用这种. 按键20MS祛抖动虽然是起到祛抖动作用,但是还是太灵敏,我一直实用100MS采样,25MS采样一次一共4次作为按键按下处理.笔者的思路是好的.但是在实际使用中还是有一些不便. 汇编后的代码可能会比一般的长一点点.

网友:
这个扫描方法和电话程控交换机的用户摘挂机的扫描算法很相像,估计是从那方面演变而来的。
那个算法简单说明如下:
设挂机输入为"1", 摘机输入为"0",使用C的位运算符;

变化识别= ( ~(本次 xor 前次 ) ) & (前次 xor 前前次)
摘机识别= 变化识别 & (~这次)                       //可以作为按键释放识别
挂机识别=变化识别 & 这次                            //可以作为按键按下识别

我自己使用的也是这种扫描方法,不过又增加了按键按下计时和按键释放延时(某个键被解出码后可以先屏蔽一段时间的按键输入),以及长按的连加连减功能。

网友:
很受启发啊~~谢谢楼主分享了。。 不过我还有几个疑问,不是关于按键扫描的的,是关于你后面说的去抖的,首先我想问一下,你 KeyProc(); 这个函数是不是保存了上次按键读取值,然后和本次读取值作对比,以达到去抖目的?然后是你说的去抖延时不要用delay()这个死循环,我看你用的是定时器中断记时20ms,不过程序中还是在死循环中等待,没有干其他事,那这和delay()有什么区别呢(前提是没有操作系统的前提下,因为我看你最后这个程序的结构好像是没上操作系统)?

网友:
受益匪浅

网友:
太长,我猜测楼主的意思是读端口,和上次读取端口的值,取反,如果不同,就是按键按下!!!

你这样要求很严格,必须,在某个时候,去读。

我一般是在单片机闲暇,没有任务的时候,才去读键盘。

网友(2011-02-07):
不错,短小精巧。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代码写成这样,真神!

用到自己项目中,谢了!

网友:
早就有了,带消抖的,10ms调用一次

        KeyStat0 = PININ;
        if(KeyStat1!=KeyStat0)                                                     //按键有变化,启动消抖
                {
                KeyStat1 = KeyStat0;
                Key_Delay = 0;
                return;
                }
        if(Key_Delay<Key_Delay_Time_SET)                                   //消抖确认有效
                {
                Key_Delay++;
                return;
                }
        if(KeyStat2 !=KeyStat1)
                {
                KeyStat3 &= KeyStat1;
                KeyStat3 |=(KeyStat2^KeyStat1)&KeyStat1;                //只读取变化的键
                KeyStat2 = KeyStat1;
                Key_Delay =  -80;
                }

网友:
晕啊,不能用在矩阵上面?

网友:
确实很好啊!以后就用它了

网友:
的确够短!思想不错,作为少按键扫描程序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N: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2011-04-05):
马克之,的确很简洁高效

网友:
窃以为,对于识别长按键和短按键作用不大。

在极端情况下,“触发”信号可能在两次采样之间消失而被忽略。而且这个“前沿”的准确度太差。因此不要这个“触发”而仅仅用“连续”就足够了。

网友:
优秀的单击、连击、加速按键处理绝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
找的就是这个

网友:
觉得蛮好的。各位大侠有更好的贴出来共享啥!别光顾得说不好!

网友:
mark一下,将来有用

网友:
果断标记,以后会用

网友:
要是矩阵的键盘程序这么容易,那还有什么做不了的啊!

网友:
矩阵键盘问题啊~~~~能处理矩阵键盘吗?能处理就是真的牛!

网友:
mark 按键扫描

网友:
while(1)
        {
              if (Intrcnt>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
楼主将上面的代码用于消抖,比较的不好,流程都假死在那里了。

网友:
mark 扫描按键

网友(2011-05-06):
Mark,留待以後再細讀。

网友:
keys key ke k                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强!
能用于矩阵键盘吗?

网友:
很好用的!

网友:
好东西!!改天静下心来好好研究~~

网友:
貌似短键也能激活长键的标记,处理起来还得判断。

网友:
先标记 好文

网友:
回复 网友O:
you have a good concept but the code isn't modular enough.
here is what i would recommend:
==========code=============
#include <regx51.h>
#include "gpio.h"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key_port p2
#define key_port_in p2
#define key_ddr p2
#define key0 (1<<3) //key0 on key_port.3
#define key1 (1<<3) //key1 on key_port.3
#define key2 (1<<3) //key2 on key_port.......

大家对millwood0程序没看过么?
我有点疑问,
while (loop--) if (key_read(keys)) return 0x00;
这里就相当于软件延时了。按道理说loop--,单片机执行50次,是很快的。能达到图片中ms级的消抖动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just mark!

网友:
mark ,有空研究下!

网友:
简化了一两行代码,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对key scan 有兴趣。 不能不说大家无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工作,当别人为创新或艺术设计时,中国的工程师仍然 所有的事情都想从砖头做起。

模块化,我现在最喜欢的是philips的三角矩阵扫描。

网友:
回复 网友P:
简化了一两行代码,没想到还有那么多人对key scan 有兴趣。 不能不说大家无法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工作,当别人为创新或艺术设计时,中国的工程师仍然 所有的事情都想从砖头做起。
模块化,我现在最喜欢的是philips的三角矩阵扫描。

有点意思,“我现在最喜欢的是philips的三角矩阵扫描” 什么东东?

网友:
这篇文章确实不错,唯一的瑕疵就在于那个延时去抖,程序居然什么都不做,和死等差不多。

网友:
如果不用去抖动,那就神气了.不就是一个异或吧,不用也行啊.代码量在去抖动及完善算法.

网友:
以后试试

网友:
大巧不工!

网友:
去抖动,放到定时器中断中。
void InterruptHandle()    // 中断服务程序
{
    Intrcnt++;          // 1ms 中断1次,可变

    if (Intrcnt >= 20)    //20毫秒调用一次
    {
        Intrcnt = 0;
        KeyRead();
    }
}
去掉下面的是不是更好。
while(1)
        {
              if (Intrcnt > 2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 = 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好东西,但是不能用在矩阵的按键上面.

是的,好像 是不能用在矩阵上面

网友:
回复 网友Q:

是的,好像 是不能用在矩阵上面

我已经改了一下,可以用在矩阵上面了

网友:
标记下先

网友:
应该不用吧,短键一松开手就应该会变回没的按按键的状态啦。

网友(2011-06-05):
记下,留后用

网友:
确实不错诶,原理简单的说就是利用异或操作比较本次键值与上次键值,不同(异或产生1)就产生触发位。
触发按下键就表示本次状态与上次状态不同且本次为按下状态的键。
同理还可以定义一个触发弹起位Up,由Up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得到本次弹起的按键(本次状态与上次状态不同且本次为未按下状态的键)。

网友:
先标记,谢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真的很不错

网友:
mark,回头细读

网友:
不错,谢谢楼主!不过要是矩阵键盘的话,感觉翻转法就狠简单的

网友:
看见过一次!

网友:
mark .回头仔细看

网友:
思路不错,得好好看

网友:
留着,以后用到的时候看

网友:
mark一下待查。

网友:
记号下,好方法,谢谢.

网友:
呵呵,标题写得很大、、

网友:
还不错。。感觉有缺陷。。防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菜鸟受教

网友:
好东西,做个标记先……

网友:
这个算法简单实用。

网友:
好贴一定要顶啊

网友:
mark,但是消抖有点取巧,不是每个人按键盘时停留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以前用的就是这种方式,现在不用了。

网友(2011-07-05):
挺好的,记一下

网友:
感觉 扫描函数 写到中断中比较好,定时20~50ms扫描一次,你主函数中延时20ms,也挺浪费时间的
volatile unsigned char Intrcnt;
void InterruptHandle()    // 中断服务程序
{
       Intrcnt++;          // 1ms 中断1次,可变
       if(Intrcnt>50)     // 50ms
       {
         KeyRead();
         KeyProc();
         Intrcnt=0;
       }
}

网友:
还可以吧.........

网友:
对菜鸟来说 帮助很大,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顶~~~~

网友:
很老的方法了,最初看到这个还挺稀奇,真正用的时候才知道“坑爹”

动用定时器延时消抖,我多长的代码和你的跑起来速度没差别,单片机都是用兆来算主频的..

你两行扫描 我100行扫描 我的代码能比你的多几百个字节?浪费与不浪费之间没有差别 程序存储器用KB做单位的。,你把扫描写好了,我按键模块早就做完了。

你占用一组io口,我哪给你弄这么多去?,你可以试着把他和3个io口扫描21个按键的程序组合起来,这样我还敢用

最蛋疼的是,你知道吗?我还得写一个函数帮这个函数将键值转化,,怎么也得转化成1.2.3.4.。。吧 我还得弄一堆switch case ...

其实,时间最重要,运用上面的方法,无非是省了几个字节的ram 几百字节的rom 几十条指令的周期。

本回复仅仅是说该方式弊端,无人身攻击之意

网友:
回复 网友R:

不懂就别瞎评论,那只能证明你很无知

网友:
记号,回头再看

网友:
mark,以后一定用得着,呵呵~

网友:
豁然开朗!!受教了.

网友:
顶一个,思路蛮好的~~~

网友:
确实是个好思路,不错

网友:
用到了 再回来看 先MAKE

网友:
呵呵,好的算法,学习了哦!呵呵

网友:
这种算法的话,如果需要检测按键长短按的话,需要用到定时器的把~~

网友:
状态       (1)  (2)  (3)  (4)
   KReadData   0    1    1    0
   KTrg               0    1         0    0
   KCont       0    1         1    0

这那算作有去抖动能力, 用在输出响声问题不大,用在计钱/计产量则肯定会报大数;问题是开关有时接触不良会计多了次。
去抖动应该连续的2次相同则才能认为有效。 使用 CC5X 内的状态机例子程序来处理按键比较准确。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受益匪浅

网友:
对于C语言,我是幼儿园,以后有用。

网友:
备忘,细读

网友:
嗷……还是得把译码啥的

网友S:
工业场合一个按键要读20到50次才能确认,这个方法用只能说是个人思维好,实际上用处不大

网友T:
回复 网友S:
工业场合一个按键要读20到50次才能确认,这个方法用只能说是个人思维好,实际上用处不大

同意,给新手练练思维是好的,离实际应用还远着呢。
另外,双键就不能实现。同时按下2个键,人手不可能做到完全同时,一般会先按下1个键,然后才是2个键
那么过程为
ReadData=0x01,Trig=0x01,Cont=0x01
ReadData=0x11,Trig=0x11&(0x11^0x01)=0x11&0x10=0x10,Cont=0x11
ReadData=0x11,Trig=0x11&(0x11^0x11)=0x11&0x00=0x00,Cont=0x11
....
trig将不能被置1

网友:
详细阅读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U:
这个扫描方法和电话程控交换机的用户摘挂机的扫描算法很相像,估计是从那方面演变而来的。
那个算法简单说明如下:
设挂机输入为"1", 摘机输入为"0",使用c的位运算符;
变化识别= ( ~(本次 xor 前次 ) ) & (前次 xor 前前次)
摘机识别= 变化识别 & (~这次)                       //可以作为按键释放识别
挂机识别=变化识别 & 这次                            //可以作为按键按下识别
我自己使用的也是这种扫描方法,不过又增加了按键按下计时和按键释放延时(某个键被解出码后可以先屏蔽一段时间的按键输入),以及长按的连加连减功能。

上贴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借鉴和优化:

unsigned char A,B,C;
void KeyProc(void)
{
   B = A;       //B记录前一次的A
   A = get();   //A获得新内容

   B = B ^ A;                  //本次和前次异或,B记录跳变。
   C = C & B;                  //若本次跳变,则保持C
   C = (~B & A) | C;           //若本次非跳变,则保存输入A;或者,若本次跳变,则保持C。
                               //即:记录平稳信号,前后两次不平稳,则C保持不变。
}

网友:
一是没有必要的简单,二是因为简单而引来灾难性的后果。

按键的程序从来不敢做简单,程序移植就看C的功底啦。。。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研究和借鉴.顶了!!!

网友:
听LZ的讲解好像很好用,实际用过以后才能给正确的评价,先MARK一下!

网友(2011-08-04):
以后慢慢研究下,mark。感谢楼主

网友:
正在搞按键,希望能好用,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
确时是个好思路,有空试试

网友:
我没看懂,有空再看看.

网友:
呵呵,楼主错了(没有发现这种按键处理办法的踪迹),这个我们上课就是教这样子的思路了。呵呵!不过我们还做了抖动的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V:

完全可以用在矩阵键盘上

网友:
核心算法: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 ReadData;                                // 3
}

必须顶起,确实受教了!
楼主挺厉害的,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还担心呢,怎么没有消抖处理?再往下看楼主已经贴出来了,佩服!img src=./emotion/em024.gif>

但是我想说一下不同的做法,我个人觉得消抖时间应该是确定的,放到主程序里面,毕竟每个人的项目大小不同,这样主程序大循环的轮训时间也不确定,这样的话20MS指示大约的做法,我个人还是偏好用定时器中断做,这样,不论程序构架怎么样变化,消抖的时间多少毫秒,都是自己确定了的。可控性比较强也不用占主程序轮训时间。如果程序中有大量的运算的话,用定时器中断消抖的好处就会显现出来了。
void InterruptHandle()    // 中断服务程序
{
       Intrcnt++;          // 1ms 中断1次,可变
      if(Intrcnt>20)//20ms消抖,可变
      {
        KeyRead();
      }
}

网友:
mark 按键处理

网友:
查询法也可以同样实现,我都是用的查询法,也没有发现什么郁闷的。很轻松就搞定开关了。

网友:
mark  有用的时候回来看下

网友:
算法比较好,只是实用性有很大局限性

网友:
用5ms扫描的路过....弱弱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猛一看 我还以为是矩阵键盘的扫描程序只需要三行

网友:
受用了... 感谢LZ

网友:
连续按,一直用扫描法,时器判断

网友:
先记号个

网友:
记号一下487

网友:
妈妈说别人对你有帮助要说谢谢

网友:
学习了!还需要积累!

网友:
已经吃透,标记,以备复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思路不错,值得研究和借鉴.顶了!!!!!

网友:
好思路,标记下

网友:
好思想,不过好像有局限

网友(2011-09-24):
思路不错 值得借鉴,参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实是好东西!

网友: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仅三行程序, MARK!

网友:
这个触发的时候不消抖啊,,感觉还是不好,,,,

网友:
谢谢提供新思路。很好。不过我用5ms扫描

网友:
mark 有时间慢慢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意思。

网友:
不错,定时器中断消抖方法很好!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看看我自己的那么多行的键盘代码,惭愧啊、、

网友:
M-A-R-k

网友:
回复 楼主:

长按键的处理方式确实是非常方便!比起很多变量累加判断简单且有效。

网友:
开始我也以为矩阵的才3行代码。
不过顶楼主,好方法

网友:
定时器采样按键值,使用连续N个bit保存按键的状态,如010011;可以清晰的记录按键的抖动,按下,长按住,释放,长释放四种状态。

网友:
好东西,学习了,慢慢消化

网友:
经典!想起来了FPGA的按键消抖!

网友:
不错,思路挺好

网友:
三行?真酷..我自己用状态机写的 老长了!!!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楼主解说的是1个IO口对应一个按键啊,那就根本就直接判断了啊,没必要这样啊

网友:
已经用上,很不错的按键程序!

网友:
很强大!适合多按键的程序!!

网友:
可以参考下~

网友:
不错 标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主程序架构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我的按键做法有点不同

网友:
很不错得算法,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吧20ms的延时发在主循环里,而且用了while(1),直到20ms计时完成在跳入主循环,其他的功能模块也会同样受到20ms的延时限制,这样功能模块的实时性好像就变差了,我觉得消抖的的延时应该不要锁死在主循环里比较好,不知道楼主是否同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思路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不过应该不错,受教了!!回复【楼主位】zhuhanliang

网友:
没明白,继续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好主意,受教了

网友:
极度鄙视! 简单才是真!思路太复杂, 算法再神奇,最终结果还不就是解决问题。

网友:
先mark一下,慢慢看。

网友(2011-11-02):
神奇,再看一遍,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mark、以后慢慢看

网友:
楼主这个思路很不错,我已试了,但有变通,因我的不是用IO口的。很好用。可以简化很多手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这个方法的算法建议学习,但是实际应用中会有问题,在干扰严重的环境中会出现误动作,我以前用过此方法,干扰严重的情况下会有按键误动作,建议按键少的话是用1个2毫秒的计时器,按键多的话用个5毫秒的计时器,中断判断按键接口电平状态,连续40毫秒为防抖时间,判断到有效按键放入缓冲区,简单实用,主程序在缓冲区中取数。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网友:
精炼按键程序。记号!

网友:
算法真的很不错,已用在程序中,简化了按键处理,使用效果很好,感谢楼主

网友:
程序的流程思路很是精炼,恐怕可靠性没有经典的方法可靠。如果和经典防抖延时结合起来,估计效果才会好些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先马克再学习

网友:
试试看吧!

网友:
算法很巧妙!

网友:
mark,等会详细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透彻,多谢!

网友:
好长~~mark,再细看...

网友:
mark、以后慢慢看

网友:
神奇的按键

网友:
只差同时按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W:

楼主解释很详细,辛苦!

网友:
回复 网友X:
感谢分享

网友:
mark,这个现在看不来。

网友:
得细细品味一下,谢谢LZ分享!

网友:
昨天晚上粗略的看了一下感觉不错,今天早上来细细的读了一遍,发现LZ的消抖没看懂,LZ的程序是每隔20ms扫描一次按键,在执行完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 …
这几个函数后,然后延时20ms,再这20ms的延时中,cpu还不是一直在等待这个延时的到来,在这期间cpu也没有做任何事情。还不是浪费20ms。
还有第一次扫描按键的状态为(第一次按下)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20ms延时到了后,再去检测按键,假设抖动在10ms时就消失了,按键已经稳定。第二次去检测按键的结果将会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检测第二次)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这两次结果不一样啊???望解答!!!

网友:
只得一溜,不错

网友:
想通了就简单了。

网友(2011-12-03):
这个看看神奇不神奇。

网友:
简单才是真

网友:
这···还是试了再说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
回复 楼主:

网友:
标记一下,这个做法不错~期待用到项目中~

网友:
mark,再慢慢看

网友:
长按有点不好使。

网友:
这个以前看过了,确实挺好。

网友:
回复 网友Y:
昨天晚上粗略的看了一下感觉不错,今天早上来细细的读了一遍,发现lz的消抖没看懂,lz的程序是每隔20ms扫描一次按键,在执行完
keyread(); //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func1();
funt2();
… …
这几个函数后,然后延时20ms,再这20ms的延时中,cpu还不是一直在等待这个延时的到来,在这期间cpu也没有做任何事情。还不是浪费20ms。
还有第一次扫描按键的状态为(第一次按下)
readdata = 0x01;
trg = 0x01;trg只会在这个时候对应位的值为1,其它时候都为0
cont = 0x01
20ms延时到了后,再去检测按键,假设抖动在10ms时就消失了,按键已经稳定。第二次去检测按键的结果将会是(在第一次的基础上检测第二次)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既然延时20ms,如果在10ms出现的抖动,它不管,因为延时还没到,它肯定不会去检测,它只会以20ms时检测为准……

网友:
解释比程序还复杂

网友:
这个好巧妙..

网友:
前面确实很经典,但是去抖这个过程,好像不是按键短按触发,而是按到就工作,不管时间长短,然后等10ms在响应按键,但是还是很经典。

网友(2012-02-09):
不需要性能的时候可读性尤其重要....
GPIOB 高8 低8  8X8扫键盘....

const char keyboard_array[8] = {0x0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40, 0x80};
char keyboard_pressed = 0;
char keyboard_value_x;
char keyboard_value_y;

void keyboard_delay(int n)
{
    OSTimeDly(n);
}

void keyboard_send(char x, char y, char status)
{

}

void keyboard_scan(void)
{
    int i;
    int j;
    unsigned short int value;
    GPIO_Write(GPIOB, 0x00ff);    //写数据
    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读端口
    if ((value >> 8) != 0)
    {
        keyboard_delay(50);
        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读端口
        if ((value >> 8) != 0)
        {
            for(i = 0; i < 8; i++)
            {
               GPIO_Write(GPIOB, keyboard_array);
               value = GPIO_ReadInputData(GPIOB); //读端口
               for(j = 0; j < 8; j++)
               {
                  if (((value >> 8) == keyboard_array[j]) && (keyboard_pressed == 0))
                  {
                       keyboard_value_x = i;
                      keyboard_value_y = j;
                      keyboard_pressed = 1;
                      keyboard_send(keyboard_value_x, keyboard_value_y, keyboard_pressed);
                  }
                }
            }
         }
     }
     else
     {
        keyboard_delay(50);
        if ((value >> 8) == 0)
        {
            if (keyboard_pressed == 1)
            {
                keyboard_pressed = 0;
                keyboard_send(keyboard_value_x, keyboard_value_y, keyboard_pressed);
             }
        }
      }

}

网友:
謝謝楼主分享,先回复,再慢慢品尝其中的奥妙

网友:
回复 网友Z:
謝謝楼主分享,先回复,再慢慢品尝其中的奥妙
  同感。

网友:
好程序收藏一下,我也研究研究,对比对比一些见过的键盘扫描程序,弄个好使的。呵呵!

网友:
同样是定时扫描,我做的为什么那么复杂呢,呵呵, 不过这里我没有看到按键防抖呢?

网友:
楼主的表达能力不给力啊,看不下去了。不过这个方法的确不错!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当前I/O状态(“真”或“假”)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如果 当前状态为“真”,且当和“上次状态”不一致,则Trg为“真”
    Cont = ReadData;                                // 当前状态过时,即成为“上次状态”。
}

第二句的意思是:如果当前检测到按键按下且上次未按下,则是一次有效的触发;如果连续按下,则只视为一次有效触发。

网友:
想问下楼主,你是怎么处理多按键检测,和多按键同时按下检测的问题的?如果其他子程序耗费时间过长,你又是怎么处理按键事件的?

网友:
延时等待牺牲了cpu的效率

网友:
也来看看精妙之处

网友:
按键接在不同的端口上呢

网友:
这个思想很不错

网友:
这个算法很神奇啊,记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用~~谢谢楼主

网友:
受教了~~~mark下先~~~

网友:
mark,新型按键扫描

网友:
初学STM32的飘过,,,,收藏

网友:
虽然没有楼主说的那么神奇,但思路相当不错.

语句通俗易懂,简入深出,具备出书资质.哈...

网友:
楼主好思路,但矩阵键盘怎么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楼主,牛!

网友:
算法真精妙,厉害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看了下 不错  C51上应该也好用滴  有空了试试 看看够不够神奇

网友:
感觉抖动部分处理的不是很好。要是有抖动也能被识别为按键。
可以独立出来,做中断处理,

网友(2012-03-30):
先mark 再谢lz 后研究

网友:
mark,回头再读

网友:
留个记号,慢慢读。

网友:
非常经典,不得不支持

网友:
非常好,希望還有更多其它方面的技巧。

网友:
二会细看!!!!

网友:
.......改天用到项目上看看~

网友:
楼主 你好 你说的消抖处理,就像你说的每次按键只会有一次trg!=0,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trg(trg!=0)是可以识别出来的,当第二次执行的时候trg已经变为零了,怎么判断按键是按下的还是抖动了???

网友:
消抖和死死的delay有啥区别?
20ms,cpu能干多少活,你死死地等,效率太低下了。
扫描函数,为什么不放定时器,按照你的写法,你的20ms准么》?定时器只是置了一个标志,转一圈过来判断标志,定时肯定不准.当然,无大碍。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想法套了个忽悠人的大标题。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手机读过没理解,到电脑上再回味!

网友:
学习了,不过要看按键的使用情况,多还是少?主还是次?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至少我感觉写的是很好的,也很详细。

网友:
mark,键盘扫描程序

网友:
标志做参考,但多个按键在不同的IO组上怎么做才更简洁!!

网友:
先收藏了 回头细细研究

网友:
读过,六号,以后慢慢看

网友:
哇塞!好啊!

网友:
LZ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
这个思维太牛了~

网友:
新思维, 新方法,

网友:
20ms检测一次算快了吧,按钮都会有抖动的现象,按一次可能有几次触发,20ms可能要加大。

网友:
确实不错,受教了。

网友:
打算在下个项目中试试

网友:
MARK 慢慢吸收

网友:
嗯,试试实际效果

网友:
貌似没有传说的那么神奇

网友:
很好啊,项目中经常用短按长按,组合按键。这个貌似做矩阵键盘也行!下次项目实践一下,先mark!

网友:
操作系统的分时原理工作我还真的一点概念都没有,呵呵,学习了

网友:
记号,以后用得上

网友:
顶 下次要用一下

网友:
不错 这个方法很好,比我目前用得好多了

网友:
其实就是状态机思想。不过方法倒是真的不错。顶起!

网友:
看到能理解,自己需要的时候就又忘了,很是纠结~

网友:
顶!好贴,不过还没有尝试过。

网友:
标记一下,好好的理解一下

网友:
先收藏起来,后面仔细揣摩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神奇的算法,跟这个5个IO口实现25个按键一样神奇

网友:
改天仔细看看。

网友:
绝对精华,学习了

网友:
这个非常好

网友:
好东西得慢慢看

网友(2012-04-29):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089/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看过

网友:
有空试试效果!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

网友:
的确好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回复 网友S:
工业场合一个按键要读20到50次才能确认,这个方法用只能说是个人思维好,实际上 ...

这是个问题,关注。。。

网友AA:
真是大神,我明白了怎么用软件实现按键扫描了。只是您的帖子中我有一个小问题:

      (3)       PB0按着不松(长按键)的情况
端口数据为0xfe,ReadData读端口并且取反是 0x01 了。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因为这是连续按下,所以Cont是上次的值,应为为0x01。那么这个式子就变成了 Trg = 0x01 & (0x01^0x01) = 0x00
Cont = ReadData = 0x01;
结果就是:
ReadData = 0x01;
Trg = 0x00;
Cont = 0x01;
因为现在按键是长按着,所以MCU会每个一定时间(20ms左右)不断的执行这个函数那么下次执行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的呢?
ReadData = 0x01;这个不会变,因为按键没有松开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0x01 & (0x01 ^ 0x01) = 0 ,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Trg值永远为 0 !!!
Cont = 0x01;只要按键没有松开,这个值永远是0x01!!
不明白为什么MCU会每隔20ms执行这个函数?是自己每隔20ms调用它吧??不是自动执行吧?

网友:
确实是好东东,要好好消化。

网友:
先收藏,以后慢慢看,谢谢

网友:
LZ说的清晰明了,顶LZ

网友:
这个帖子是经久不衰啊

网友:
一直在用。。。很爽////

网友:
不错,一个按键扫描也可以用算法做得这么精练

网友:
能想到,确实难得

网友:
有空再看。先mark

网友:
mark,有机会了试试

网友:
我把这个算法用到了矩阵键盘上,效果还不错。
但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我在keyscan()后面加了display(),通过判断Trg的值来到达显示键值的目的,但是我实际实验的时候,只要我移植按着键就一直显示对应键值。
void  keyscan(void)
{
        uchar ReadData;uchar i;
        for(i=0;i<4;i++)
        {
                KeyPort= (0x10<<i)^0xff;
                ReadData=(KeyPort&0x0f)^0x0f;
                Trg=(ReadData&(ReadData^count))|((0x10<<i));
                count=ReadData;
                if((Trg&0x0f)!=0x00)
                        break;

        }

}

网友:
这个算法的确挺神奇的,我想把他用到矩阵键盘中来,应为在现实的应用中矩阵键盘往往都是采用延时判键的,那么没扫描一行按键就要延时一次,一次20ms四行就会有近100ms,时间比较长。如果是在比较复杂的应用中100ms就会给其他程序带来响应时间的压力。光扫一个按键就占用了100ms,10%的时间在扫描键盘,这个花销有点大。

网友:
的确比较精简~

网友:
流程很经典!

网友:
精简,适用于单按键,有创新。

网友:
楼主这个程序的精髓就在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这一句上。 把当前状态与上一次检测的状态进行异或,得到一个上升沿信号。其实就是用异或代替了一些if 语句,精简了程序。我也一直在寻找一种方法来替代一大堆嵌套的if 语句,楼主这个思路很值得借鉴。楼主这个程序这么捕捉释放状态我还是没有想到唉。其实这个功能不一定要在最底层的案件扫描中完成,可以用普通的定时器式扫描进行消抖,得到稳定的输入之后再做逻辑判断

网友:
支持  双手赞成  这个更精点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以前的按键扫描做法:
1:读端口状态
2:和TEMP(全局变量)比较,如果相等则表示没有按下或持续按下,退 ...

我以前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真是大神,我明白了怎么用软件实现按键扫描了。只是您的帖子中我有一个小问题:

      (3)       PB0按 ...

我觉得他每隔20ms去执行一次这个函数是为了消抖,其实他那个PINB是消抖处理后的数据就更方便理解些。个人观点。

网友(2012-05-29):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那么神奇?

真的很神奇!!

网友:
Mark, 以后需要在学习!!

网友:
很好的思路,3q

网友:
标记一哈

网友:
后来者学习了

网友:
好东东,收下了

网友:
hoo~~  这个帖子火了这么多年,才是神奇呢!好多年都没有用阵列键盘了占太多IO。思路是好,不过真正产品上大多是用AD的。

网友:
很不错的想法。。。

了解按键的状态变化。按键扫描不能处理。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来仔细看

网友:
mark!!回去有时间再仔细看看...

网友:
以前ARV时用过一次

网友(2012-07-02):
lz这个应该不能用在矩阵键盘上把

网友:
看不懂,不过我的机顶盒天天都用前面,最近两年也都用扫描方式了,这样可以节约成本;我是做硬件的

网友:
没看完,不过先顶吧

网友:
这个思路确实还不错~~~

网友:
mark,回头细读。。。

网友:
颠覆了我以前的按键扫描,同样是节拍法,这样跟爽,不过我一般是用汇编,受教

网友:
赞,还要细看一下,标记

网友:
细看了,很实用

网友:
mark一下再细看

网友:
Mark 回头细读

网友:
有空再仔细看看!!!

网友:
我一般不用这样的。

网友:
不就是把以前的值的比较,用异或代替了吗?

网友:
mark.很有用处,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下 等下看啊

网友:
解释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读后,受益匪浅!!顶~~

网友:
思维与算法的神奇,,,顶

网友:
好贴,收藏!~~~~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做数学题目,我绕了一大圈才解题,老师只用了几个步骤!~~精彩!~~~

网友:
楼主帅爆了,顶啊

网友:
要贴,一定要MARK.

网友:
很新奇的思路啊

网友:
楼主的思想深刻,程序短小精悍,状态机写的按键程序有点黯然失色了,呵呵,值得借鉴!不过在判断按键的误触发上没状态机好。

网友:
状态机好在哪 ?  读键操作上?  逻辑处理 ?

网友:
MARK 估计用的到啊

网友:
,看来用状态机的人还是好多了。 用什么构架也要看是什么应用吧。

网友AB:
说的好像是独立键盘,举证键盘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
怎么把他应用到STM32上面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说的好像是独立键盘,举证键盘没这么简单吧

矩阵键盘也可以用同样的思路处理,独立键盘和矩阵键盘就差在得到键码的方式不同(也就判断哪个键被按下了),而楼住的思路在键码的处理上,也就是怎么消抖,处理长按,连击等。得到矩阵键盘的键码也可以很简单,完全没必要像很多教程上写的一根线一根线扫描,具体可以参考周航慈的《单片机应用程序设计技术》。

网友:
先MARK一下,一会儿再细看

网友(2012-08-07):
一个字很妙.

网友:
按键扫描,神奇啊,学习一下。

网友:
mark下,留着后看

网友:
做记录 以后就用它

网友:
先留着,等下再仔细看

网友:
有机会试一试~

网友:
再次支持一下~

网友:
看起来不错,有需要的时候再仔细研究下

网友:
标记下,学习下,谢谢哈

网友:
不错的思路,很好。

网友:
细看了,还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按键程序   之前也做过    但没有做过这么简洁的    佩服了

网友:
想法不算很新颖,但是得顶一个

网友:
留言。。。我记得我mark过这个帖子啊,怎么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2012-09-06):
有点强,继续加油哦

网友:
太长了  有空细细研究

网友:
想法不错。坛里大多数人都在玩单片机,有没有人玩高级一点的呢?

网友:
mark 需要的时候再来看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回去再细看,

网友:
很经典,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有3种状态
按下
按着
弹起

要表示3种状态 那么至少要有2个变量因子来表示 11 10 00  三种状态
cont 表示开关接触着
trg  表示按键值

网友:
特好!我现在一直在用

网友:
顶一下,研究研究

网友:
要仔细研究下

网友:
新的思路,新的发现。谢谢分享。

网友: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仅三行程序       方法的确不错,谢谢分享! 记录下备用

网友(2012-10-07):
思路很好,谢谢

网友:
跟马老师的状态机很像,只是感觉这个算法有点投机取巧,不过还是顶一下,,谢谢楼主提供另一种算法....

网友:
mark !!有空再好好研究。

网友:
很好的算法,收藏;

发现其实只是捕捉上升沿,我加多一句,就可以捕捉下降沿了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unsigned char Up;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Up  = Cont&(ReadData^Cont);
    Cont = ReadData;                                // 3
}

网友:
正好这2天要用到按键,试试啊

网友:
必须顶一下。

网友:
六个名字~~~~

网友:
用过两年多了

网友:
必须留名顶啊,好算法

网友:
细看。。细看

网友:
好东西,这按键检测很牛

网友:
真是精辟啊,厉害

网友:
好用,非常好用。如果是STM32记得模式是: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网友:
你们发的链接我点击不进去哦,怎么回事?我想看

网友:
你们发的链接我点击不进去,我想学习这个,希望你们可以发到我邮箱2387613607@qq.com

网友:
为什么我做MARK 的帖子  我找不到了呢

网友:
标记标记标记

网友:
我表示暂时没看懂,有点高深

网友(2012-11-08):
一个位与操作,一个异或操作,叫什么名词吗?

网友:
长见识啦

网友:
居然是转帖,不过楼主辛苦了,也给顶个

网友:
额,这个按键算法太神奇了,膜拜。

网友:
果然犀利啊,还是要用脑子的

网友:
认真看了一半,简直是神作啊!!!

网友:
如果谁弄个矩阵的出来的才,就更好了。思路确实是很厉害

网友:
现在才看到,不过前人回复的福利包、类似程序的网贴地址什么的,全都失效了,可惜

网友: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网友:
神,这么简单的按键!

网友:
收藏备用。
很精妙的按键处理

网友:
总的感觉还可以,顶起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试了一下,很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读取的间隔大约10ms左右即可。

网友(2012-12-08):
思路很好,表述清楚,顶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种方法是不是要牺牲很多的IO口?

网友:
貌似要牺牲较多的IO口。。。

网友:
记着!记着!

网友:
留下 等会嘟嘟

网友:
感觉很好;楼主加油

网友:
东西是好东西,但你写的时候不要卖弄好不好?!

网友:
很好的思路

网友:
你好,我试了一下这个方法,真的挺好用,有一个疑问,我按以下方式 定义 KEY_BEEP  0X01,但写完  if (Trg & KEY_BEEP)  编译不过,要写  if (Trg & 0x01)   才行,是编译器问题吗?我用CVAVR。

#define KEY_BEEP 0x01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KEY_BEEP) // 如果按下的是KEY_BEEP
    {
         Beep();            // 执行蜂鸣器处理函数
    }
}

网友:
很有助力

网友:
很好的设计思路,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程序好啊!

网友:
手机标记

网友:
标记以方便以后需要了

网友:
看过之后,感觉不错,很受启发……谢谢LZ共享……期待更多类似的经典处理方法

网友:
是很有道理;

网友:
简洁明了!

网友:
学习了~按键扫描。。

网友(2013-01-07):
做个标记,会用到的。思路很好

网友:
精辟啊,LZ

网友:
多个按下呢?

网友:
这思路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果真是个好方法!

网友:
MARK下,实际试试。

网友:
正在仔细看。。。

网友: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仅三行程序  MARK

网友:
不定不行  顶你个 灰

网友:
学习一下思维更重要

网友:
有时间再细读

网友:
我准备多看几遍然后实际  用下子。。。。。

网友:
mark, 需要时再说

网友:
最近要写按键,借鉴一下

网友:
mark!  回头细读

网友(2013-02-06):
恩!先收下了,看一会用的上不!

网友:
在产品上面不敢这样子用,加了消抖后没什么神奇的

网友:
mark,一会儿细看哇哦

网友:
初学者提个问呢,带有电容去抖电路的矩阵键盘该怎么写。没有思路。

网友:
这种算法还是不错的,还需要加一些防抖就更完美了,赞一个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MARK

网友:
太掉了,高手在民间啊 !!!

网友:
有想法啊  哈哈

网友:
矩阵键盘呢?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http://blog.chinaunix.net/u1/52089/
这里有,是那个福利包里面的文章,还有很多好东西,值得一看 ...

网址不对,搜索不到!

网友(2013-03-12):
需要有空的时候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厉害,好神奇哦

网友:
謝謝楼主分享,楼主辛苦了,已下再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网址不对,搜索不到!

本网站也有呀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F%E5%88%A9%E5%8C%85

网友:
好文章,收藏了

网友:
认真看了。觉得挺神奇呵

网友:
这种写法在消抖方面的处理会不会要求更高

网友:
很有用,我想问下,在单进程顺序执行程序中,按键扫描程序是放在定时中断里还是放在主循环中,如果放在定时中断中,是不是主按键处理程序可能会漏掉触发按键,而放在主程序中,如果程序很大,扫描周期过程怎么弄,如果放在端口中断中又怎么弄。

网友:
细细看了一遍,透彻!

网友:
不太严谨,不适合双按键,还有如果矩阵还要加程序的,。

网友:
的确很妙,多谢分享!

网友:
这其中的奥妙还有待于破解

网友:
很好用,效果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mark   新型的按键扫描程序

网友:
到时再细读

网友:
细看了,学习ING。。

网友:
想法确实不错
先Mark一下

网友(2013-04-11):
10年的帖子依然这么疯狂~~  咱也跟上顶吧

网友:
mark不是非常理解。

网友:
没什么神奇,测试了一下有很多场合不适应

网友:
引用 网友S:
工业场合一个按键要读20到50次才能确认,这个方法用只能说是个人思维好,实际上用处不大 ...

这么多次呢?

网友:
是 好 东西就要顶

网友:
记录一下

网友:
仔细的读了觉得不错

网友:
赞一个 唯一的不足就是 按键需要在同一个PORT才能较好的应用,当按键是不同的PORT上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
收下再说

网友:
写得好详细,

网友:
看过了,很巧妙

网友:
回头细读

网友:
强大,明 天马上试试

网友:
这才发现阿莫电子论坛上牛逼选手这么多。学习佩服

网友:
如果不正好是8个按键,就要处理一下,比如在P0.4~P0.2有三个键,在之前要处理一下
ReadData= P0 & 0X1C;
ReadData ^= 0X1C;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优秀的按键程序

网友:
用在时间触发、状态机、调度器或操作系统下非常好

网友:
但是一定要注意,键值取反了

网友:
非常的实用,已将其移植到ucos上,运行十分的稳定。

网友:
软件就是一种实现思路.

网友(2013-05-15):
仔细研究下。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
好神奇呀

网友:
大家都说好  收藏 看看

网友:
陈年老贴啊。话说这用的是双边沿检测法,FPGA里用的都是这种方法,否则肯定出错。

网友:
没见有消抖啊,只是等了20ms。之后没有比较前后键值。
还是我没看懂,望明示。

网友:
mark下,受教了!楼主威武!

网友:
很神奇的算法,确实高明。

网友:
可以试试

网友:
可读性有点差,但是很简洁,这是我见过的实现相同的功能,代码量最少的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扫描机制如果用在触摸屏上应该就解决了点触和滑动的区别了。

网友:
这是让我最惊奇的程序,太好了。

网友:
构思非常巧妙,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恩恩!好好,真的很精辟!

网友(2013-06-14):
有创意,有启发,学习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一般不用这个

请问你一般用什么样的呢?
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开源吗?
教科书中的基本一样。
这种有什么缺点吗?

网友:
mark下慢慢品味

网友:
很不错的,收藏了!!以前处理按键的时候简直愁死了!

网友:
嗯,不错,可以在工作中用一下。

网友:
我现在用的一个按键程序,虽然有点麻烦但使用还是挺可靠地,能识别按键按下、长按和抬起。高手们不要嘲笑哦

#define  KeyInt   200
unsigned char KeyTime[4]={0};//按键对应延时计数
unsigned char KeyState[0]={0};//上次按键状态
unsigned char KeyIndex=0;       //按键标识变量

//将GetKey_1()函数放在定时器里

void  GetKey_1(void)
{
        if(KeyTime[0]<255)KeyTime[0]++;
        if(KeyTime[0]>KeyInt)
        {
                if(PEin(9)==1 )
                {
                        if(KeyState[0]==0)
                        {
                                //===================          keyDown
                                KeyIndex|=1;
                                Error_Led=~Error_Led;
                                //====================
                                KeyTime[0]=0;
                                KeyState[0]=1;
                        }
                        else
                        {
                                if(KeyTime[0]>250)
                                {
                                                                                 //========================         KeyHold

                                                                                 //KeyIndex|=1;   //可以周期触发按键或执行其他程序

                                                         //========================
                                        KeyTime[0]=230;
                                }
                        }
                }
                else
                {
                //============================         keyUp

                //============================
                        KeyState[0]=0;
                }
         }
}

//按键引用
if(KeyIndex&0x01)
{
KeyIndex&=0xFE;   清空标识
//=======================
//执行相关程序

//======================

}

网友:
mark一下,好思想

网友:
谢谢分享,其实是学到了拓展思路的方法

网友:
受教受教咯

网友:
这个消抖怎么做啊。。

网友:
很不错的按键

网友(2013-07-16):
不得不说。。。我也是一般看了贴感觉没有收获我是不会顶的,但是看了这篇觉得受益匪浅。我顶顶顶

网友:
先标记一下,后面细度

网友:
mark,肯定用得上

网友:
顶完再看帖。

网友:
挺好,写得不错

网友:
我就是那种消抖用delay(20)的菜鸟……弱弱的问一句,这个矩阵键盘怎么破?后面回复倒是有说到,可是网页打不开……还请大神们赐教

网友:
这个很有思想性啊!真的学习了!

网友:
回头细看

网友:
怎么一个帅字了得~~~

网友:
讲解的真是很详细

网友:
马赛克啊~~~

网友:
这个案件扫描我是用ucos做的,不用考虑那么多了,放在一个任务里就ok了。

网友:
此贴好火啊,浇油。。

网友:
真是巧夺天工!

网友:
也没什么牛逼的,要看具体情况,具体处理的。只能说用简单的逻辑实现看起来比较多的逻辑代码。

网友:
好东西,回头试试

网友:
这个思路确实不错的

网友:
好文章  收着了

网友(2013-08-28):
先收藏起来哈

网友:
确实很好,算法是精华!

网友:
数字逻辑电路的精髓啊!

网友:
mark,需要研究研究!

网友:
果断收藏起来

网友:
这个不适用矩阵按键呀

网友:
跟我以前用的差不多,思想是一致的,算法是一致的,但语言更精辟,变量也要少一个。就是去抖部分就跟while(按键松开)没什么区别了,直接去掉一个while就好了。还有,按了一个按键再两个按键一起按下时会当无键处理。

网友:
谢谢楼主,挺简洁的

网友:
STM32怎么利用这个楼主的代码呢?

网友:
这个还这么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