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辑完波形图后,怎么开始仿真啊?

楼主(2010-10-08):
教程都说编辑完波形后,“只需在Tools菜单中选择Simulater Tool,在其Simulater mode中进行选择即可。如下图所示”
(下面这个界面是教程里的例图)

但是我打开tool选型,死活找不到simulator这个选项!(如下图)~~~杯具!~~这是什么情况呢?直接点右上角的仿真按钮,会提示“Can't find corresponding node name "cnt" in design.”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在哪里才能打开“Simulater Tool”呢?

在tool选项的第一行虽然有个“run EDA Simulater Tool”,但是下面的两个子选项“EDA RTL simulation”和“EDA gate level simulation”两个选项都是灰色的啊。。。。。

网友:
好像在Design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有design啊 ,没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哪有design啊 ,没有哦

真对不起啊,搞错了。。。是Processing下面,(Tool左边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