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怎么实现当键盘在一定时间后无键按下则将LCD清屏

楼主(2010-10-08):
现在要实现当2分钟后键盘无键按下则将LCD清屏的功能
请问该怎么做啊?用timer做吗?望大虾们给个思路

网友:
搞个计数器Keytime,按下按键时计数器清零,该显示啥显示,自然没有按键它就增长,过2分钟后时,LCD清屏,计数器也停止。可以用timer计这2分钟,如果不要求太准确,在主程序循环里搞一个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个计数器keytime,按下按键时计数器清零,该显示啥显示,自然没有按键它就增长,过2分钟后时,lcd清屏,计数器也停止。可以用timer计这2分钟,如果不要求太准确,在主程序循环里搞一个也行。

heh 谢谢了,解决了,思路跟你的差不多

网友:
msp430f5438现在多少钱呀?是从Lierda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