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07做的运放,怎么输出显示老是跳变啊

楼主(2010-10-08):
用OP07做的运放,怎么输出显示老是跳变啊
图如下

OP07 (原文件名:OP07  a.png)
仿真是可以  可是在实际的电路中,液晶显示就会不停的闪烁

网友:
0808分辨率才8位,±1LSB的话是有可能的,超过这个就不正常。
考虑找一个纯净的信号(干电池是最佳选择)直接加在AD上,看看跳不跳。如果不跳了,是前级的问题。还跳的话说明你的ADC参考电平有问题。
如果是前级的问题,可以考虑查电源的毛病。避免使用开关电源作为5V。手机5V充电器什么的大部分都是开关的,用时谨慎。
OP07不是轨到轨的。±5供电也就±3.3左右输出范围,也应该注意一下。

网友:
我承认我看不懂"用OP07做的运放"所以进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