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反转法扫描矩阵程序

楼主(2010-10-08):
uchar key(void)
{
    uchar key,key1,key2,k;
    P1=0XF0;
    k=0xff;
    if((P1&0XF0)!=0XF0)
    {
        delay();
        if((P1&0XF0)!=0XF0)
        key1=P1&0XF0;
        P1=0X0F;
        if((P1&0X0F)!=0X0F)
        {
            delay();
            if((P1&0X0F)!=0X0F)
            {
                key2=P1&0X0F;
                key=key1|key2;
                if(key!=0xff)
                {
                    switch(key)
                    {
                        case 0xee: k=0;break;
                        case 0xed: k=1;break;
                        case 0xeb: k=2;break;
                        case 0xe7: k=3; break;
                        case 0xde: k=4;break;
                        case 0xdd: k=5;break;
                        case 0xdb: k=6;break;
                        case 0xd7: k=7; break;
                         case 0xbe: k=8;break;
                        case 0xbd: k=9;break;
                        case 0xbb: k=10;break;
                        case 0xb7: k=11; break;
                         case 0x7e: k=12;break;
                        case 0x7d: k=13;break;
                        case 0x7b: k=14;break;
                        case 0x77: k=15; break;
                    }
                }
            }
        }
    }
    return(k);
}

只做了键盘扫描程序,说明问题,

网友:
代码太多没必要,刚在另一帖子里回的,顺手复制过来吧, 假定4X4,使用P1口反转扫描法:

unsigned char keystatus;
//键扫描,大家真正关心的部分
keystatus = 0;
P1 = 0xF0; keystatus |= (P1&0x0F);
P1 = 0x0F; keystatus |= (P1&0xF0);

//以下是键处理,这部分与键扫描无关了.
switch(keystatus){
case 16种排列组合:~[1000,0100,0010,0001] * [1000,0100,0010,0001]
}

键扫描为红色部分,就这么几行而已.

网友(2010-11-10):
经典啊,学习了

网友(2010-12-14):
是应该这么简短的,行扫描法其实也是不错的

网友(2011-02-08):
呵呵,都是高手。

网友(2011-04-07):
mark 按键扫描

网友(2011-05-07):
思路很好

网友(2011-07-06):
膜拜二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有错误,当两个IO口短接时,是把电平变低,就是说P01是1,P05是0.那么按键按下后应该是P01,P05都为0.按照你所说,那么KEYSTATUE一直是0X00,应该
P1 = 0xF0; keystatus |= (P1&0xF0);
P1 = 0x0F; keystatus |= (P1&0x0F);

网友(2011-08-18):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个貌似有错误,当两个io口短接时,是把电平变低,就是说p01是1,p05是0.那么按键按下后应该是p01,p05都为0.按照你所说,那么keystatue一直是0x00,应该
p1 = 0xf0; keystatus |= (p1&0xf0);
p1 = 0x0f; keystatus |= (p1&0x0f);

正解!得到keystatus后可以转换编码变成0-15的形式用switch 。。。case

网友:
这个必须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码太多没必要,刚在另一帖子里回的,顺手复制过来吧, 假定4x4,使用p1口反转扫描法:
unsigned char keystatus;
//键扫描,大家真正关心的部分
keystatus = 0;
p1 = 0xf0; keystatus |= (p1&0x0f);
p1 = 0x0f; keystatus |= (p1&0xf0);

//以下是键处理,这部分与键扫描无关了.
switch(keystatus){
case 16种排列组合:~[1000,0100,0010,0001] * [1000,0100,0010,0001]
}
键扫描为红色部分,就这么几行而已.

mark,马克,马可,马科,吗可

网友:
这个精简版本需要mark

网友:
非常好的反转法,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扫描法呢 给个代码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

网友:
二楼经典啊,mark

网友(2011-10-13):
二楼的用法好像用过,嗯,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扫描法 是逐行扫描查询 假如按键很多  按下的键位于最后1列时 那么要扫描到最后一列才能知道按键位置
反转法 无论按下是第一列 还是最后1列,只需要2步便可获得按键位置
所以反转法更加方便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扫描法 代码更多
unsigned int keyboar()           //键盘检测函数,返回键值
{
    P2=0xfe;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
                              key=0;
                             break;
                   case 0xde:
                              key=1;
                              break;
                   case 0xbe:
                              key=2;
                              break;
                   case 0x7e:
                              key=3;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d;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
                               key=4;
                               break;
                   case 0xdd:
                               key=5;
                               break;
                   case 0xbd:
                               key=6;
                              break;
                   case 0x7d:
                               key=7;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b;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
                              key=8;
                             break;
                   case 0xdb:
                              key=9;
                             break;
                   case 0xbb:
                              key=10;
                             break;
                   case 0x7b:
                              key=11;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P2=0xf7;
    temp=P2;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m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7:
                              key=12;
                             break;
                   case 0xd7:
                              key=13;
                             break;
                   case 0xb7:
                              key=14;
                             break;
                   case 0x77:
                              key=15;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2;
                   temp=temp&0xf0;
             }
    }
    return key;
}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代码太长 重新简化
int keyscan()
{
       unsigned char k k_temp;
       P1=0xf0;      //低位置0,准备查询按键
       k=P1;         //取得当前P1口状态
       if(k!=0xf0)   //如果有变化则表示有按键按下
       {
              delay(10);    //延迟 消抖
              k_temp=p1;
              if(k==k_temp)  //确实有键按下
              {
                     k=0xfe;
                     do         //循环扫描每一行
                     {
                            p1=k;
                            if(k!=p1)
                            {

                                  switch(P1)  //判断按键 并返回键值
                                  {
                                     //第1行
                                     case 0x7e:{return 0;break;}
                                     case 0xbe:{return 0;break;}
                                     case 0xde:{return 0;break;}
                                     case 0xee:{return 0;break;}
                                     //第2行
                                     case 0x7d:{return 0;break;}
                                     case 0xbd:{return 0;break;}
                                     case 0xdd:{return 0;break;}
                                     case 0xed:{return 0;break;}
                                     //第3行
                                     case 0x7b:{return 0;break;}
                                     case 0xbb:{return 0;break;}
                                     case 0xdb:{return 0;break;}
                                     case 0xeb:{return 0;break;}
                                     //第4行
                                     case 0x77:{return 0;break;}
                                     case 0xb7:{return 0;break;}
                                     case 0xd7:{return 0;break;}
                                     case 0xe7:{return 0;break;}

                                  }
                            }
                            k=_crol_(k,1);   //移位 进入下一行扫描
                     }
                     while(k!=0xef); //超过列范围 退出扫描
              }
       }
}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修正return 数
     //第1行
                                     case 0x7e:{return 0; break;}
                                     case 0xbe:{return 1; break;}
                                     case 0xde:{return 2; break;}
                                     case 0xee:{return 3; break;}
                                     //第2行
                                     case 0x7d:{return 4; break;}
                                     case 0xbd:{return 5; break;}
                                     case 0xdd:{return 6; break;}
                                     case 0xed:{return 7; break;}
                                     //第3行
                                     case 0x7b:{return 8; break;}
                                     case 0xbb:{return 9; break;}
                                     case 0xdb:{return 10;break;}
                                     case 0xeb:{return 11;break;}
                                     //第4行
                                     case 0x77:{return 12;break;}
                                     case 0xb7:{return 13;break;}
                                     case 0xd7:{return 14;break;}
                                     case 0xe7:{return 15;break;}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谢分享

网友:
太精典了

网友(2011-12-01):
不错,不错,高手如云!

网友:
30楼说的应该是正确的,模拟可以,方法也如1楼所说,比较简洁了~~!!

网友(2012-05-27):
嗯,不错的,但是线转发没有松手检测啊,这样的键盘程序你是没用的啊,实际一起中要是没有松手检测一般都会出问题的

网友(2012-08-16):
mark,马克,马可,马科,吗可

网友(2013-04-08):
貌似很强大的说。~

网友(2014-02-10):
4x4矩阵键盘,mark

网友(2015-12-22):
mark,学无止境

网友(2019-04-17):
按键扫描   MARK.....

网友:
OK!OK!OK!OK!OK!OK!OK!OK!OK!OK!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