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4X4矩阵键盘

楼主(2010-10-08):
/*
P2口是4X4矩阵键盘
P0口是8个发光二极管,用来显示按键
*/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P2=0x0f;
    ReadData=P2;
    P2=0xf0;
    ReadData=(ReadData | P2)^0xff;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
void KeyProc(void)
{
    if (Trg  )  // 如果有按下
    {
         P0=Trg^0xff;// 执行的代码
    }

    if (Cont)  // 如果按键被按着不放
    {

    }
    if (Trg ==0 & Cont==0)  //按键放开
    {
         P0=0xff;

    }
}

void main()
{

    Trg=0;
    Cont=0;
    while(1)
    {
        KeyRead();
        KeyProc();
    }

}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9217&bbs_id=9999

不要老是"最".

网友:
这还最呢,占用了8个IO啊,太浪费了!!!!!

网友:
mark,看起来好像没有消除抖动的。

网友(2010-11-10):
这个写的也很简单,学习

网友(2010-12-29):
回复 楼主:

main()中的
Trg=0;
这个应该不要了吧。
还有你可是4X4键盘哦。
就没看到你表示出来

网友:
P0=TRG^0XFF
这样也只能是显示四个键的值啊
你4×4键盘怎么用二级管显示?
不是就显示有键按下没有吧

网友:
算上每根口线与地,还能加8个键

网友(2011-07-04):
如果这些按键分布在不同的P口,就不简单了;确实8个键做个4*4键盘,是比较浪费的

网友:
看不出来是否用了查表的思想?

网友(2011-08-16):
是可以使用,但以前人家有介绍,你只是在“引用”

网友(2011-10-11):
不错  另外一篇帖子有讲解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4308630

网友:
今天刚搞定矩阵键盘 嗯 楼主写的很不错 继续加油

网友(2011-12-25):
不错,用“最”可是有点过了

网友(2012-04-12):
牛~刚刚看了您另外一个帖子~真的是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2012-05-27):
引用 网友A: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9217&bbs_id=9999

不要老是"最".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简单得了,其他更简单的没有松手检测,长按检测的。实际使用中往往是需要这些的

网友:
我也谢了个和你相似的矩阵扫键程序,不过我做成了带有按键优先级的。高优先级的的按下了第优先级的再按就没用,低优先级的按下了按高优先级先响应高优先级。

网友B(2012-07-22):
引用 网友C:
好东西,记下

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

单步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步调试一下就知道了

P2=0x0f;
    ReadData=P2;
    P2=0xf0;
    ReadData=(ReadData | P2)^0xff;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Cont = ReadData;
不懂他的思维到底是怎样的

网友(2012-09-27):
好像弄复杂了吧,直接P2=0xff;  ReadData=ReadData ^0xff;不就行了吗?反正都是ReadData | P2=0xff。还是我理解错了呢?

网友:
楼主偷东西太没水平了。。。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308630-1-1.html

网友:
标记下先~~

网友(2013-04-07):
楼主实验好用吗?

网友:
16个按键才用8个口,感觉挺好的了,怎么才是省IO口呢

网友(2014-04-17):
8个IO口可以做4*4矩阵+8独立 共24个按键

网友(2015-05-21):
标记一下,也许派的上用场

网友(2019-04-17):
矩阵扫描按键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