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调用Modelsim仿真实例--出错,请教!

楼主(2010-10-08):
《Quartus II 调用Modelsim仿真实例》
编写 modelsim_test.v 文件 Quartus II 编译通过
编写 tb_test.v 文件
打开Modelsim ,New --Library;
Compile 工程文件夹下 3个文件,
tb_test.v
maxii_atoms.v
modelsim_test.vo  通过
然后 双击 vtf_test
即Simulation,出错,出错信息如下

# vsim work_test.vtf_test
# ** Note: (vsim-3812) Design is being optimized...
# ** Warning: F:/Project/Modelsim/test1/simulation/modelsim/modelsim_test.vo(46): Unable to access $sdf_annotate file pathname modelsim_test_v.sdo for reading.
# Loading work_test.vtf_test(fast)
# Loading work_test.modelsim_test(fast)
# ** Warning: (vsim-3010) [TSCALE] - Module 'modelsim_test' has a `timescale directive in effect, but previous modules do not.
#         Region: /vtf_test/u1
# Loading work_test.maxii_io(fast)
# Loading work_test.maxii_lcell(fast)
# Loading work_test.maxii_asynch_lcell(fast)
# Loading work_test.maxii_lcell_register(fast)
# Loading work_test.maxii_io(fast__1)
# ** Error: (vsim-SDF-3894) modelsim_test_v.sdo: Compiled SDF file was not found.
#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SDF file "modelsim_test_v.sdo" in read mode.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modelsim_test_v.sdo".
#    Time: 0 ps  Iteration: 0  Region: /vtf_test  File: F:/Project/Modelsim/test1/simulation/modelsim/tb_test.v
# Error loading design

说 sdf file not found

请问 这个问题如何解?

软件版本 QuartusII 8.1    Modelsim SE PLUS 6.2b

PS:
//**************以下为modelsim_test.v  文件*******************
module modelsim_test(clk,rst_n,div);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div;
reg div;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iv<=1'b0;
else div<=~div;

endmodule

//**************以下为tb_test.v 文件*******************
module vtf_test;
reg clk;
reg rst_n;
wire div;
modelsim_test u1(.clk(clk),.rst_n(rst_n),.div(div));

initial begin
clk=0;
forever
#10 clk=~clk;
end

initial begin
rst_n=0;
#1000 rst_n=1;
#1000;
$stop;

end

endmodule

网友:
回复 楼主:
sdo文件需要指定位置  看教程 再试试

华清远见FPGA入门视频教程\红色飓风FPGA入门普及活动Ⅰ\5第五讲:ModelSim软件使用方法和技巧ourdev_588337ZXF66M.rar(文件大小:18.85M) (原文件名:ModelSim软件使用方法和技巧.rar)

视频原帖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12366&bbs_page_no=1&bbs_id=1029

网友:
CH375问题:测试工作状态,都可以完成
初始化DISK_INIT,返回是0x15?盼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