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mega16控制变频器从而控制电机转速的电路

楼主(2010-10-08):
本论坛和网上找了好久资料,得出mega控制变频器的方法大概是3种:
1 M16通过RS485总线连接到变频器的485端口,用变频器的控制协议控制变频器。
  优点:除了能控制转速外还能对变频器进行各种设置以及读出变频器的状态告警等信息。
  缺点:因各厂家协议不同,系统通用性较差;很多变频器的485通信卡需要单独购买,增加了附加成本。
2 使用输出电压方式控制
  优点:电路应该相对简单。
  缺点:需要考虑控制线压降补偿问题,当控制线长度变化是补偿值也需要改变。
3 使用输出电流方式控制
  优点:通用性应该是最佳的。
  缺点:硬件电路需要使用恒流源,结构应该相对复杂一点;单片机与变频器串联,更容易引入高次谐波干扰。
网上找了好几个电路都是缺胳膊少腿的,特来求教各位大大,有没有经过实际验证的可以稳定使用的电路。
拜谢!

楼主:
大家都没用过吗,请用过的大哥们多指教啊

网友:
一般第二种用得比较多。

楼主:
楼上的能给个电路参考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