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自平衡双轮载人车资料

楼主(2010-10-08):
国外的自平衡双轮载人车资料

http://www.zzaag.org/index_eng.html
http://mav.nekrom.com/The%20MAV%20-%20Mono%20Axial%20Vehicle%20-%20report.html
http://web.mit.edu/zacka/www/tipper.html

A low-cost balancing scooter
Balancing two-wheel scooter (BTWS) with ATMEGA32

网友(2010-11-26):
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小弟在这里有一个疑问:像这种自平衡小车的平衡传感器放在哪里的,如果是在底板上的话,那么遇到上坡情况该怎么考虑,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网友:
6楼同仁,看完资料后想一想再问不迟。

网友(2011-05-06):
正在仿制中......

网友:
mark很给力,不知自己DIY的话成本几何,我想做一个的说。穷学生飘过

网友(2011-07-23):
学习了,手痒痒

网友(2011-09-26):
谢谢,我找了好久啊,顶

网友:
英语看不懂  额。。。。。。。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我改变了电机功率就是换个转得快的电机,,会不会影响小车的运动姿态?

网友(2011-12-24):
好啊,,,正求这样的4资料

网友:
先下下来看看,现在茫然阶段

网友A(2012-02-12):
回复 楼主:
你好,问一下这个工程代码里的
    buf1 = buf1 - AD_GYRO * 10;         //为什么*10
    buf1 *= 35;                        //35是什么意思
    buf1 /= 100;                    //为什么要除以100
    Angle_Rate = buf1;这里的35是什么意思,我仔细的阅读了EWTS4的pdf,找不到这个系数,在这个pdf的最后一页有个25mv/(deg/sec),不是35,所以很奇怪.
    还有,AD_GYRO*10,这里的10如果是只10ms的采样时间的话,那加速度*10不就是角度,所以很奇怪,还有为什么要除以100,望楼主详解,谢谢。

网友:
请问下,做载人自平衡车要用什么型号的角速度传感器?

网友:
谁有现成的板子和元件,我买一套,自己回来装一台玩

网友B(2013-02-11):
有谁用1楼的
A low-cost balancing scooter
Balancing two-wheel scooter (BTWS) with ATMEGA32
这个做过平衡车吗,我用他的线路板图纸和程序,怎么都不成功,还老是打坏mcu,这都第三块了。

网友(2013-06-19):
引用 网友B:
有谁用1楼的
A low-cost balancing scooter
Balancing two-wheel scooter (BTWS) with ATMEGA32

Get_Tiltangle()函数我就是看不懂啊,都看了好多天了,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获得角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问 ...

Get_Tiltangle()函数我就是看不懂啊,都看了好多天了,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获得角度的,你知道这段代码是如何获得角度的吗?看不懂哎

网友:
我也没看懂这个函数,都不确定算出来的单位是度还是弧度,求大侠们解答!
我看过几个国外方案,包括常说的德国那个,都跟楼上那个是同源的

网友C:
我这还有一份用BIASIC语言参照那个BTWS写的,我发上来大家对照着看!帮忙注解一下代码!很多都看不明白那些参量怎么来的!

网友:
'zzaag Firmware for fun-components Controller UC01'
' Release A2

$crystal = 16000000
$baud = 19200

Pwm_al Alias Ocr1al
Pwm_bl Alias Ocr1bl
Vreg Alias Portd.2
Buzz Alias Portc.0
Led1 Alias Portc.1
Led2 Alias Portc.2
Led3 Alias Portc.3
Led4 Alias Portc.4
Led5 Alias Portc.6
Cw_ccw_a Alias Portd.7
Cw_ccw_b Alias Portd.6

Config Porta = Input
Config Portb = Input
Config Portc = Output
Config Portd = Output
Config Adc = Single , Prescaler = 128 , Reference = Off
Start Adc
Config Timer0 = Timer , Prescale = 1024
On Timer0 Tinter
Portb = 3

Dim Buzzer As Byte
Dim Ad_adxl As Long
Dim Ad_gyro As Long
Dim Ad_batt As Integer
Dim Ad_swi As Integer
Dim Total_adxl_gyro As Long
Dim Average_gyro As Long
Dim Average_batt As Long
Dim Drivea As Integer
Dim Driveb As Integer
Dim Buf1 As Long
Dim Buf As Long
Dim Buf2 As Long
Dim Buf5 As Integer
Dim Tilt_angle As Long
Dim Drive_a As Integer
Dim Drive_b As Integer
Dim Drive_as As Integer
Dim Drive_bs As Integer
Dim Tcount As Integer
Dim Drivespeed As Integer

Dim Steeringsignal As Long
Dim Anglecorrection As Long
Dim Angle_rate As Long
'Dim Voltage As Long
Dim Balance_moment As Long
Dim Overspeed As Long

Dim Mmode As Byte
Dim Overspeed_flag As Byte
Dim Drive_sum As Long
Dim Ad_rocker As Integer

Dim Blink_flag As Byte
Dim Timeout As Long
Dim Delta As Byte
Dim Buf3 As Long
Dim Rockersq As Long

Dim Rocker_zero As Integer
Dim Adxl_zero As Word
Dim Gyro_zero As Word
Dim Loopct As Integer

Const First_adc_input = 0
Const Last_adc_input = 6
Const Adc_vref_type = $0x40

Const Mdrivesumlimit = -43000

Const Total_looptime = 500                                  ' / / Looptime For Filters
Const Total_looptime10 = 50                                 ' / / Looptime For Filters
Const Adxl_offset = -13                                     ' / / Stick Angle Offset
Const _run = 1
Const _standby = 0
Const _warmup = 2
Const Safespeed = 5000
Const Msafespeed = -5000
Const Sw_down = 50
Const Critical = 80

Const Battok = 1023
Const Batt_low = 990

Const Max_pwm = 210
Const Mmax_pwm = -210

Declare Sub Get_bat_volt
Declare Sub Get_tilt_angle
Declare Sub Set_pwm
Declare Sub Algo
Declare Sub Process
Declare Sub Ini
Declare Sub Getspeedlimit
Declare Sub Err_eeprom

' motorcontroller disabled / PWM-Signals to zero'
Set Vreg
Pwm_al = 255
Pwm_bl = 0

'Init Variables'
Gosub Ini

'--------------------------------------------------------------'
'check calibrate Jumper'
If Pinb.0 = 0 Then
  'calibrate'
  Print "CALIB-MODE"
  'give some signs
  For Buf = 1 To 4
    Set Buzz
    Waitms 75
    Reset Buzz
    Waitms 75
  Next Buf

  Waitms 500
  Buf1 = 0
  For Buf = 1 To 10
    'read AD-Channel ad_gyro'
    Buf3 = Getadc(3)
    Buf1 = Buf1 + Buf3
    Waitms 100
  Next Buf

  'calculate middle'
  Buf5 = Buf1 / 10
  Delta = High(buf5)
  'store data in eeprom'
  Writeeeprom Delta , 2
  Writeeeprom Delta , 4
  Delta = Low(buf5)
  Writeeeprom Delta , 3
  Writeeeprom Delta , 5

  Buf1 = 0
  For Buf = 1 To 10
    'read AD-channel ad_adxl'
    Buf3 = Getadc(1)
    Buf1 = Buf1 + Buf3
    Waitms 100
  Next Buf
  Buf5 = Buf1 / 10
  Delta = High(buf5)
  'store data in eeprom'
  Writeeeprom Delta , 6
  Writeeeprom Delta , 8
  Delta = Low(buf5)
  Writeeeprom Delta , 7
  Writeeeprom Delta , 9
End If
'-----------------------------------------------------------------'

'-----------------------------------------------------------------'
'check Bootloader Jumper'
If Pinb.1 = 0 Then
  'Bootloader'
  Print "Entering bootloader"
'give some signs
  For Buf = 1 To 5
    Set Buzz
    Waitms 45
    Reset Buzz
    Waitms 75
  Next Buf
  'jump to bootload code'
  jmp $3c00
End If
'-----------------------------------------------------------------'

'-----------------------------------------------------------------'
'read Calib.Data (pair 1)
Readeeprom Delta , 2
Buf = Delta * 256
Readeeprom Delta , 3
Buf = Buf + Delta

'Buf = 527
'read Calib.Data (pair 2)
Readeeprom Delta , 4
Buf3 = Delta * 256
Readeeprom Delta , 5
Buf3 = Buf3 + Delta

'Buf3 = 527

'set gyro_zero value'
Gyro_zero = Buf

'Datapairs not equal-> Epprom-err'
If Buf3 <> Buf Then
Goto Err_eeprom
End If

'or empty eeporm (default value) ?
If Buf3 = 65535 Then
Goto Err_eeprom
End If

'read Calib.Data (pair 1)
Readeeprom Delta , 6
Buf = Delta * 256
Readeeprom Delta , 7
Buf = Buf + Delta

'read Calib.Data (pair 2)
Readeeprom Delta , 8
Buf3 = Delta * 256
Readeeprom Delta , 9
Buf3 = Buf3 + Delta

'Buf = 515
'Buf3 = 515

'set adxl_zero value'
Adxl_zero = Buf

'Datapairs not equal-> Epprom-err'
If Buf3 <> Buf Then
Goto Err_eeprom
End If

'or empty eeporm (default value) ?
If Buf3 = 65535 Then
Goto Err_eeprom
End If

'set average_gyro
Average_gyro = Total_looptime * Gyro_zero
'---------------------------------------------------------'

'---------------------------------------------------------'
'Get Steering_zero Position'
Ad_rocker = 0
For Buf = 1 To 10
  Ad_rocker = Ad_rocker + Getadc(5)
  Waitms 5
Next Buf
'calculate middel'
Rocker_zero = Ad_rocker / 10

'----------------------------------------------------------'

'----------------------------------------------------------'
' Give some beeps
Set Buzz
Waitms 20
Reset Buzz
Waitms 50
Set Buzz
Waitms 20
Reset Buzz

'enable Motorcontroller'
Reset Vreg

Enable Interrupts
Enable Timer0

'main loop
S1:

' nothing to do, all work is done in the interrupt ;)

Goto S1
'----------------------------------------------------------'

'----------------------------------------------------------'
Sub Get_bat_volt
  Buf = Average_batt / Total_looptime
  Average_batt = Average_batt - Buf
  Average_batt = Average_batt + Ad_batt

  'check Batt Voltage
  Buf = Batt_low * Total_looptime
  If Average_batt < Buf Then
   Set Buzz
  End If
End Sub
'----------------------------------------------------------'

'----------------------------------------------------------'

Sub Set_pwm
    'Limiting PWM'
    If Drive_a > Max_pwm Then
      Drive_a = Max_pwm
    End If
    If Drive_a < Mmax_pwm Then
       Drive_a = Mmax_pwm
    End If

    'set direction bit'
    If Drive_a < 0 Then
       Drivea = Drive_a * -1
       Cw_ccw_a = 1
    End If
    If Drive_a >= 0 Then
        Drivea = Drive_a
        Cw_ccw_a = 0
    End If
    'Inverse signal to have 180?phaseshift to PWMB
    Pwm_al = 255 - Drivea

    'Limiting PWM'
    If Drive_b > Max_pwm Then
       Drive_b = Max_pwm
    End If
    If Drive_b < Mmax_pwm Then
       Drive_b = Mmax_pwm
    End If

    'set direction bit'
    If Drive_b < 0 Then
        Driveb = Drive_b * -1
        Cw_ccw_b = 1
    End If
    If Drive_b >= 0 Then
        Driveb = Drive_b
        Cw_ccw_b = 0
    End If

    Pwm_bl = Driveb
End Sub

'----------------------------------------------------------'

'----------------------------------------------------------'

Sub Algo
    Buf = Tilt_angle + Anglecorrection
    Buf = Buf * 17
    Buf1 = Angle_rate * 20

    'calculate balance moment
    Balance_moment = Buf1 + Buf

    'check speedlimit
    Gosub Getspeedlimit

    'calculate drive_sum
    Drive_sum = Drive_sum + Balance_moment

    ' limitting
    If Drive_sum > 55000 Then
      Drive_sum = 55000
    End If
    If Drive_sum < -55000 Then
      Drive_sum = -55000
    End If

    'calculate drive speed'
    Buf = Drive_sum / 125
    Buf1 = Balance_moment / 125
    Drivespeed = Buf + Buf1
End Sub

'----------------------------------------------------------'

'----------------------------------------------------------'

Sub Getspeedlimit

If Drive_sum < 0 Then
If Drive_sum < Mdrivesumlimit Then
   Anglecorrection = -13
   Buzzer = 1
   Set Buzz
Else
   Anglecorrection = 0
End If

End If

End Sub
'----------------------------------------------------------'

'----------------------------------------------------------'

Sub Process

Tcount = Tcount + 1
'do some logs or something else
If Tcount > 30 Then
    Tcount = 1
    'Print Tilt_angle ; " ";
    'Print Ad_adxl ; " ";
    'Print Ad_gyro ; " ";
    Print Average_batt ; " ";
    Print Ad_batt;
    'Print Average_gyro ; "  ";
    'Print Mmode;
    Print
End If

'calculate steering'
Rockersq = Rocker_zero - Ad_rocker
If Rockersq > 0 Then
   'make it progressiv
   Rockersq = Rockersq * Rockersq
End If

If Rockersq < 0 Then
   Rockersq = Rockersq * Rockersq
   Rockersq = Rockersq * -1
End If

'Steering depends even on speed'
Buf1 = Drive_sum / 600
If Buf1 < 0 Then
    Buf1 = Buf1 * -1
End If
Buf1 = Buf1 + 77
Rockersq = Rockersq / Buf1

'some safety lines, limits the max. steering
If Rockersq > 25 Then Rockersq = 25
If Rockersq < -25 Then Rockersq = -25

'make the steering smooth
If Steeringsignal < Rockersq Then
   Steeringsignal = Steeringsignal + 4
End If

If Steeringsignal > Rockersq Then
   Steeringsignal = Steeringsignal - 4
End If

'set speed and steering
Drive_a = Drivespeed - Steeringsignal
Drive_b = Drivespeed + Steeringsignal

'need some seconds to compensate the gyro temp-drift
If Mmode = _warmup Then
    Drive_a = 0
    Drive_b = 0
    Drive_as = 0
    Drive_bs = 0
    Drivespeed = 0
    Anglecorrection = 0
    Overspeed = 0
    Drive_sum = 0
    Total_adxl_gyro = 0
    Tilt_angle = 0

  If Loopct > 1100 Then
    Mmode = _standby
  ' Give some beeps
    Set Buzz
    Waitms 20
    Reset Buzz
    Waitms 50
    Set Buzz
    Waitms 20
    Reset Buzz
  End If
End If

    If Mmode = _standby Then
        Drive_a = 0
        Drive_b = 0
        Drive_as = 0
        Drive_bs = 0
        Drivespeed = 0
        Anglecorrection = 0
        Overspeed = 0

        Drive_sum = 0
        Total_adxl_gyro = 0
        Tilt_angle = 0

        Buf2 = Ad_adxl - Adxl_zero
        Buf2 = Buf2 + Adxl_offset
        Buzzer = 0
        Timeout = 0

        'stand on platform
        If Ad_swi > Sw_down Then
             Mmode = _run
        End If

    End If

    If Mmode = _run Then

        'check platform buttons

        If Ad_swi > Sw_down Then
          'Person on board,
          'buzzer still on?
           If Buzzer = 1 Then
              Buzzer = 0
           End If
        End If

        If Ad_swi < Sw_down Then
          'no Person on baord!, check savespeed
          If Drive_sum < 0 Then
            If Drive_sum < Msafespeed Then
              Buzzer = 1
            End If
            If Drive_sum > Msafespeed Then
              Buzzer = 0
            End If
          End If
          If Drive_sum > 0 Then
            If Drive_sum > Safespeed Then
              Buzzer = 1
            End If
            If Drive_sum < Safespeed Then
              Buzzer = 0
            End If
          End If

          If Buzzer = 1 Then
            If Timeout > Critical Then
              Mmode = _standby
            End If
          End If

        End If

        If Buzzer = 0 Then
          Timeout = 0
        End If

        Timeout = Timeout + Buzzer

    End If
End Sub

'-----------------------------------------------------------------------'

Sub Ini
  $asm
  ldi r16,0
  Out Porta , R16
  Out Ddra , R16

  'ldi r16,$e2
  'Out Portb , R16
  'ldi r16,$e3
  'Out Ddrb , R16

  ldi r16,0
  Out Portc , R16
  ldi r16,255
  Out Ddrc , R16

  ldi r16,$34
  Out Portd , R16
  ldi r16,$ff
  Out Ddrd , R16

  ldi r16,$b1                                               'b1=8bit ,b2=9bit,b3=10bit
  Out Tccr1a , R16
  ldi r16,$01                                               ' 01 no prescaler!
  Out Tccr1b , R16
  ldi r16,0
  Out Tcnt1h , R16
  Out Tcnt1l , R16
  Out Icr1h , R16
  Out Icr1l , R16
  Out Ocr1ah , R16
  ldi r16,$ff
  'Out Ocr1ah , R16
  Out Ocr1al , R16
  ldi r16,0
  'Out Ocr1bh , R16
  ldi r16,0
  Out Ocr1bl , R16

  Out Assr , R16
  Out Tccr2 , R16
  Out Tcnt2 , R16
  Out Ocr2 , R16
  $end Asm

Average_batt = Total_looptime * Battok
Total_adxl_gyro = 0
Average_gyro = 0
'Average_batt = 0
Drivea = 0
Driveb = 0
Tilt_angle = 0
Drive_a = 0
Drive_b = 0
Drivespeed = 0
Steeringsignal = 0
Anglecorrection = 0
Angle_rate = 0
'Voltage = 0
Balance_moment = 0
Overspeed = 0

Mmode = _warmup
Overspeed_flag = 0
Drive_sum = 0
Ad_rocker = 0
Tcount = 0
Steeringsignal = 0
Drive_as = 0
Drive_bs = 0

Timeout = 0
Delta = 0
Loopct = 0

End Sub

'----------------------------------------------------'

Tinter:
    Disable Interrupts

    Gosub Get_bat_volt
    Gosub Get_tilt_angle

    Gosub Algo
    Gosub Process
    Gosub Set_pwm
    Buzz = Buzzer

    Timer0 = 100

    Enable Interrupts
    Return

'----------------------------------------------------'

Sub Err_eeprom
  S3:
  For Buf = 1 To 6
    Set Buzz
    Waitms 75
    Reset Buzz
    Waitms 75
  Next Buf

  Wait 2
  Goto S3
End Sub

'----------------------------------------------------'

Sub Get_tilt_angle
    Ad_gyro = Getadc(3)
    Ad_adxl = Getadc(1)
    Ad_batt = Getadc(6)
    Ad_rocker = Getadc(5)
    Ad_swi = 1024 - Getadc(4)

    Buf = Total_adxl_gyro / Total_looptime
    Total_adxl_gyro = Total_adxl_gyro - Buf

    ' ADXL part
    Buf = Ad_adxl - Adxl_zero
    Buf = Buf + Adxl_offset

    Total_adxl_gyro = Total_adxl_gyro + Buf

    ' Gyro part
    Buf1 = Average_gyro / Total_looptime
    Average_gyro = Average_gyro - Buf1

    Average_gyro = Average_gyro + Ad_gyro
    Buf1 = Average_gyro / Total_looptime10

    ' calculate the Angle Rate
    Buf = Ad_gyro * 10
    Buf1 = Buf1 - Buf
    Buf1 = Buf1 * 35
    Buf1 = Buf1 / 100
    Angle_rate = Buf1

    ' calculate the Tilt Angle
    Total_adxl_gyro = Total_adxl_gyro + Angle_rate
    Tilt_angle = Total_adxl_gyro / Total_looptime10

    Loopct = Loopct + 1

    Return
End Sub

  End

网友:
这开源的几款车体和板子我都有,谁要平宜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还有一份用BIASIC语言参照那个BTWS写的,我发上来大家对照着看!帮忙注解一下代码!很多都看不明白那些 ...

早已经有C的程序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