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PICC从8.05升级到9.65,发现EEPROM读写程序不能用了,查了好久才发现,原先大小写都可

楼主(2010-10-09):
奇怪,PICC从8.05升级到9.65,发现EEPROM读写程序不能用了,查了好久才发现,原先大小写都可以用,现在只能用大写了EEPROM_READ,童鞋们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进一步试验,惊奇的发现,在8.05版本里面,EEPROM_READ大小写,编译出来的代码大小也不一样!求高手解答!

网友:
编译出来一样大小的话,那升级有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说同样在8,05版本里面,调用eep读写程序,用eeprom_read(count),和用EEPROM_READ(count)出来的代码不一样大,用大写的要代码多一些

楼主:
用9.8就好了,推荐大家用9.8

网友:
我是说同样在8,05版本里面,调用eep读写程序,用eeprom_read(count),和用EEPROM_READ(count)出来的代码不一样大,用大写的要代码多一些
------------------------------------------------------------------------------------------------------------
       两个不是一种东西吧?可能一个是宏, 一个是子程序。

网友:
PICC版本问题 这边版本好像就是有EEPROM函数问题

网友(2014-04-08):
PICC的那个库函数 is really a piece of sh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