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同步电机的调速问题

楼主(2010-10-09):
为了把过塑机的速度调慢,我想用CD4017做个“降频器”来把同频电机的转速调慢,但不知可不可行,故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思路是这样的,CD4017是十位计数器,工频经过它计数之后,在每输出脚可得到5Hz的频率,驱动可控硅可得到截取的交流电,使同步电机处在间歇式的工作,从而达到降速的目的。如果要改变速度,在CD4017的十个输出端适当并联,使可控硅通过的交流电波形多一些,从而也使同步电机转得快一些。
不知此思路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做了一个仿真,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