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438用BSL下载失败,F149/168没有问题

楼主(2010-10-09):
好像看资料是5438必须要TEST线,看BSL下载器的TEST线实际上就是TCK反向即可,但是我做出来却不能下载,请教一下那位知道原因,我用的是MSPFET下载的

楼主:
没人用过吗?我是自己安装网上资料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做过BSL下载器,TEST线的话,当初我用的软件做的反向。可能是MSPFET不支持5438吧

网友:
是MSPFET 的问题.我以前做过BSL .用利尔达的BSL软件可以有.去利尔达网站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