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发个C-Free 5.0的patch吗?

楼主(2010-10-09):
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找到了些都是不行的.

网友:
这个不难, 等一会, 我Cr一个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只有4.1的.看见5.0的版本界面漂亮所以想用.

网友:
坐等2楼

网友:
还在用4.1的

楼主:
MinGW Developer Studio好还是C-FREE好呢?

网友:
来啦...不顶不准下...^o^
打完补丁,运行软件,任意输入 用户名\邮箱\注_册码,确定重启即可.

网友:
出现无效的注_册信息提示

网友:
不会吧,注_册码输长一点... 我再试试,

网友:
关键是现在打不开软件了。卸载重新安装也提示错误。

网友:
的确也不是输入任意可以注_册成功..多试几次不同内容
卸载要手工删除一些内容
注_册表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C-Free删掉这个C-Free主键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C-free目录

我第一次也不行,第二次就可以了. 软件退出时很慢, 要等一会才完全退出. 看GIF动画视频(可能要保存到电脑本地才可以查看)

网友:
回头试试看

网友:
搞定了,注_册码一定要长,具体多少位没算过,否则破_解后再运行就会出错,并且重新安装也不行,4.X的版本也有这个问题,需要将上面提到的注_册表信息删掉才行。

网友:
顺便问一下skygz,你是用什么软件“河_蟹”的啊?OD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顺便问一下skygz,你是用什么软件“河_蟹”的啊?od吗?

是的, 用OD,搞定后再用Diablo2oo2's Universal Patcher制作补丁

网友:
SkyGz可否加我QQ?大家一起交流河_蟹技术:)

网友:
你也爱搞这个???你报QQ来吧, 我不想报, 太多人找了

网友:
我的QQ号码:38845216(资料里面有),我比较喜欢河_蟹软件,哈哈,上次AD9刚出来又没补丁自己搞到半夜终于跟踪到关键位置河_蟹之,那是相当有成就感啊,哈哈。

网友:
想想自己以前也和~谐过一些小软件,现在忘得差不多了,主要是没耐心了,技术又有限,原地踏步以后就又后退了,哈哈。话说OD是神器啊~那个静态的不喜欢用

楼主:
我也安装好了,谢谢SkyGz.

楼主:
是不是这样子就行了,有个窗口仍然写着没注_册.

网友:
来了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引用图片

引用图片</cent......

关于窗口显示未注_册不影响的(要不你可以把电脑时间改后1个月就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你要是想显示正确已注_册的话, 我再搞搞...

网友:
why don't you try Dev-C instead?

楼主:
回复 网友D:
why don't you try dev-c instead?

I want to output This kind of format:
for ()
{

}

but on DEV - C++  the code change into this,I dont like it:
for ()
      {

}

and I try to setup  as above,but it can not do that.
.
C-FREE and DEV-C++, which  support standard C better?

网友:
MinGWStudio ,VC风格,不错的GCC编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C-Free属于GCC的编译器吗?它里面也有MinGW编译器

网友:
SlickEdit才是王道.....

网友(2010-11-12):
slcikedit 代码完成区分大小写,如何修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个和谐文件,一打开avg报木马
其他同志有这样问题吗?

你还是别用了,用正版吧,       从所周知的, 任何和谐文件 都会引起杀毒软件的惊叫声...

网友(2011-03-23):
标记,和谐软件

网友:
这个号我的电脑可以用,你们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