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露某些 USB-Blaster 在NIOS调试的时候报警告的秘密,附制作USB-Blaster的辛酸历程

楼主(2010-10-09):
nios2-terminal: connected to hardware target using JTAG UART on cable
nios2-terminal: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
nios2-terminal: Warning: The JTAG cable you are using is not supported for Nios
nios2-terminal: II systems.  You may experience intermittent JTAG communication
nios2-terminal: failures with this cable.  Please use a USB Blaster revision B
nios2-terminal: cable or another supported cable.

上面这个警告,相信很多人都见到过,呵呵。我之前也一直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最先在网上看到USB-Blaster的制作资料,就是在ourdev上面,里面CPLD的代码都有,于是照着做,结果是失败,坛子里有的人做成功了,但是失败的也不在少数。我搞了一个多月,也没搞定。

后来又看到了用68013做的USB-Blaster的资料,那时候的还只有JTAG模式。照这个资料做,成功了,后来又根据CPLD的代码加入了AS、PS模式。然后才发现,其实CPLD的代码时序是有问题的,即TCK与其他信号在同一个时钟变化,输出去之后因为路径延迟的差别,肯定会有先有后,以至于有人成功有人失败,而我向来运气不好,所以也就失败了,呵呵。不过也好,让我有机会发现这个bug,后来增加了一个状态,让TCK先变化,再是其他信号,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调试NIOS的时候,用68013做的版本就出现上面这个警告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也可以正常调试,只是开始有这个警告而已。于是上网找,USB-Blaster,A、B、C各版有什么差别。最后的结果就是,没什么太大差别,只是换了换排线插头,C版就加了一个74LV244。仍然是一头雾水。

这样糊涂了很久,又一次,公司坏了一片Cyclone III的芯片,用原装的RevC下载线都无法识别了。于是这片尸体被我顺回了家,呵呵。回去我用68013做的USB-Blaster,竟然把它识别出来了,竟然还可以用!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NIOS问题,怀疑是时序冗余不够。所以把慢速的USB-Blaster搞去试了一下,还是不行,然后再代码里面加了无数个NOP,增加时序冗余,还是不行!

论坛上有人说,这个是ALTERA公司专门为了打击盗版而做的手脚,不是原装的就让你不爽。这个说法似乎很有道理,但是不能明确具体是什么手脚,呵呵。

后来发现在68013的代码中有一段是注释掉的,是在响应一个Vender Request,在读取EEPROM里面的东西,这里作者(后来知道是引入者)注释掉了,并给了说明,说直接回应00,下载线一样可以用,所以没有模拟EEPROM的内容读取。将这段改回德国人的原版,EEPROM的内容直接把REV.B的写进去,后面再试,就不出现警告了!

总结下来,其实就是Quartus读取了EEPROM的内容,从这里了解了下载线的版本,如果不是REV.B或者更新的版本,就会提示这个警告,因为A版时序冗余是不够的。而用68013模拟FT245BL的版本,因为之前去掉了EEPROM的内容,所以...

网友:
哦.原版在哪里呢

网友:
LZ精神可嘉……

网友:
探索技术,赞!

网友:
楼主应该很有成就感,没有什么可辛酸的啊

网友:
学习.原来看到这段代码就疑惑过.....不过我只是调CPLD.所以没出这个警告.

网友:
精神可嘉!!顶你一下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电子爱好者嘛,过程中总有不少的成就感和挫折感,这是电子的魅力

网友:
http://fpga4u.epfl.ch/images/4/45/FX2_USB_Blaster.pdf
楼上的eeprom的这个有

网友:
好!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究根刨底的精神,这样技术才能不断提高。

网友:
楼主强悍啊。这个都能发现。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网友(2010-11-23):
很不错啊,刻苦专研,发现并解决了问题。

网友:
坛子里有USB-Blaster的制作资料?怎么没见过恁?

网友:
lz很有钻研精神啊,肯定

网友:
我现在用的就是从楼主那里买的,楼主真厉害

网友(2010-12-23):
楼主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的,两三天才解决想起来真的很费神,不过现在想起来nios核学的没什么用,我先在搞ARM去了。

网友(2011-04-07):
--------让我有机会发现这个bug,后来增加了一个状态,让TCK先变化,再是其他信号,然后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是否能提供代码参考下 以免后面的同志走弯路!!谢谢

楼主:
源代码论坛里很多,问题点在下面这个地方:

IF state = bits_set_pins_from_data THEN
        B_TCK <= ioshifter(0);
        B_TMS <= ioshifter(1);
        B_NCE <= ioshifter(2);
        B_NCS <= ioshifter(3);
        B_TDI <= ioshifter(4);
        B_OE  <= ioshifter(5);
        ioshifter <= "000000" & B_ASDO & B_TDO;
END IF;

这里TCK和TMS,TDI是同时变化的,如果这几个信号的延迟路径相同,是最大建立时间的设计
但是不容易控制的是,假如TCK的路径延迟略大于TDI和TMS,此时TCK发生变化的话,极有可能把一个不确定的值写入到JTAG链路
所以我在bits_set_pins_from_data状态之前加入了一个set_TCK_from_data
让TCK先一个时钟周期变化,这样就避免了不确定状态.
当然如果走极端,TCK的路径延迟比其他信号大一个时钟周期以上,就还是会出问题.

网友:
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高手啊。

网友:
“而我向来运气不好,所以也就失败了”

这个跟我很像。。。。

网友(2011-05-16):
精神可嘉!!  mark

网友(2011-12-15):
小白求楼主改过的那段代码。谢谢

网友:
经验之谈

网友(2012-03-11):
赞钻研探索

网友(2012-09-01):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啊

网友:
坛子里的附有CPLD源码的UB我也山寨了一个,用洞洞板搭的,信号线的时序由于洞洞板走线的原因没得保证,将原理图上CPLD的时钟降到6Mhz 时工作正常,原来要求是24Mhz的。记得刷FT245BL的EEP时 也是要改模板文件的,否则会报找不到芯片的错误。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A(2013-02-18):
引用 楼主:
源代码论坛里很多,问题点在下面这个地方:

IF state = bits_set_pins_from_data THEN

楼主能否指点一下,到底怎么改呢?
代码注释说:“The host will send us 64 times "0" to move……”,如果改成5bit,则可能软不兼容,按这个注释的意思。
现在用了4bit的状态机,16个状态全部用了。

楼主:
陈年老帖了,还有同学在关注,还有人想看怎么改的,看附件吧
附件上除了改掉TCK这个问题,还加了时钟的部分,利用内部的反相器,外接一个电阻和无源晶振,做了个振荡器,免得用很贵的有源晶振了,另外做了个分频器,分出了6MHz给FT245,就不用两个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指点一下,到底怎么改呢?
代码注释说:“The host will send us 64 times "0" to move……”, ...

16个状态全用了,你可以把状态机增加一位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16个状态全用了,你可以把状态机增加一位啊

这个我是明白,就是看到那段注释说,host发送64个时钟。如果增加状态,则就不止64个时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是明白,就是看到那段注释说,host发送64个时钟。如果增加状态,则就不止64个时钟了。

你好好学学硬件吧.跟这个没啥关系

网友:
mark,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3-04-21):
USB-BLASTER制作,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