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怎么复位?

楼主(2010-10-09):
MSP430F135 的58号引脚是复位引脚,请问怎么设置才能让单片机复位

网友:
给个低脉冲,430就会复位

网友:
如果是想软件复位,则给WDTCTL写一个乱值即可。

网友:
1.可以设置WDT工作在看门狗模式,给WDT设置一个时间间隔,到时间WDT就会使系统复位。
2.在复位引脚设计一个复位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