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最高效率使用单片机,放弃程序中的延时函数

楼主(2010-10-09):
我是PC机底层编程转过来的,以前从来没接触过单片机,五个月前学习AVR,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也意识到电子工程师们的硬件编程思想与PC机底层编程思想上的很多不同,引发了一些思考。我说一说,供大家参考,只为学习,无意争论。

我第一次看到教程里Delay()函数的代码时我吓了一跳,竟然让单片机空转以实现和外界同步,这怎么可能?
试想,如果PC机CPU空转一秒,那么音乐会断一秒、画面会停顿一秒、下载文件会断一秒,这怎么可行?

我看到很多单片机程序,它们的单片机99.9%的工作时间都在打空转,99.9%大家可能感到有些危言耸听,那就让我们算一算:

已内部8M频的AVR单片机来说,单指令周期仅为1/8 = 0.125us,那一毫秒可以执行多少个单周期指令? 1%0.125*1000 = 8000个

而我看到论坛里下到的绝大多数程序,两个延时函数之间代码的执行时间要远远小于8000个指令周期。
说实话,很多16K以上的程序,把所有延时函数去掉,总体能执行几毫秒就不错了。

换句话说,我说单片机的利用率小于0.01%还是口下留情了。

要说怎么解决问题,就要先找到问题,我问问大家,程序中,我们为什么延时?

原因很多,可能是外设速度太慢,也可能是为了躲过人眼视觉停留时间,等等。
总之就是与外界不同步,而我们想要同步。

所以说这些延时应该是很有道理的,我不否定这一点,但问题的关键这些延时空转,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时间回收起来做一些别的事呢?
试想,如果把这99.9%的时间回收,那可以一笔相当巨大的资源。

有很多人有些特殊方法回收过这些空转时间,比如说在延时函数中做点事。

但这些往往都不通用,下面我说一些我的两种方法:

1、前后台模式下延时时间回收的方法:

前后台模式就是大家最常用的主程序大循环 + 中断的模式。

首先解决外设太慢问题,像串口、键盘、LCD、SD卡等IO,这些收发可以建立外部缓冲区。比如串口收发在中断中完成保存到缓冲区,而主程序操作缓冲区而不直接操纵串口,这已经看到很多人这样用了。但像矩阵键盘的缓冲区,我很少看到有人这么用,在中断中接收按键信息保存到缓冲区。
还有像LCD,我们一个个往显存中写数据是很浪费的,也应该建立缓冲,统一处理。

建立缓冲区这类方式中间有一些技术难点,比如像串口接收,无法判断对发是否全部发完,怎么办?可以设立定时,如果一个字节接收之后1ms之内没收到下一个,则认为接收完毕。这只是一个思想,具体应用大家掌握。

可能有人会说,除了外设太慢,还有像视觉停留的问题怎么解决,总不能让流水灯快到人眼都看不清吧。
这就我下面要说的问题,这些延时的时间怎么回收?就是全部放到定时中断中!

可能又有些人会说,书里、教程都说了,中断处理东西的时间要尽量短,你这样整个中断有太多判断、很长,时间很长,这不行。

这是一种教条的思想,把书读死了。可以在中断中这样处理,比如:

void (*Task)(void);
ISR
{
      (*Task)(void);
}

中断里用的内容通过函数指针来调用,这样可以在主程序根据需要时任意改变要执行的任务,还可以改任务的周期。所用的判断都是在主程序需中执行,然后改变指针的指向,来确定中断中下一步的任务。

这样,在前后台系统中主程序将任务分配完,还有很多余力处理很多事。

比如有很多个键盘、LED点阵、数码管等,它们都需要实时响应,很容造成编程困难、响应迟钝,其实只要把延时的时间回收,处理这些就非常从容了。

可能还有人会说,有些项目用不了这么苛刻的时间,你回收的时间用不了,要那么多干嘛?
其实这时,你就可以用死循环扫描事件,可以实时响应。你的系统跟原来空循环延时比,实时性要高了不知多少倍。

2、变异的协作式内核

先说说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内核,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任务调度器,让多个任务在同一个CPU上同时执行,所谓同时也是相对的,无非就第一个任务执行几毫秒、第二个任务在执行几毫秒。。。外表看起来就是同时执行。

至于可剥夺式内核和协作式内核的区别,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说道能在单片机上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大家会说出一些如uCosII、FreeOS等操作系统。
还有很多人对这些操作系统十分抗拒、十分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1、这些操作系统占用大量RAM、ROM
2、这些实时操作系统所谓的实时是相对非实时操作系统的,跟裸机比实际上是慢了

这些理由不是没道理,因为这些商用操作系统都是可剥夺式内核,它们的原则是保证最高优先级任务在可确定的时间内响应。
它们的有优点是任务切换时间是确定的,不会随任务的多少而改变。
有了这些确定性,让它们在商用产品大放光彩。因为其时间稳定性。

但它们的缺点也很明显,中断级节拍浪费很多时间。任务间同时调用时引发同步问题而引入许多如信号量、邮箱等机制浪费大量RAM、ROM。

综上,可剥夺式内核稳定可定量,在越高级的单片机上越有优势,在8位机上可用,但需要大量裁剪,并不一定合适。

而协作式内核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它不像剥夺式内核保证最高级任务速度最快,而是保证所有任务的平均速度最快!

正如我前面的说法,我连续两个延时函数之间的代码很难超过1ms,甚至很难超过100us,我们可以将其忽略。这样10个任务,第一个执行完主动放弃单片机控制权,交给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执行完主动放弃控制权,交给第三个任务。10个任务之间无间隙,每一个任务需要延时时,就主动放弃控制权。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的就达到了回收空转延时的目的,而且应为每个任务是执行完后主动放弃,所以不存在剥夺式内核的同步问题,基本不需要邮箱、信号量等机制,对RAM、ROM的要求就非常低了。

这样来看,协作式内核非常适合8位机。但可能有太多嵌入式系统的书中对剥夺式内核不分场合的认可,造成很多人误解。而且uCos等系统的权威,也让很多RTOS作者争相效仿,没用对8位机的场合做合理分析。

商用系统中没有协作式内核,而民用的,还少有优秀的协作式内核,都是基于传统节拍。

传统协作式内核需要定时中断为时钟基准,也会间歇性打断任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其实可以仅仅是让定时器以大分频系数开着, 而不给其产生中断的机会。当任务将要放弃使用权时,读取定时器,作为时钟基准,然后清零。

做法一句两句说不清,而效果是什么?可以做到任务是以不受干扰,与裸机相同的工作状态,这是传统协作式内核做不到的,而仅当它需要延时了,才放弃使用权,将延时的时间给其它任务。这正符合我全文的目的 -- 回收空转延时时间

这样的内核体积会非常小,运行方式与裸机无异,仅仅是把空转延时时间干些其它事。对使用者还没什么要求,不想以往系统那么复杂。

可惜市面上并没有基于这种方式的内核,我已经写了一个,非常精简,运行稳定。但作为一个想应用实际的内核,还需要检验。我最后检查一下后,过几天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PS:好了,我上面两种方式,均为原创。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第二种中介绍的变异协作式内核思想很简单,有兴趣可以自己写一个,我过几天会把我的发上来。

网友:
看完了,不错。可以留个qq吗?想交流一下。我469356814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不上Q啊~邮箱yrloy@live.cn,一起交流

网友:
等楼主的连载

网友:
有点意思,MARK,期待中...

网友:
恩,不错,mark
不过做的都是低要求的小项目,几个中断或者干脆查询方式就都解决了哎

网友:
对第二种方式感兴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不错,mark
不过做的都是低要求的小项目,几个中断或者干脆查询方式就都解决了哎

嗯,但这些小项目中我们每一个都要用不同的方法来安排结构。如果找出通用的方法,下次在做其它项目,只要分清任务中的主次就可以变成简单的几个程序,不用设计结构,降低工作量~

正像uCos作者所说,用惯了多任务系统的人,绝不愿回到裸机状态。可惜uCos过于庞大,AVR系列只有SRAM 2K以上的单片机勉强可用。
而文中提到的内核在51上都可以流畅运行,与裸机无异。

网友:
对于第二种方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仍需要多次验证才可知晓

网友C:
呵呵,期待啊。中断用指针的方法,和ARM的中断有点像啊,这样处理数据也需要入栈的吧?

网友:
Contiki应该和LZ的东西有较强相关性。不妨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期待啊。中断用指针的方法,和arm的中断有点像啊,这样处理数据也需要入栈的吧?

这样做相当于写一个o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期待啊。中断用指针的方法,和arm的中断有点像啊,这样处理数据也需要入栈的吧?

这些我们不用理会,中断前后保护现场的工作是编译器的事,没问题的。

回复 网友D:
对于第二种方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仍需要多次验证才可知晓

第二种方案我刚刚写完,我用四个不同频率、不同图案的流水灯在Mega16上运行12小时,时间误差极小,继续运行,长期运行的检测基本没偶然错误。

我有用键盘、两个4位数码管实验,键盘响应非常及时,数码管亮度稳定均匀,暂没发现问题,继续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呵呵,期待啊。中断用指针的方法,和arm的中断有点像啊,这样处理数据也需要入栈的吧?
这样做相当于写一个os了

呵呵,我可写不了OS,没有文件系统、GUI系统,这个最多是个新鲜的OS内核

网友:
感觉没什么太大必要放弃延时
毕竟单片机和PC针对的应用不一样
用AVR来播放MP3的时候,估计没人会加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觉没什么太大必要放弃延时
毕竟单片机和pc针对的应用不一样
用avr来播放mp3的时候,估计没人会加延时

我的意思是指放弃空转的延时,在延时的时候,能有效的做其它的事情,等延时完毕,在回到原位继续执行~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其实我也曾想过,也想花时间攻读OS代码~可没有坚持下来,看来解决问题是必须的了。坚持啊坚持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内核任务调度部分代码绝不超过100行,并不难。而其它部分可以这么来学,就是我如果是系统的作者,我需要让系统有什么功能。想到之后,找找就找到了,真有类似的功能。然后再读就简单了~

网友:
加油,等看后文。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当然作者为了起个吸引人的标题,可以理解。

网友:
所以说有了TimerTick这东西。在扫描键盘的时候非常有用。

网友:
操作系统的思想。即便不等待。你能确定程序做的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网友:
好铁啊,等待你的下文
理解很透彻

网友:
不用大吃一惊吧。pc的cpu使用率有多少?回收时间?回收给系统还是储存起来?单片机多是实时处理由挂起到恢复要多久?很多时候数据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丢失了回收那有何用?微软为win的强大牺牲了多少硬件性能。当然随着硬件的更新换代这种中断、切换、甚至睡眠挂起以代替空转是大势所趋。

网友:
因为即使99.99%的资源浪费了,也完成任务了, 等时间不够时自然会想办法的。 费那么多心思省出时间来,也没有。 单片机的速度对它执行的任务来说太快了。

网友:
有时候对每个片段执行的时钟的刻度要求较高或者只有单任务怎么办?
比如用100kbit的spi与10sps的adc通讯。
当然如果可以,在需要延时时插入其他事务也是很好的,但搞得如同操作系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Delay()函数用处还是很多地~在对时序要求严格的东西 还要关中断 一般在嵌入式os都有这样的考虑~

网友:
同意kk1271
另外,很多时候,做控制的微处理器并不需要要多大的运算量,所以空转带来的简化代码和高实时性是有利的。
楼主的想法已经到了做成os的程度,可以直接转入现有的嵌入式操作系统了。

网友:
windos大部分时间也是在空循环中等待,处于idle状态。

网友:
等你看到高水平的电子工程师用单片机,你就会觉得天哪,单片机竟然可以这样使用,这怎么可能?
要是这样使用PC机,就连286都可以运行windows XP了,并且还非常流畅!

网友:
呵呵  读完了  楼主的想法不错  我个人觉得 在一部分应用里  楼主的提议非常的好 也很有必要
这样的确可以提高性能

但是在一部分应用里  延时 很有必要  剩余的就是空转  你回收了 能干吗 应用不需要  你还是空转
所以有些应用空转延时也很有必要  比如高精度的通讯  像48楼说的一样  不能中断  中断了就错了
比如某个MCU只负责一个通讯和一些简单的任务 那么多余的时间你回收了页没用  因为用不着!

我觉得还是 2方面协调发展 按需分配!

网友:
又有地方可以~~~抄架了~~~~ 晚点看完 在找咂~~~~ 哈哈

终于~~大致看完     16K 以下程序跟本不用管这时间问题  也不在呼这点时间

利用~~空出来的这点时间作别的事  可行是可行  但是对于 20个任务以下的处理~~~~ 计算时间还不如由得他在哪等时间单位

还有 一个  定时器要设成多短 才能有足够的 准确的时间片给你选或比较 但这样系统也会发生频繁的中断。。。。

要不~~~~给N 个任务配N+N个定时器

网友:
楼主可以写个NOP循环,没事就让程序去玩NOP,有事中断喊它回来。干完后继续玩NOP

网友:
我觉得真正做产品考虑成本的单片机工程师,都应该考虑如果用最便宜的单片机实现最多的功能。
让单片机在做无用的等待的基本上还不能算合格的单片机工程师。一个主程序循环执行的时间越少,它的实时性就越高,回收时间就是提高稳定性。要想提高单片机水平必须要有提高软件效率的思想。
我一般把软件的工作按实时性划分,例如红外信号解码,按键查询,显示刷新均2ms执行一次,一些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程序就500ms处理一次,例如温度采集。 125us进入一次定时中断,这里面设置定时标志,这里面也可以处理更高实时性的任务(当然要简短,如果处理时间长的任务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退出中断后,让程序处理完进入中断前的子程序,马上跳到标志位标识的子程序。)

网友:
是呀,看到坛子里很多人写的那个GPRS发短信的程序都是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杯具,一旦哪一步收到的数据不正确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喽

有经验的人写都是用状态机的,整个系统一直在循环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又有地方可以~~~抄架了~~~~ 晚点看完 在找咂~~~~ 哈哈
终于~~大致看完     16k 以下程序跟本不用管这时间问题  也不在呼这点时间

利用~~空出来的这点时间作别的事  可行是可行  但是对于 20个任务以下的处理~~~~ 计算时间还不如由得他在哪等时间单位
还有 一个  定时器要设成多短 才能有足够的 准确的时间片给你选或比较 但这样系统也会发生频繁的中断。。。。
要不~~~~给n 个任务配n+n个定时器

呵呵,其实有一个定时器就够了,设置125us进入一次定时中断,在里面设置多少个定时变量都行了。当然,这些计时变量的最小值是125us,至于定时时间,无限大。

网友:
哈哈,对,忽然想起来,这种思想应该叫做状态机。至于所谓操作系统,感觉很高深的样子。我编程,主程序一个循环一般不会超2ms,子程序有有些1个小时才会执行一次,有限10ms执行一次,根据实时性的需要。但是主程序2ms循环一周,就能保证任务在需要响应时能在2ms内被处理。当然,如果需要更快被响应也是可以的,我一般都放在定时中断里面去查询和响应,例如125us定时器溢出进入中断后,我就去查询期间是否有紧急任务要处理,对于要求更快响应的,一方面要缩短定时器溢出时间,当然就会增加发生中断的次数,进栈和出栈多了会影响效率。用外部中断那就是最高的响应速度的任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呀,看到坛子里很多人写的那个gprs发短信的程序都是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send("xxxxxxx");
delay(xxx);
杯具,一旦哪一步收到的数据不正确呢,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喽
有经验的人写都是用状态机的,整个系统一直在循环
这个应该根据程序大小来确定。 状态机对于程序的阅读来说有点难度特别是大程序。 不知道那里就赋值改变了状态。

不使用状态机,倒是可以看出程序的流程来。 直接用if判断。

网友:
这几天正在看一本书,讲的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感觉楼主和书上说的差不多。书上的代码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J:
这几天正在看一本书,讲的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感觉楼主和书上说的差不多。书上的代码不错!

什么书名?有地方下载么,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H:
又有地方可以~~~抄架了~~~~ 晚点看完 在找咂~~~~ 哈哈
终于~~大致看完     16k 以下程序跟本不用管这时间问题  也不在呼这点时间

利用~~空出来的这点时间作别的事  可行是可行  但是对于 20个任务以下的处理~~~~ 计算时间还不如由得他在哪等时间单位
还有 一个  定时器要设成多短 才能有足够的 准确的时间片给你选或比较 但这样系统也会发生频繁的中断。。。。
要不~~~~给n 个任务配n+n个定时器
呵呵,其实有一个定时器就够了,设置125us进入一次定时中断,在里面设置多少个定时变量都行了。当然,这些计时变量的最小值是125us,至于定时时间,无限大。

频繁的~~~进入中断 ~~~~ 我怕怕

一个 16K 以下的程序简单应用  只要主意点 1~3天 交差    如果大量的时间花在算 间隔时间上~~~ 不2个星期能交差来

网友:
LZ有想法是好的,但mars了。。。

状态机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出现也远不止几年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L:
操作系统的思想。即便不等待。你能确定程序做的都是有意义的事情???

把时间全用上,CPU大多情况还有大量空闲资源,我文中说了怎样用这些时间。退一步想,哪怕是再没意义,也一定比空转要强的多,不是么?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用大吃一惊吧。pc的cpu使用率有多少?回收时间?回收给系统还是储存起来?单片机多是实时处理由挂起到恢复要多久?很多时候数据已经过去了或者说丢失了回收那有何用?微软为win的强大牺牲了多少硬件性能。当然随着硬件的更新换代这种中断、切换、甚至睡眠挂起以代替空转是大势所趋。

我无异争论,只为学习。
不过请阁下看完全文再说话,我文中提供了一种不占用任何额外CPU时间的方法,说的很清楚。
这本就是为低性能8位机给出的方案,因为高性能机的剥夺式系统很成熟。

楼主:
回复 网友N:
因为即使99.99%的资源浪费了,也完成任务了, 等时间不够时自然会想办法的。 费那么多心思省出时间来,也没有。 单片机的速度对它执行的任务来说太快了。

嗯,是,不过等时间不够时想出来的办法总是特殊办法,每次都要费脑筋,并不通用。
高等数学中绝大多数问题不用微积分以特殊方法都能解决,但为什么牛顿还要发明微积分。
我就是想让自己省力才想出这些办法,就跟大家一起说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有时候对每个片段执行的时钟的刻度要求较高或者只有单任务怎么办?
比如用100kbit的spi与10sps的adc通讯。
当然如果可以,在需要延时时插入其他事务也是很好的,但搞得如同操作系统了。

请读完全文,怎么大家都这么问,我文中变异协作式内核中的变异就是指的这点,你可以看看,每个任务运行跟裸机是没有区别。

而且解决你举的例子的方法,我在文中也给了,就是放入中断保证时效严格,然后通过I/O缓冲区保证数据不丢,即高效又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期待啊。中断用指针的方法,和arm的中断有点像啊,这样处理数据也需要入栈的吧?
这些我们不用理会,中断前后保护现场的工作是编译器的事,没问题的。
回复 网友D:
对于第二种方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仍需要多次验证才可知晓
第二种方案我刚刚写完,我用四个不同频率、不同图案的流水灯在mega16上运行12小时,时间误差极小,继续运行,长期运行的检测基本没偶然错误。
我有用键盘、两个4位数码管实验,键盘响应非常及时,数码管亮度稳定均匀,暂没......
出栈入栈虽然是编译器做的事,但是对小RAM的单片机来说,开销就大了哟。

楼主:
回复 网友P:
回复 楼主:
delay()函数用处还是很多地~在对时序要求严格的东西 还要关中断 一般在嵌入式os都有这样的考虑~

我的每一个任务与裸机无异,仅是以大分频系数的定时器做时基,并没有产生中断的机会,具体文章说了。
而且如果时序要求严苛,哪怕是裸机,也一定要关中断的,这点与OS无关。

网友:
延时的确是个头痛的问题,UCOS的延时用起来的确是很爽,但是只能是TICK的整数倍。TICK太小,系统开销就大了。我们公司现在软件审核都比较严,不允许有阻塞。延时都是用状态机做,还好是16位机,要是8位就累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等你看到高水平的电子工程师用单片机,你就会觉得天哪,单片机竟然可以这样使用,这怎么可能?
要是这样使用pc机,就连286都可以运行windows xp了,并且还非常流畅!

但是会是看网页就不能听歌、看电影就不能下载东西的流畅。。。
你如果让现在的windows以单任务运行,它也会流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呵呵  读完了  楼主的想法不错  我个人觉得 在一部分应用里  楼主的提议非常的好 也很有必要
这样的确可以提高性能
但是在一部分应用里  延时 很有必要  剩余的就是空转  你回收了 能干吗 应用不需要  你还是空转
所以有些应用空转延时也很有必要  比如高精度的通讯  像48楼说的一样  不能中断  中断了就错了
比如某个mcu只负责一个通讯和一些简单的任务 那么多余的时间你回收了页没用  因为用不着!
我觉得还是 2方面协调发展 按需分配!

嗯嗯,我也是这意思,就是说出来,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又有地方可以~~~抄架了~~~~ 晚点看完 在找咂~~~~ 哈哈
终于~~大致看完     16k 以下程序跟本不用管这时间问题  也不在呼这点时间

利用~~空出来的这点时间作别的事  可行是可行  但是对于 20个任务以下的处理~~~~ 计算时间还不如由得他在哪等时间单位
还有 一个  定时器要设成多短 才能有足够的 准确的时间片给你选或比较 但这样系统也会发生频繁的中断。。。。
要不~~~~给n 个任务配n+n个定时器

晕,我不想争论的。。。

在看看我后后面说的方法。。。我只的变异就是说不用中断来浪费性能。。。
传统协作式内核是靠定时中断来当时钟节拍,总会打断任务浪费性能,我的仅仅是读读大分频定时器的数当时钟,并不让它产生中断,整体运行跟裸机是没区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几天正在看一本书,讲的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感觉楼主和书上说的差不多。书上的代码不错!

呵呵,是啊,什么书啊,内核定时的思想应该差不多。

不过我后面所指的变异,是我没见过任何系统中有,因为高性能机不采用协作式内核,就更别说变异了。

而低性能机恰恰需要这种简介高效内核,但却没有能变异到跟裸机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S:
lz有想法是好的,但mars了。。。
状态机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出现也远不止几年而已:)

。。。
这不是状态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期待啊。中断用指针的方法,和arm的中断有点像啊,这样处理数据也需要入栈的吧?
这些我们不用理会,中断前后保护现场的工作是编译器的事,没问题的。
回复 网友D:
对于第二种方式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仍需要多次验证才可知晓
第二种方案我刚刚写完,我用四个不同频率、不同图案的流水灯在mega16上运行12小时,时间误差极小,继续运行,长期运行的检测基本没偶然错误。
我有用键盘、两个4位数......

嗯,不过这点开销一定比空转延时小的多。
不过还是推荐第二种方法,我在切换部分都是汇编实现的,过几天吧,发上来大家看看,性能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延时的确是个头痛的问题,ucos的延时用起来的确是很爽,但是只能是tick的整数倍。tick太小,系统开销就大了。我们公司现在软件审核都比较严,不允许有阻塞。延时都是用状态机做,还好是16位机,要是8位就累傻了。

用UCOS,小数据、不定时、无规律的事件放到中断接收就好了,这样就不阻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K:
书名是《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坛里有人发过。

网友:
频繁的入栈出栈容易不安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于用IO控模拟的SPI通讯,外部器件对高低电平的时间有要求,这样在单片机IO电平跳转的时候必须有一段延时,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呢,先跳出来等时间到了再回去?那样传一个字节就要跳进跳出16次,无疑程序是复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T:
回复 楼主:
对于用io控模拟的spi通讯,外部器件对高低电平的时间有要求,这样在单片机io电平跳转的时候必须有一段延时,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呢,先跳出来等时间到了再回去?那样传一个字节就要跳进跳出16次,无疑程序是复杂的

程序复杂的切换操作是留给内核做的,对于使用者仅仅就相当于两个任务,就是说第一个任务跟正常使用时模拟的代码一样,而当你延时的时候,内核自动跳到第二个任务,所以说这些复杂的操作使用者无需考虑,会用即可。

网友:
事实胜于雄辩。试试用延时产生单频率(声音)和(原创)产生单频率或多频率就知道他们之间的优劣了……

网友:
“仅仅是让定时器以大分频系数开着, 而不给其产生中断的机会。当任务将要放弃使用权时,读取定时器,作为时钟基准,然后清零。”

这里我没太懂具体作用是干啥??

楼主:
回复 网友U:
“仅仅是让定时器以大分频系数开着, 而不给其产生中断的机会。当任务将要放弃使用权时,读取定时器,作为时钟基准,然后清零。”
这里我没太懂具体作用是干啥??

作为一个内核是需要时钟来确定用户的延时时间的,以往内核都是以一次中断作为一次节拍来计算时间,准确,但是每一次中断的入栈出栈都浪费很多资源。与其如此,不如采用读取定时器的方式作为时间基准,而不让它产生中断浪费资源,想让中断不产生还不至于溢出,所以采用大分频系数。

网友:
这样的内核体积会非常小,运行方式与裸机无异,仅仅是把空转延时时间干些其它事。对使用者还没什么要求,不想以往系统那么复杂。

可惜市面上并没有基于这种方式的内核,我已经写了一个,非常精简,运行稳定。但作为一个想应用实际的内核,还需要检验。我最后检查一下后,过几天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这样的商业用OS早就有了,比如原来的treesoft, vector的 osCAN 都是这样的系统。

在汽车方面应用超过8年多了。

楼主:
osCAN是剥夺式内核,受中断节拍干扰,怎么可能是这种?!

其实它对硬件的要求相当的高

PS:又百度了下,发现是混合型调度,但调度方式还是定时中断,不能裸机一致

网友:
如果是像操作18B20那一点器件的精确到几个微妙的延时,不用DELAY()怎么办?

楼主:
回复 网友V:
如果是像操作18b20那一点器件的精确到几个微妙的延时,不用delay()怎么办?

嗯,还是要分场合的,通常如果一个延时小于单指令周期的100 倍,比如8M频的AVR,100*0.125=12.5us,但凡小于此的延时都不能用定时中断,也没必要用~

但像毫秒级的延时,已经是单指令周期8000倍以上的重量级资源,毫秒级延时也是我们用的最多的,这样的有必要,也应该回收。

网友:
多任务操作方式确实有许多优点,可以实现在微观上串行,而在宏观上并行的运行效果。虽然系统本身会占用一点点硬件、软件资源,但在编写复杂程序的时候,确实让人感到它的强大。举一个最直接好处:它节省了编程的时间。
    一直想实现一个自已的AVR多任务操作系统,但由于能力所限,至今没能满意实现,只完成了一半的代码,感觉其工作效率不高,几乎就放弃了(郁闷哪)。真正实现这样一个系统,其实是很难的,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只能期待高手大作了。
    只是,在编写这个系统的时候,感觉到,多任务系统也不是万能的,有些场合,用多任务系实现,反而不好。如DS18B20的读写、IO口模拟的串行数据通信等,需要用到若干种延时时间片,有长有短,这些场合,还是普通的编程方式好用。

    说得不对,请大家包涵哦。I m 菜鸟,刚来到论坛(在校本科生),想学着融入这个大家庭。
    (喜欢101楼、102楼,说话简洁、有力。不像我,太罗嗦 ^_^)

楼主:
正在写说明,写完之后连同整个内核和例程一起发上来。

网友:
LZ说的中肯

网友:
协作式调度

网友:
楼主说的原理看的似懂非懂,谁有更详细的资料发给我一份,lxming1005@163.com.最好是能有单片机的实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W:
楼主说的原理看的似懂非懂,谁有更详细的资料发给我一份,lxming1005@163.com.最好是能有单片机的实例的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25007&bbs_id=1000

刚刚发布的,是基于此文中说的内核

网友:
楼主想法不错

有两个问题
1  任务1 任务2工作完delay后,现在任务3在执行,任务1 任务2时间到后等待任务3放弃cpu控制权,如果任务1 任务2同时到时,那就的处理任务1 任务2谁先运行的问题。
2  两个任务同时要用同一资源(串口,i2c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X:
楼主想法不错
有两个问题
1  任务1 任务2工作完delay后,现在任务3在执行,任务1 任务2时间到后等待任务3放弃cpu控制权,如果任务1 任务2同时到时,那就的处理任务1 任务2谁先运行的问题。
2  两个任务同时要用同一资源(串口,i2c存储器)的问题。

嗯,第一个问题是由优先级决定的,调度算法可以设定一定优先级,可以看看写的内核。

第二个问题是需要用互斥信号的方式解决,比如说普通大循环结构,如果中断程序与主程序同时利用一个资源你怎么处理?同样的解决方法。不过协作式内核可以不必提供此服务,因为两个任务都调度同一硬件都可都过改善软件结构解决,解决不了就定一全局的标志来判断,并不复杂。

网友:
粗略看了下~~LZ没用过proto-thread smartos之类的“伪OS”吗

看一看用一用便知

在proto-thread基础上加上中断前后台,个人感觉是最优方案,同样再也不想回到裸奔时代了

网友:
楼主可能更偏向于PC,对单片机以及嵌入式应用还欠了解。在我们的实际应用中,我们总是可以很好的处理和延时的问题,有时候程序大部分做延时往往比频繁的调用别的任务稳定些!作为单片机应用,完全没有必要去折腾,所谓够用即可,只要能解决问题即可!何况在很多系统中,是需要利用延时来提高系统稳定性的!程序要越简单越好,别搞得你们复杂。单片机本身应用场合就是低速简单控制的场合,对实时性和多任务场合,估计会选择更高频率或档次的甚至带OS的芯片!

网友:
突然想起一点,事实上,绝大多数有人机接口的单片机,1秒钟也不需要执行多少条有效指令,不论采用哪种方式。

快枪男遇见慢热女…只能在需要的时候,迅速进去状态,然后……然后………再然后………
复位,再来一次!

当然,楼主的方法能够解决慢热女的突然发春,但是会使得事情复杂化,在有的人眼里,1234,2234,3234,再来一次,这样简单明了。

从目前来看,3P、4P…NP的情况越来越多,同时考虑到数代同床的可能性…

不写了,手机太累了。

网友:
留名,以便于查找

网友:
有意思,,晚上回去再研究研究。。。

网友:
再研究研究。。。

网友:
有个东西。。叫PT。。。就是这种类型的。写的非常简洁。就是理解起来不容易

网友:
这个  很有想法

网友:
有时要加的,小的系统,不要多快

楼主:
回复 网友Y:
有个东西。。叫pt。。。就是这种类型的。写的非常简洁。就是理解起来不容易

我用PT有半个月了
写了PT下基于GCC_AVR和KEIL_51的扩展文件,可以简单的实现延时。

网友:
我用protothread的原理试着写过程序,发现使用太多的SWITCH语句,编译后非常代码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Z:
我用protothread的原理试着写过程序,发现使用太多的switch语句,编译后非常代码非常大.

SWITCH原理的模拟多任务应用还是很广的,偶然发现Zigbee协议用的OSAL也是这种原理!

如果是GCC编译器,比如说GCC_AVR,可以使用可编程标号,就是protothread中的另一种实现方式。

PT我也是最近学习的。

网友:
往往很多应用中确实没那么多事情干,
这时候省电才是最重要的,Delay --》 Sleep!

很多时候时序又是很重要的,
Delay --》 timer ticks!

当好不容易找到个应用挺适合类OS时,发现状态机才是我需要的!

网友:
楼主的想法很好
我在项目中也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时常的想如何去掉延时函数。当然有点情况下,裸奔就够了。状态机处理也是很不错的办法!
不要拒绝OS,有时候它工作得很好。

网友(2010-11-26):
楼主境界很高 有时候空转是因为程序量很小,空转代码逻辑很好理解。就懒得动脑筋想了。按楼主的方法处理,正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到大项目的时候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A:
    多任务操作方式确实有许多优点,可以实现在微观上串行,而在宏观上并行的运行效果。虽然系统本身会占用一点点硬件、软件资源,但在编写复杂程序的时候,确实让人感到它的强大。举一个最直接好处:它节省了编程的时间。
    一直想实现一个自已的avr多任务操作系统,但由于能力所限,至今没能满意实现,只完成了一半的代码,感觉其工作效率不高,几乎就放弃了(郁闷哪)。真正实现这样一个系统,其实是很难的,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只能期待高手大作了。
    只是,在编写这个系统的时候,感觉到,多任务系统也不是万能的,有些场合,用多任务系实现,反而不好。如ds18b20的读写、io口模拟的串行数据通信等,需要用到若干种延时时间片,有长有短,这些场合,还是普通的编程方式好用。
    说得不对,请大家包涵哦。i m 菜鸟,刚来到论坛(在校本科生),想学着融入这个大家庭。
    (喜欢101楼、102......

像DS18B20这种延迟时间短的,还是直接延迟好。比如UCOS的时间节拍是200HZ,延迟小于5MS的就只能直接写延迟了。

网友:
同意楼主,看12864屏的驱动,好多都是用一个固定延时来等待屏的操作,其实读BF更能省时间,自己感觉的哈。

网友:
LZ的认识很深刻,值得学习,正如你所说,学习不能死学,在吸收的同时,要活学活用!

网友:
正好刚刚 我也有这样的疑问,看到此贴就毫不犹豫的注_册了……

网友:
mark 下班了,回家看

网友:
好贴。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
Delay有什么不好?
开时钟,开中断,休眠。
这样比较低碳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我现在就是在开发GPRS模块,里面就有用到大量的延时,真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呢,正好让我找到了一个有关的答案,我先研究一下,太好了!

网友(2010-12-28):
值得研究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啊,你这个帖子,最好举个最简单的代码什么的,看着太爽了。不行。我是陶醉了。我想深入理解你这些话,可是现在还理解不通那~水平没到位

网友:
回复 网友Q:

此话怎讲,可否举例~~期待

网友:
假如端口正在模拟通讯协议,比如1wire,指定多少微秒后应该检测到信号,这时候中断恰好有任务来打扰,怎么办?

网友:
我觉得 楼主说的不全对 如果是用单片机处理一些简单任务,那么放弃延时函数换回的单片机资源对任务应用来说未必有多重要,但是,放弃延时函数 会造成程序的 修改、调试难度都成倍的增加,感觉没有必要,
如果是用单片机处理一些较为复杂的任务,那么放弃延时函数后 势必需要一个OS或者伪OS来协调管理各个任务之间的切换,而要开发一个稳定的OS或伪OS不是短时间能够做出来的 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 那么就变成针对低端的单片机去花这个成本开发 还是 直接选用高端芯片的选择了

个人感觉 作为研究很有必要,但是真正的应用,除非有那个决心整个OS出来,否则还是用延时,能让自己的程序调试修改起来方便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B:
回复 楼主:
楼主啊,你这个帖子,最好举个最简单的代码什么的,看着太爽了。不行。我是陶醉了。我想深入理解你这些话,可是现在还理解不通那~水平没到位

我已经给出了实例的调度器,我在一个楼已经留下地址了,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

网友:
比较奇怪,delay函数的延时不是只在例子教学的程序中才出现的么,实际工程应用没有太大意义吧,让单片机死等几ms那真是太浪费了。反正我在实际程序中从来不用delay软件延迟,所有的精确延时都是定时器中断来置标志位的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MCU和FPGA混合的方式,ATMEL出过一种混合的芯片
这样的情况下,所有的外设都可以用FPGA实现,不占用CPU资源,这样的话,就跟PC差不多一样了,要做什么事情,都是一个命令带几个参数,然后就可以干别的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C:

你这样定时,跟Delay的差别只在于定时的精度,你还是在空等
只是把 while(x--) 变成了 while(!intr) 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觉得真正做产品考虑成本的单片机工程师,都应该考虑如果用最便宜的单片机实现最多的功能。
让单片机在做无用的等待的基本上还不能算合格的单片机工程师。一个主程序循环执行的时间越少,它的实时性就越高,回收时间就是提高稳定性。要想提高单片机水平必须要有提高软件效率的思想。
我一般把软件的工作按实时性划分,例如红外信号解码,按键查询,显示刷新均2ms执行一次,一些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的程序就500ms处理一次,例如温度采集。 125us进入一次定时中断,这里面设置定时标志,这里面也可以处理更高实时性的任务(当然要简短,如果处理时间长的任务可以设置一个标志位,退出中断后,让程序处理完进入中断前的子程序,马上跳到标志位标识的子程序。)

这就是有限状态机的思想了。

主程序根据不同的状态标志处理不同的任务,中断负责改变这些状态标志。

网友(2011-02-10):
回复 楼主:

高手应该很多的,只不过都潜水了。浮在上面的都是小鱼多大鱼少啊!

网友:
个人比较推崇有限状态机, 可以在无os状态下简单并且高效使用mcu,只是状态机设计相对复杂。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都是简单的任务,一般不会太复杂,只要能完成功能,用delay很好,复杂点的都用OS了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健康,能更高效的利用硬件资源,适当的增加了一些程序设计的复杂性也是值得的。

网友:
类似OS的处理方式,楼主说的有道理。
个人观点呢,单片机程序是主要为了完成某项(或某些)功能而编写的,在有限资源内,能够实现其功能并稳定工作,什么编写风格都可以。

网友:
留下99.9%的资源以后可以在将来加入云计算。
鼓励大家把多的资源拿出来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网友:
我的程序满是delay,呵呵。

网友:
a state machine can be difficult to implement,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a large number of states, or co-mingling of states.

I think the best "delays" are done with a consistent and ever running system clock, aka SysTick() in CM3.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on pretty much all mcus with a timer.

the downside is that a) it takes away one timer; and b) it has limited resolution (anything less than 1ms would be very resource constraining).

but once implemented, it is incredibly powerful and very portable.

网友(2011-04-03):
辩证的看,还是受益的

网友(2011-05-04):
1M的时钟,模拟串口通信,要延时104uS你怎么做

网友:
我觉得任务调度挺好,就是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
单片机就是做比较简单的事情,何必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用循环,可能只要5分钟就搞好的。
用定时器什么的,说不定要五天才能好。
实时系统不看效率,只看稳定性。
程序好不容易写好了,东西都卖出去了。
发现在什么什么时候,时序会乱,能回收吗?

结论:纯口水贴

网友:
好文,期待后续

网友:
有空 回来 再好好看看

网友:
中断源驱动的状态机+主程序中轮询标记 实时性和高效性都能保证,再大的程序也能搞定。

网友:
牛逼的人,好不容易再找到的

网友:
还是比较同意楼主的看法的。

网友:
mark,考完试详细看

网友:
实时性,多任务,,这才是嵌入式目的所在!我一直想搞这个,向楼主学习!

网友:
中断源(SysStick)驱动的任务(状态机)标志,主程序中轮询各个任务标是否就绪,采用有优先级地轮询,当任务时间超过SysStick片时间时,将任务划分为小于(SysStick)的简单任务【毕竟没有哪个任务需要连续运行这么久,要是真有了,必须调整SysStick】。

以般的问题就能解决。

不知道我表述清楚没有,感觉和LZ的第二种思想差不多,这种伪os,不需要堆栈,纯C就能搞定。

网友:
时间触发嵌入式系统设计模式 8051系列微控制器开发可靠应用
我觉得这本书不错。
楼主看得Demo Code 可能大部分仅仅Demo而已,实际项目未必如此

网友:
楼主写的挺好的

网友:
纯粹顶贴!
写得还是可以的,不过现在没几个人会用delay()了吧,除了一些对cpu使用率超低的场合!

网友:
有道理,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只会穿插delay的飘过  顶了

网友(2011-08-21):
其实早就放弃了空等待延时了。

网友(2011-11-06):
有的时候,真是没办法。实际上对一些简单任务用delay也无可厚非,只是程序写的利用率不高而已。不过我认为程序的好和坏有时不是以写程序的技巧有多好来判断,而是这段程序的可靠和稳定放在第一位的。

网友:
这是无言知识,只能领会,不能言谈!

网友:
空等待延时  很多仅仅是教程什么使用  实际很少这么用

网友(2011-12-09):
我认为cpu效率还要看单片机的外设资源,我用过一款单片机叫cc1110,内含一个叫“DMA”( Direct Memory Access)的模块,不占用cpu资源可以将数据包实现搬运,比如串口、无线通讯等,等256个以内字节发送或接收完毕后产生中断,这样可节约了很多时间咯!
达到了楼主所说的意思。

网友:
想法不错。但实际应用中这种情况不一定有用。

试想,我们用单片机都干什么活,就明白这种为实现CPU的高效率而所付出的开支是多么无价值了。

举个例子:我在单位,为了实现网络的最大化利用,一边办公,一边开视频聊天,还在看大片,应该是很好的利用方法了。但领导看到了,会说:“上班时间不要干与工作无关的事”。我是在干工作,只不过是利用了电脑的高性能,让它多干了一点。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当然,如果我一边干工作,一边下载,领导看不到下载,会说我工作辛劳。——这是最好的结果了。我想楼主的想法应该是这种情况。不过,我们又会有多少东西需要下载??

网友(2012-02-10):
楼主说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期待连载

网友:
一直用NOP的路过.只能说楼主没做过硬件或产品.假如你的产品要<20uA的工作电流 不知你怎么做?
简单点说,看到外面治安单车用的双闪灯不?你能打整机电流做到<100uA不?(不说20uA好了)

网友:
lz如果你用单片机开发多了就知道了.
我们使用单片机要求的就不是要效率问题,主循环干些对时间无关紧要的,随便死等待只要满足要求就行了.
然后中断才是一些比较关键的我们需要完成的,这就是前后台系统.
如果我们把单片机效率看那么严重那么就直接上arm9,11那不是更好.
所以只要满足我们要求就可以了,单片机并不是计算机,他要的更是要完成什么,稳定才是第一,有时候啥频率都是为了适应systick才会去考虑,甚至为了适应串口的波特率而选用特定频率的晶振.
当然,楼主的思想也有人实现了,比如最简单的,"protothread",uip的作者在协议栈里面实现了,这个中文名叫协程.

另外,一些很短的延迟有时候单片机通过中断来延迟是很吃力的(改中断频率或者频繁进入中断都是不可取的),直接while简单而又实在.

网友:
楼主的思路适用于数十或数百us级的延时或任务
一些短暂的延时,比如I2C时序的1~几uS延时,还是空转来得合适

网友:
一般都是小东西,大了当然不行

网友:
实际很少这么用

网友:
楼主是用心研究了

网友:
很不错的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AD:

网友(2012-05-22):
用protothread,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又看到一个对裸机多任务以及调度器感兴趣的兄弟。赞一个。楼主第二种方法应该是独立过得的,应该给与肯定的态度,虽然这已经是一种行业内常见的做法,论坛里有不少好的例子。本质上,这是一种全状态机开发的模式,尽管楼主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希望大家积极提问,楼主的对处理器时间就是资源的认识还是很到位的。希望楼主不要把合作式调度器和状态机割裂来看,否则就是买椟还株了。

网友:
楼主!你好;看过你的帖子--很有见的!水平也不浅,想请你帮写一个C程序:一根小木棍从生产线流入,要经过选别(完整无缺陷)---到定位涂漆---烘干---包装等工序,你看用什么方式编程好!!!

网友(2012-08-08):
状态机+定时器。够用了。公司里的产品产品还是需要多任务运行的。死延时也只会用于与低速外设通讯的时候。╮(╯_╰)╭

网友:
嗯,有助于大幅提高单片机利用效率,支持一下。

网友(2013-06-28):
论坛有精华帖,好像是"基于时间片轮询的协作式多任务操作"对低端8位机相当好用

网友AE:
楼主厉害!
我去年才想到这一个点子,然后在 DSP 上实现了这个系统,开发效率高 10 倍以上!
但 AVR 的开发工具内嵌汇编很麻烦,我也拿它没办法。
楼主为什么没有出现了呢,3 年多过去了,进展得怎么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厉害!
我去年才想到这一个点子,然后在 DSP 上实现了这个系统,开发效率高 10 倍以上!
但 AVR 的开 ...

是三年了,系统后来是完善了,但与当时的想法完全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

过去的不提了,朋友有兴趣可以看看现在的新帖:
【原创】MCU程序设计高手进阶(连载)

网友AE:
引用 楼主:
是三年了,系统后来是完善了,但与当时的想法完全不同了,甚至截然相反。

过去的不提了,朋友有兴趣可以 ...

也是,刚才看了一下你的系统,你只发了一个版本,显然是不完善的。
不过你当时的思路很好,可以学习。
你的新帖也看了,很不错。你应该不是单纯的玩单片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也是,刚才看了一下你的系统,你只发了一个版本,显然是不完善的。
不过你当时的思路很好,可以学习。
你 ...

你好,是的
在大学时给老师当苦力,搞的很杂、很乱。
现在主要集中在电路、MCU、linux

网友(2013-08-15):
楼主的思想,很实用,顶顶

网友:
我在20多年前做过一个利用电话线窃电工作的东西

我的思路很简单,休眠一段时间,起来看看有事没有,有事做事,做完继续休眠。

典型的事情:
维持LED扫描显示
扫描键盘
利用电话线发送点什么玩意

把平均10ma的电流降到1ma以下

没有啥OS,代码超级简单

网友(2013-11-01):
没太看懂,唉

网友AF:
有时候挺希望有个协作式调疫度,但这种情况任务都划分的很细碎,难以做成通用。不过能做出个模板也不错。
抽时间了解下protothrea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期待啊。中断用指针的方法,和ARM的中断有点像啊,这样处理数据也需要入栈的吧? ...

问题是还需要出栈!

网友:
很好,期待很多实用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有时候挺希望有个协作式调疫度,但这种情况任务都划分的很细碎,难以做成通用。不过能做出个模板也不错。

您好,感谢支持,这是三年多之前的帖子,当时水平有限,别见怪

pt我后来用的很多,优点很明显(标准C,低损耗,顺序化的状态机),缺点也让人终身难忘(因为没有栈,深度调用时十分繁琐)
然而用调度核就非常简单,任务根部不会分碎,因为是独立栈、独立线程,除了访问共享资源以外,和裸机几乎一样,编程简单。

欢迎有好的问题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
原来是你啊  嘿嘿

网友:
楼主对操作系统真是有很深的理解,
一定要好好学习一下这个思想

网友:
OS内核。非常期待!一直关注中。。。。
楼主的思想需要学习。

网友:
加油,等看后文。

网友:
小弟单片机刚入门,有些楼主所讲的知识理解得不是很透,但知道只有高效率使用CPU,在有限的资源下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果断学习了!

网友(2013-12-04):
期待着你的文件内核,最近在研究单片机RTOS,下了几个都不太靠谱。

网友:
学习了,多了解点思路

网友(2014-06-2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V:
如果是像操作18b20那一点器件的精确到几个微妙的延时,不用delay()怎么办 ...

同意楼主的观点不能再多。

网友:
十分赞同楼主意见。在没有操作系统的单片机中,绝对不能采用延时上十条的指令时间,有时延时几个时钟周期是为了等待外部慢的IO口。采用软件延时绝对是错误的做法,是在有操作系统编程的遗风。有操作系统时,如sleep之类,是将控制权交还给操作系统了。当然在你的系统初始化过程中,只执行一次的延时,可以考虑使用。在程序执行过程中,需要多次用到等待的话,可以自己在定时中断设设定时标志,在主程序判断,相对于操作系统中用到的延时到或事件。

网友:
刚刚看到,很有感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