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 这是个什么玩艺 到底是卫星接收机还是 卫星猫呢 有什么用呢 有图

楼主(2010-10-09):
帮看看这是个什么 我搞个锅接上去有用么 ??...我家装的有锅

网友:
我也有个类似的,应该是什么猫吧。。。
不过,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带路由的电缆调制解调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汗 我还以为是接在锅上上网的设备呢 上面有一个牌子 是一个卫星通迅公司的名字 找不到资料

楼主:
上面写有一个DV3 很多看电视的卫星接收机上都有这么一个标志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应该是个数字卫星接收机
你可以到卫视论坛看看

网友:
DV3是DVB 数字视频广播

网友:
Cable Modem是一种可以通过有线电视网络进行高速数据接入的装置。它一般有两个接口,一个用来接室内墙上的有线电视端口,另一个与计算机相联。Cable Modem不仅包含调制解调部分,它还包括电视接收调谐、加密解密和协议适配等部分,它还可能是一个桥接器、路由器、网络控制器或集线器。一个Cable Modem要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上接收和发送数据,把上、下行数字信号用不同的调制方式调制在双向传输的某一个6MHz(或8MHz)带宽的电视频道上。它把上行的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射频信号,类似电视信号,所以能在有线电视网上传送。接收下行信号时,Cable Modem把它转换为数字信号,以便电脑处理。

Cable Modem的传输速度一般可达3-50 Mbps,距离可以是100公里甚至更远。 Cable Modem 终端系统(CMTS)能和所有的Cabke Modem通讯,但是Cable Modem只能和CMTS通讯。如果两个Cable Modem需要通讯,那么必须由CMTS转播信息。

简单地说,就是用来通过你家的有线电视电缆来上网.

楼主:
等我拿回去接在我家的锅上试试有没有用 可惜找不到说明书 ....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等我拿回去接在我家的锅上试试有没有用 可惜找不到说明书 ....

不用做无用功了,拿根网线接到电脑上就明白了

网友:
不是卫星接收机,卫星接收机没这么复杂,做得也没这么好

网友:
那个不是DV3,是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数字视频广播,不只是卫星接收机上才用的。

设备是个Cable Modem , 就是电缆猫。不过是基于DVB的,我记得Cisco有这类产品的。

按9楼说的接上网线给上电访问下就知道了。不过可能得扫描下IP,这要看你的网络设置了。

网友:
是接锅的,不过是接收卫星的数据信号,不是电视信号

楼主:
我查了一下 确实是接卫星信号的 但具体怎么用我也不知道 我用交叉线连了一下能连上去 但无法进入路由管理界面 等下我找根直通线再试试
    上面看不到型号 说明书也找不到 要是有说明书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不是dv3,是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数字视频广播,不只是卫星接收机上才用的。
设备是个cable modem , 就是电缆猫。不过是基于dvb的,我记得cisco有这类产品的。
按9楼说的接上网线给上电访问下就知道了。不过可能得扫描下ip,这要看你的网络设置了。

扫IP怎么扫 我连上网线后电脑IP设置成自动获取 他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 要怎么搞呢 网上也搜不到方法

网友:
网线可能是用来传输卫星信号密锁的吧?

楼主:
总共只有两个接口 一个同轴和一个RJ45

网友:
国内没几个地方用的,就是有,90%的可能也不兼容

线缆调制器。

网友:
http://www.comsec.com/usrp/microtune/4707-PH5-3x7612.pdf

1. Description
The tuner 4707 PH5 is specially designed for subscriber side cable modem applications. It
covers a frequency range from 50 to 860 MHz with a channel bandwidth of 8 MHz for the
downstream signals, and a frequency range of 5 to 42 MHz for the upstream signals. The
receiver uses a single conversion approach with the reception frequency range divided into VHF
low, VHF high and UHF. Band selection and tuning is done via I²C-bus.
看频率范围像是-C的,有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查了一下 确实是接卫星信号的 但具体怎么用我也不知道 我用交叉线连了一下能连上去 但无法进入路由管理界面 等下我找根直通线再试试
    上面看不到型号 说明书也找不到 要是有说明书就好了

卫星的频率大部分应该在1000M以上,然后下变频到36M(记不太清了)

网友:
要卫星,需要看到DVB-S才算数. DVB-C就是传统的数字有线。

18楼的资料很给力。 不过完全否定了19楼的结论,-_-||

这是典型的地面频道参数,带宽和上下行频段

不过奇怪欧标的带宽,上行又是美标的范围。

网友:
千万别去找锅啊,费力费钱。。。

这个东西没太大用了,cable modem和ADSL不同,依靠mac认证的,所以换了modem的话,局方不会认证这个设备。 routing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做工还真是漂亮

楼主:
我很想看一看他的路由管理设置界面是怎样的 谁能教我怎样找到他的设置IP啊 我按过RESET但按了  通电后还是显示爱限制或无连接 和普通MODEL接上去的反应一个鸟样   应该是默认没有开DHCP 谁有工具能搜索他的管理IP啊?

网友:
支持2楼说法:CABLE MODEM(电缆调制解调器),用于通过有线电视上网。
北美常用CABLE MODEM上网,中国更多用ADSL上网。一个利用有线的同轴,一个利用电话的双绞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支持2楼说法:cable modem(电缆调制解调器),用于通过有线电视上网。
北美常用cable modem上网,中国更多用adsl上网。一个利用有线的同轴,一个利用电话的双绞线。
北美是不是ATSC更常见些?偶没去过北美,瞎问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个不是dv3,是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数字视频广播,不只是卫星接收机上才用的。
设备是个cable modem , 就是电缆猫。不过是基于dvb的,我记得cisco有这类产品的。
按9楼说的接上网线给上电访问下就知道了。不过可能得扫描下ip,这要看你的网络设置了。
扫ip怎么扫 我连上网线后电脑ip设置成自动获取 他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 要怎么搞呢 网上也搜不到方法

扫描还是麻烦了点,你设置成自动获取要有DHCP服务器的。

你看看板子、外壳上有什么型号标记没。可以通过这个查出啥型号,然后搞到资料。。就OK了。

如果带串口,可以尝试下常用的波特率,也能看到相关信息。

能否贴张整机的照片?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支持2楼说法:cable modem(电缆调制解调器),用于通过有线电视上网。
北美常用cable modem上网,中国更多用adsl上网。一个利用有线的同轴,一个利用电话的双绞线。
北美是不是atsc更常见些?偶没去过北美,瞎问下

ATSC是北美数字电视制式,采用VSB调制;CABLE MODEM只是借助同轴电缆通道传数据,下行采用QAM调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那个不是dv3,是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数字视频广播,不只是卫星接收机上才用的。
设备是个cable modem , 就是电缆猫。不过是基于dvb的,我记得cisco有这类产品的。
按9楼说的接上网线给上电访问下就知道了。不过可能得扫描下ip,这要看你的网络设置了。
扫ip怎么扫 我连上网线后电脑ip设置成自动获取 他显示受限制或无连接 要怎么搞呢 网上也搜不到方法
扫描......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588667CI26QH.JPG(文件大小:2.76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0694.JPG)

楼主:
上面有空的串口焊点 没有接出来 不会搞  我就是特别想看一下他的管理界面是什么样的 网上都找不到 看和现在普通猫有什么不同没
   涨点见识

网友:
搜索用的信息还是不够。。最麻烦的问题是,HNSE 是个运营商 + 制造商(估计是提供技术,有代工的)

你用电缆把电脑和这个设备直接连起来,不用考虑接线方式,应该能得到IP的。如果得不到,看看有复位按钮没。

实在不行就根据路由器LAN常用的IP设置下你的电脑试试,似乎这个设备的默认局域网IP是192.168.1.1,也可能是 172.176.1.1

串口也只是3根线,地线找对了之后,其他两个分别用个小电阻(22~100)连到TXD RXD上,用终端连接 默认参数就可以。9600 8 N 1
错了的话,调过来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搜索用的信息还是不够。。最麻烦的问题是,hnse 是个运营商 + 制造商(估计是提供技术,有代工的)
你用电缆把电脑和这个设备直接连起来,不用考虑接线方式,应该能得到ip的。如果得不到,看看有复位按钮没。
实在不行就根据路由器lan常用的ip设置下你的电脑试试,似乎这个设备的默认局域网ip是192.168.1.1,也可能是 172.176.1.1
串口也只是3根线,地线找对了之后,其他两个分别用个小电阻(22~100)连到txd rxd上,用终端连接 默认参数就可以。9600 8 n 1
错了的话,调过来就可以了。

都不行 我怀姨可能是个坏的 也说不定 上面的串口调试是个空的 上面缺个蕊片 RXD TXD不知道是哪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