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能给&#

楼主(2010-10-09):
1. Height limitation control
When Altitude limitation is inactive the total thrus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throttle stick position. The altitude limitation weakens the thrust if the current height exceeds the setpoint. The MK can exceed the setpoint, however only if the thrust is greater than the total weight thus making the MK gain height. Thus the stable hovering point is always above the setpoint. The devia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throttle stick value. The Setpoint can be defined in several ways. For example you could define the Setpoint to a fixed value which one could never exceed. Furthermore you could define one Poti (from 1 to 4) together with the binded channel on the radio transmitter and change the value during flight, while the parameter Verst鋜kung (gain / rate) is used to provide scale.
A further possibility is activating the check box use switch for setpoint , with which a poti should be likewise assigned to the Setpoint, so that one can switch the Altitude limitation on with the associated channel from the transmitter using a switch and the current height value as desired value is taken over at the same time.

2. Vario altitude control
With this option the altitude control takes over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thrust. One cannot any longer control it directly with gas-ticks from the transmitter. When altitude limitation is on the gas stick is now used to change the setpoint. A neutral point can be assigned for the gas stick with the parameter Stick neutral point. If gas stick value equals the parameter stick neutral point , then the neutral gas ticking position is used, with which the thrust compensates the all up weight (Hoverpoint).
If the gas-stick is over the neutral point, then the desired value of the height is shifted upward; if the gas-stick is below the neutral point, the desired value is downward shifted.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desired value move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gas ticking position and can be likewise scaled over the parameter Verst鋜kung (gain / rate) . One sets thus a certain climbing or descent rate. This trim of the desired value can be optionally be indicated with activated option Acoustic Vario through a BEEP rate.
The altitude control should be configured insertable, thus the setpoint is assigned to a poti, so that one can activate the altitude control by the associated channel with a switch on the transmitter.

网友:
1。高度限制控制
When Altitude limitation is inactive the total thrust is proportional to the throttle stick position. The altitude limitation weakens the thrust if the current height exceeds the setpoint. The MK can exceed the setpoint, however only if the thrust is greater than the total weight thus making the MK gain height. Thus the stable hovering point is always above the setpoint. The deviation is proportional to the throttle stick value. The Setpoint can be defined in several ways. For example you could define the Setpoint to a fixed value which one could never exceed. Furthermore you could define one Poti (from 1 to 4) together with the binded channel on the radio transmitter and change the value during flight, while the parameter Verst鋜kung (gain / rate) is used to provide scale. 当海拔高度的限制是不活动的总推力是成正比的油门位置。推力高度限制,削弱了当前的高度,如果超过了设定值。在旺角可以超过设定值,但是只有在推力重量大于总令的MK获得高度。因此,稳定悬停点总是高于设定值。的偏差是成正比的油门值。设定值值定义可以在几个方面。例如,你可以定义一个固定设定点哪一个不可能超过。此外,你可以定义一个波季(从1到4)无线电发射器一起绑定的通道和改变飞行过程中的价值,而参数俄里鋜西贡(收益/率)是用来提供规模。
A further possibility is activating the check box use switch for setpoint , with which a poti should be likewise assigned to the Setpoint, so that one can switch the Altitude limitation on with the associated channel from the transmitter using a switch and the current height value as desired value is taken over at the same time. 另一种可能性是使用启动开关设定值复选框,与一名波蒂应该同样分配到设定值,这样就可以开关与相关的通道上的高度限制,从作为发射器使用开关和当前高度值所需的值被接管在同一时间。

2. Vario altitude control 2。Vario的高度控制
With this option the altitude control takes over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thrust. One cannot any longer control it directly with gas-ticks from the transmitter. When altitude limitation is on the gas stick is now used to change the setpoint. A neutral point can be assigned for the gas stick with the parameter Stick neutral point. If gas stick value equals the parameter stick neutral point , then the neutral gas ticking position is used, with which the thrust compensates the all up weight (Hoverpoint). 有了这个选项的高度控制接管的推力完全控制。一个人不能再控制发送直接与气体蜱。当高度限制是对气体棒现在用来改变设定值。中性点可分配了中性点气棒与棒的参数。如果气棒棍参数值等于中性点,那么中性气体滴答作响的位置使用,与该推力弥补了所有注_册重量(Hoverpoint)。
If the gas-stick is over the neutral point, then the desired value of the height is shifted upward; if the gas-stick is below the neutral point, the desired value is downward shifted. The speed, with which the desired value moves, is proportional to the gas ticking position and can be likewise scaled over the parameter Verst鋜kung (gain / rate) . One sets thus a certain climbing or descent rate. This trim of the desired value can be optionally be indicated with activated option Acoustic Vario through a BEEP rate. 如果气体棒的一点是在中立的,那么高度期望值的是向上移动,如果气棒点低于中性,所需的值是向下移动。速度,与该动作所需的值正比于气体滴答作响的位置,可也)规模以上参数俄里鋜西贡(收益/速率。就有一台这样一定爬升或下降率。剪裁此值可以选择想要的是Vario的显示选项声与活化通过提示音率。
The altitude control should be configured insertable, thus the setpoint is assigned to a poti, so that one can activate the altitude control by the associated channel with a switch on the transmitter. 海拔高度控制应配置插入,因此被分配到一个设定点波季,这样就可以激活发射器上的高度控制开关与相关的通道。

网友:
忘啦说啦!上面是Google翻译的

楼主:
谢谢,呵呵,我就是因为google翻译的不准确才来求助的,呵呵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
其实看这个说明对于高度的调节还不是很明白,
最好是去看FC.c中的代码motoregler(),
一下就明白怎么操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