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初始化I/O的简单问题

楼主(2010-10-09):
我是AVR的初学者,现在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用ICCAVR 的application builder初始化I/O口的时候 ,  就是那个A口用作输入的时候那个向上的箭头表示什么意思啊,那么和它对应的空的是代表什么呢.......还有 就是将B口作为输出用的时候那个value下面的change打勾的话是什么意思的。。。还有就是问什么有的口有change,有的不能用的呢。。。谢谢啦。。。

网友:
还有,还有,还有。。。。。

请先找本介绍AVR的书,或者AVR的器件手册,了解AVR的I/O特点和使用方法。这样你就明白这些设置的意义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