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F4350某些频点锁不住

楼主(2010-10-09):
比如1290M-1293M,VCO输出经过/2除法器,但是锁不定,其他频点都是可以的,在其他频段,也有类似的频段,不知道为什么。寄存器值应该写的没有错误,否则其他频点也锁不住啊

网友:
你设置的前置双模分频器是设置成4/5还是8/9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8/9

网友:
频率步长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鉴相频率:100K

网友:
我现在在用ADF4350,输出频率在3G,但是无法锁定,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可以交流下:QQ 413056098

楼主(2010-11-11):
回复 网友B:

我的好了,有个vref引脚接了电压,没有仔细看datasheet

网友(2010-12-11):
回复 网友C:

你好,最近我也在用ADF4350,由于目前实验室仪器的限制(只有500MHZ带宽的示波器),因此打算先看看200MHZ--500MHZ这一频段内的信号质量。现有问题想咨询一下。目前可以实现锁定,从MUX OUT端口R分频和N分频出来的信号频率也相等(注:N分频出来的信号波形有些抖动,不懂你的板子测试结果如何?)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RF输出端口的功率,发现在200MHZ左右输出信号的Vpp可以达到1.2V,然而350MHZ就只有0.6V左右,到了400MHZ就可以0.3V,450MHZ就只有0.2V。选用的板材为FR4,照理来说几百MHZ的信号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衰减,那到了1GHZ左右不是根本就没信号了(还打算做到2-3GHZ,汗一个)。。。

网友(2011-12-13):
http://blog.chinaaet.com/detail/21575.html
可以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用示波器看输出功率不太准吧,一个是你pll输出和示波器的阻抗匹配,还有到500MHz的滤波器你来检测几百MHz的信号幅度通常不准的吧(反正我试过两个示波器都显示比实际信号幅度小,越接近500MHz幅度显示越小,我用的是信号源输出的信号测试也一样),最好还是用频谱仪或者功率计来测量准确点

网友(2012-01-15):
是环路滤波器有问题,你可以去adi网站下一个环路滤波器的仿真软件先仿真,然后在调。
还有不要用示波器去调这个东西,调出来你都不知道具体效果是怎么样的。